做了2款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主要是零件少.

楼主(2014-09-26):
简单连接就可以了.

天线是用电视机拉杆天线改的.

天线是用电视机拉杆天线改的.

更换波段就可以了

更换波段就可以了

用8脚座

用8脚座

网友:
不错,可以做成产品

网友:
非常不错啊,再大点就更好啦

网友:
真是很好啊

网友:
专业级别,很漂亮,老汉望尘莫及。

机子好像没有电源,是怎么回事?

网友:
做得漂亮,用的分体电源吧。

网友:
真漂亮有调频么

网友:
做得很清新。

网友:
是简单也不简单

网友:
不是新手做的机器吧,电子管的机器还是不用电路板好。

网友:
好好好,这不是一般的好!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也学学。尤其是那些天线的线圈怎么做?

网友A:
那些线圈的外接引脚,是用的什么东东?哪里找得到?

网友:
板子做得好

网友:
两款机子看是一样,都是切电源变压器,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的新做法,漂亮啊。

网友:
做这磨好,来个调频机机

网友:
PCB板设计的好。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线圈的外接引脚,是用的什么东东?哪里找得到?

老兄你好!用整流管5Z2P底座.就可以.

网友:
好作品,要赞

网友:
小巧新颖

网友:
非常漂亮!那块PCB板的更好.

网友B:
楼主电路图有的没,我也参考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图有的没,我也参考做一个。

你好!明天给你拍照上图好吗...
图纸其实也没必要.随便找一电路图纸.
把不需要的电阻.电容去掉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手艺非常不错

网友:
哇!才看见楼主是大同老乡啊!我南郊的!现在在外地!

楼主:
5灯机电路图......

5灯机的印刷电路板图......
6A2震荡电阻可选择用30-100欧之间
不是100K.
6P1阴极电阻可选择用200-300欧之间
不是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