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烟板和大家点问题,氧传感器灯亮,用电阻怎么模拟他

楼主(2014-09-27):
再请教烟板和大家点问题,氧传感器灯亮,用电阻怎么模拟他?
我的车是江南奥拓,三元催化里面的像蜜蜂窝一样的东西被投出来了,因为里面总响,氧传感器没问题 换过新的故障灯也是亮,氧传感器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怎么模拟他 电阻怎么加 加到哪里 加多大的,故障灯能灭呢?

楼主:
烟板你快来啊

网友A:
今天周末吧,烟版也要休息的。
话说,这个氧传感器问题,你是怎么发现的?读故障码吗?

网友:
用电阻好像不行的,这个是电压检测的,好像是几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周末吧,烟版也要休息的。
话说,这个氧传感器问题,你是怎么发现的?读故障码吗?

发动机故障亮了很久很久了,车排气管里的三元催化的东西也都砸出来了,等于后氧传感器是摆设了  想让故障灯灭掉,怠速能稳定点 省油点啊    电压的话自己加电池能行吗

楼主:
手机能看帖子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板你快来啊

谁让你掏空三元的?   前氧检测发动机燃烧状态,后氧数据和前氧数据比对后确定三元状态, 你都把三元掏空了 后氧和前氧数据一样,电控系统OBD检测肯定要报警,你怎么骗都骗不过电脑的, 老老实实找个三元 装上去 保证毛事没有了。1000多是肯定跑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让你掏空三元的?   前氧检测发动机燃烧状态,后氧数据和前氧数据比对后确定三元状态, 你都把三元 ...

   上哪去找三元啊,新的舍不得买,那就这样吧 反正这样也开了好久了   找个破车上的旧的可以用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哪去找三元啊,新的舍不得买,那就这样吧 反正这样也开了好久了   找个破车上的旧的可以用上吗 ...

  谁让你手多??好好的三元你掏空作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让你手多??好好的三元你掏空作甚?

里面哗啦哗啦很响的
三元都碎了 所以才弄出来的,

网友C:
三元里面是什么东西???照张像呀!!!等我等学习一下也好啊!!

网友:
不行你哪个报警灯拆了,看不到,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元里面是什么东西???照张像呀!!!等我等学习一下也好啊!!

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做工精致的蜂窝状耐火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做工精致的蜂窝状耐火砖

我可以理解为过滤水的陶瓷滤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理解为过滤水的陶瓷滤芯吗???

不是哦!      利用排气高温环境,用铂、铑、钯等贵重金属做为催化媒体,将发动机废气中的有害物质转化还原成二氧化碳和水 以及一些对环境无害的气体,  看到的陶瓷体是给贵金属材料涂布的骨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