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超薄 电源适配器无输出

楼主(2014-09-27):
芯片周围0欧电阻完好,高压不减,后级无短路。后级测阻值为电容充放电阻值。
有没有这个16脚芯片的引脚电压资料呢? 这个芯片型号是scy99098C 也查不到任何资料。芯片周围也没发现101电阻。芯片1脚300V 照片16脚5V波动。5脚0.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0电阻没坏的就不要修了,估计是那两管理IC坏了,买配件加运费可以买个剪线的了,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症状的, ...

确实这种情况不好修,我有两个120W的大家伙,也是这样,高压不减  找不到相关配件更换。。。。扔一边了  呵呵

网友:
保护太多,没有山寨的好修

网友:
把那个片子吹下来看看,一般背面有真实型号

楼主:
弄了一晚上,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
我又回复了

川岛电器  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
好吧,太复杂了,我没懂

网友:
戴尔电源,芯片好多没资料的,不好修。

网友(2014-11-12):
看一下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