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元买的,求鉴定

楼主(2014-09-27):
2元买的,求鉴定:参数都是啥?

网友:
老式话务用的耳机送话器,这种耳机灵敏度不高可以改绕成高阻线圈试试.

二元钱便宜.

网友:
600欧的话务耳机,电磁式结构,要想获得较高的灵敏度需要对铁片振膜和极靴之间的距离做个微调,弄得好和舌簧耳机灵敏度相仿,但有一定挑战性。

楼主:
送话器是炭精的么?

网友:
这种耳机阻抗是多少的呀。

网友:
直流电阻65欧。

网友A:
这个耳机是以前总机接线员用的

网友:
外壳好像是胶木的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应该是胶木的,不是一般的塑料,里面有炭晶沙。只是不知道这种炭晶沙式的价值几何。

网友:
话务耳机没拆过

网友:
应该无咩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是以前总机接线员用的

说的对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