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动车大功率锂电组装

楼主(2014-09-27):
自己的铅酸电瓶也来越不给力,而网上成品锂电也是杀猪价。卖二手锂电的也把石头当玉卖,看到锂电心并不算太贵自己又是做开关电源的就决定自己动手组装一个,之前做过一个16V22A的打鱼机锂电,连逆变器一起4公斤。有信心!14串充满电58.8V聚合物锂电25A单体不500多G,组装完15斤这样,加保护板800元不到,自已装关键是容量不虚啊。
如果大家要装一定要选可以焊接的,我买的这个电池极耳是铝的不能焊接,上镙丝不是首选,电池本来就有内阻,再加上极片间的阻值(这个值班给电池内阻还要大)因为电池单个电压很低而电流很大这个损耗不容小视。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参赛吗?

网友B:
这种大电流场合焊锡感觉不安全,一次不小心把磷酸铁锂短路了,结果镍极耳上的焊锡直接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电流场合焊锡感觉不安全,一次不小心把磷酸铁锂短路了,结果镍极耳上的焊锡直接熔化

我喜喜欢焊接,可靠,极耳全包好,焊一个拆一个,焊好一个再包一个,一点事都没有,不希望充进去的电损耗在可以回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参赛吗?

参赛。但不知道还缺少啥不。

网友C:
不错 25ah  才800?   和2组12ah  铅酸差不多   估计锂电池寿命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25ah  才800?   和2组12ah  铅酸差不多   估计锂电池寿命还长

必须的啊,电池轻了动力上电池内阻也比铅酸的低容理也大动力自然更足,试了一下速度提高了30%以上,加速那叫一个快比竟车子轻了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的啊,电池轻了动力上电池内阻也比铅酸的低容理也大动力自然更足,试了一下速度提高了30%以上,加速那 ...

什么车子?多大电机?  14串比原来电压高了点 所以快乐   不知控制器 可以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车子?多大电机?  14串比原来电压高了点 所以快乐   不知控制器 可以受不

莫拉克,电机多大不知道,电压不高,14串最高电压也是58.8V,铅酸电池充的电压也是这个电压,我测过的,怕不保险险就用13串,但因为控制器保护电压是42v所以没有得跑多久,我还是14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赛。但不知道还缺少啥不。

标题前边应该加上(参赛)字样(括号实际是方头括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赛。但不知道还缺少啥不。

我帮你加上参赛标记

网友:
楼主神勇,赞一个。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软包电池耐震耐磨性能如何,实用的DIY支持一下。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买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买的电池?

楼主厉害
同问,哪里买的电池?请pm
谢谢

楼主:
补充,充一次电可以骑60-70公里,防水及防震都处理好了  psb (1).jpg psb (2).jpg

网友E:
内阻不同的电池串并在一起用不会有问题吗?需要怎么平衡吗?

网友:
楼主在那儿买的,弄二组并连,还能跑更远,寿命不知道怎样。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电池,请pm.。保护电路请贴上,谢谢!

网友:
做好防撞和防震最重要啊。这个要是鼓包了也是大损失

网友:
主要是想关注下你这个充电器是怎么做的,买成平还是自己做,直接用电瓶车的来充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2014-11-02):
楼主应该弄详细点

网友:
锂电在我们北方可行嘛?

网友:
这是电动摩托的电池还是电动汽车的?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是电动车,电池快不行了。
就是也有点担心这个锂电池的安全问题。

网友:
也想弄锂电,就是担心寿命问题,还担心买不到正品,安全也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阻不同的电池串并在一起用不会有问题吗?需要怎么平衡吗?

保护板自动平衡充放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把保护板也给包到防震里面,厚厚施施的,散热不好啊
保护板完全可以放外面的说。

保护板不热的,试过了

网友G:
我也想问下搂主哪里买的电池呢看着质量不错,看好多地方都卖的是二手的 极耳都不正常 谢谢分享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问下搂主哪里买的电池呢看着质量不错,看好多地方都卖的是二手的 极耳都不正常 谢谢分享下地址

网上找,要极耳长的,外型好的,否则就是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要极耳长的,外型好的,否则就是用过的

汉 我就是没找到呢 你可以直接给个链接不 呢谢谢了
我估计把淘宝都看了遍了

给个链接吧 谢谢了

网友:
48v电动车上60v没问题,提速是肯定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电池应该寿命不会太长,我觉得楼主的电池是容量型,电动车的启动电流很大,要动力型的电池才可以,还有就是聚合物的电池循环寿命没有铁锂的长,再有就是聚合物的电池安全还是问题,

网友:
关注中  准备弄个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应该讲一下组装前的测试,筛选分容,电压初步平衡,以及组装注意事项如绝缘,接线方式。还有充放电, ...

组装前的测试,筛选分容,电压初步平衡,以及组装注意事项如绝缘,接线方式。还有充放电,使用,长期保存等注意事项

网友:
楼主:你这个保险系数可得整扎实了,否则比董存瑞当年举的那个包包还可怕哦

网友:
楼主,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这个用个几次还行,用的次数多了,就怕因为电池的一致性不好,轻则损坏电池组,重则出现重大安全隐患,望三思。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I:
我原来开电动车时也是自己做的一个14串,不知为何,第14串总是最先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原来开电动车时也是自己做的一个14串,不知为何,第14串总是最先挂掉

最前的。是正极 还是负极位置

网友:
现在过了三年确实没印象了,

网友:
大家谈的来支持①下

网友:
保护板能否承受的了放电电流?

网友:
乐观派发明了飞机,悲观派发明了降落伞,他们互相嘲笑,实际两者都要才完整。

网友:
电池很便宜啊,

网友(2015-01-13):
引用 网友I:
我原来开电动车时也是自己做的一个14串,不知为何,第14串总是最先挂掉

好像排在正极的第一个电池容易坏一点,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电池容量除非亲自测  不然很难说不虚标

网友(2015-03-03):
外电路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在电池内部属于内电路,电流从负极流向正极

网友:
锂电池经不起长时间大电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