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的通病

楼主(2014-09-28):
停车后不能着车,很多论坛都说是分电器的问题,本人碰到过两次,丢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着车,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是分电器下的插座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一般在天气热时或在市区塞车低速行驶时发生,应急可把插头线向上提,听到嘶嘶声即为正常,用扎带把线束固定在空虑上的胶管。
  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除上面的原因外,还有就是水温过高(缺水),或者水温传感器失灵。应急可以加水或者用水倒在水箱外降温。
   后鼓刹车的车型,后刹车不灵,把刹车鼓和刹车片,分泵都换新也不能解决问题,原因是刹车片质量问题,后鼓刹车片接触面太小,新片磨合度不够,二是刹车片太硬,有的劣质产品能把刹车鼓磨损而刹车皮没事的怪事。

网友A:
04年到今天跑二十多万了,木有LZ说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年到今天跑二十多万了,木有LZ说的故障……

可以百度或去相关论坛看看,很多人都是换分电器和水温传感器,也有好多人只是把车丢路边一晚上,第二天开就没任何事,我发贴的目的只是想让碰到这种问题的车主多一个应急的方法,我自己应急解决温度失控的办法就是,把发动机盖打开,用冷水迅速淋水箱降温,原因我不清楚,故障现象是正常停车后,再次打火,不管启动马达多正常,就是不能着车,如果过十几分钟再打火却又一切正常,关于怠速不稳,好多人都去换怠速马达或者喷嘴,我的经验是,熄火后再次打火,一切恢复正常(原因不清楚)

网友:
我朋友的北斗星,K1.2的进口发动机,两次都是水温高,差点冲缸,都是冷却液质量不好,腐蚀了铝发动机,现在他都不敢加冷却液了,只加纯净水。

网友:
我三万多公里就得换分电器,其实只是里面的霍尔元件坏了。开了八万多公里用第三个分电器。

网友:
天上的北斗星?还是国家的北斗导航?

网友:
电子助力的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不止是北斗星吧,这是所有国产微型汽车的通病。本身鬼子设计这类车型的时候,就是成本放首位,不谈质量的,典型的铃木风格。

何况还是后期国产化大批量生产的车型,再加上我国的烂路,PM2.5, 不能熟练换挡的司机,一切一切都是折磨它的最佳搭档。

微型汽车,不是低档车。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理解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北斗星吧,这是所有国产微型汽车的通病。本身鬼子设计这类车型的时候,就是成本放首位,不谈质量的, ...

北斗星的原型车可不是低成本,国产的北斗星使用的是铃木淘汰的技术,质量做不好,只能说是企业没把生产民品当正事,改革开放之初,军工企业生产民品只是维持生计,是副业,引进那么多年,也没什么开发,只是外壳换来换去忽忧消费者,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全民营化,现在哈飞已经完蛋,昌河呢?都在靠长安支撑,民营企业没有国家政策支持都能生存,军工企业享尽优惠政策还做出那么丢脸的产品,不觉得羞愧吗/

楼主:
北斗星微车在日本销量是第一的,难道说是国产车那样的质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斗星的原型车可不是低成本,国产的北斗星使用的是铃木淘汰的技术,质量做不好,只能说是企业没把生产民品当 ...

哈飞 昌河 南京长安  这些微车工艺真的不敢恭维啊, 哈飞新车3年 大底全锈,那感觉渗人啊

网友:
08年的北斗星,除玻璃升降开关换过两个吗,其他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飞 昌河 南京长安  这些微车工艺真的不敢恭维啊, 哈飞新车3年 大底全锈,那感觉渗人啊

朋友有台昌河,5年车断过大梁的....我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有台昌河,5年车断过大梁的....我汗

北斗星前轮拉杆断裂(或者与之相关故障)导致的前轮“脱臼”在路上我见过不下6起,还都是在市慢速行车的事……

网友:
国产车特别是低端车型就不提工艺了,最基本的防腐磷化工艺都不过关三年生锈五年烂透。自己骗自己,品牌跟烂铁一样。

楼主:
有些并不是技术问题,象大底生锈的问题,如果明知道自己做不好,完全可以进口嘛,无非是成本高点,明知故犯就是人品问题,对消费者不负责任,象那个保险杠上的尾灯,很容易因为进水进泥,改成高位灯就没这毛病,且维护方便,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术吧?楞是十年不变,这样不思进取,很难相象会有什么前途,最后还得拿块爱国牌遮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斗星前轮拉杆断裂(或者与之相关故障)导致的前轮“脱臼”在路上我见过不下6起,还都是在市慢速行车的事 ...

我没见过被斗星的类似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轮脱臼和拉杆无关,北斗星前轮悬挂主要是摆臂‘方向拉杆,平衡杆,避震弹簧,避震杆组成,要造成脱臼,只能是摆臂与车轮转动的相关连接分离或断裂才可能造成,慢速行驶时,即使方向拉杆球头脱离和断裂,驾驶员在方向上是会有感觉的(方向不受控制),必然采取制动措施,没有速度,要造成摆臂断裂和分离是很难想象的,而两个摆臂之间由平衡杆连接,没有巨大的外力很难想象可以同时拉断这两个固定点。而外力巨大必然和速度有关。
      这样的事故主要是缺乏保养,球头拉杆松动是有预兆的,,比如说方向跑偏,方向虚位太大,及时更换即可避免,另外,北斗星客舱根本无大梁一说,把车升起来就可以看到,发动机仓是个箱式结构,所谓大梁也仅限于此,客舱部分仅在后悬挂部分多了两条加强筋,客舱打横也有两条加强筋,这样的结构设计,整个客舱看起来就象个易拉罐,那些所谓在后面加保险杠的说法就是瞎说,没有主大梁的结构,如果从后面发生碰撞,客舱必然向前折叠,大底如果生锈的话,很可能造成整车断成V字型。
       所以说,大底生锈是微型车的大事,结构和成本注定了车商的偷工减料行为必然发生。

网友:
市场经济就是对正确的人与物的奖励与惩罚机制。买烂国货就是是非不分的傻瓜行为。

网友:
五楼说的是原车的防冻液吗。

网友:
看来没钱还是不要买车的好

网友:
还以为是讨论北斗导航卫星呢

网友:
北斗星的通病吧,朋友原来那台也都是小毛病,果断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