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 超简易软硬双触针活动矿石架

楼主(2014-09-28):
利用一个拆线刀,不花一会就可把它变成一个有硬触针和軟触针的活动矿石架。用来放小果粒矿石十分好用。

楼主:
请看这些图: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硬触针;直接用拆线刀。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软触针:用铜线绕个弾簧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就是这样,不花十五分钟就能完成。用时把小果粒矿石用底部的彈簧固定,再把触针调到最佳位置。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测试成功!

网友(2015-01-27):
矿石是干什么用的。。。真心问。。。

网友:
触针太粗了!要细点才好!前者变成面接触后者是点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