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时隔30年再作晶体管耐压测试仪

楼主(2014-09-28):
我读初中时就迷上了无线电技术,上高中时就订阅了《无线电》杂志。30年前,高中刚毕业,按照1984年第8期的《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但那个时候材料匮乏,作出来的成品也很粗糙,用一个大盒子装着,很笨重,不适合携带。
现在翻看杂志,看到这片文章,萌生出再作一个的想法,说干就干,从网上淘来一个外壳,按照面板的大小设计一个贴纸;
原理图,是1984年第8期的《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
按照面板的大小设计一个贴
把贴纸贴到面壳上;
按照开关位置开孔;
装上开关;
用洞洞板焊的升压部分;
升压部分装到底壳上
焊接连线;
大功告成;
测试13003的Vcbo耐压值
测试13003的Vceo耐压值

网友:
做的漂亮,继续上测试

网友:
老无线电爱好者,有功夫

楼主:
多谢老矿友加分,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网友:
做的真漂亮,不愧是资深坛友

网友A:
变压器如何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如何制作。

变压器室使用PQ2016的磁芯和骨架,按原理图的数据绕的,磁芯不用磨气隙三极管用SS8050代替,输出二极管用的是SF18,D1要2个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如何制作。

变压器绕制方法:

网友B:
我是新手不明白,问一下前辈,怎么测耐压啊?是不是测一次就要损失一个三极管?
如测13003的耐压,一直升高电压,直到13003烧了,才能知道13003的耐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不明白,问一下前辈,怎么测耐压啊?是不是测一次就要损失一个三极管?
如测13003的耐压,一直升高 ...

有个R27 所以电流不大一般烧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R27 所以电流不大一般烧不了。

要是不烧坏,怎么知道这个三极管的最高耐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不烧坏,怎么知道这个三极管的最高耐压是多少?

击穿电压指的是在某一个电流下的对应的电压,不是烧坏的电压。测试时在弱击穿状态,只要不发生热破坏他就坏不了。有点像稳压管了,只是没有他特性好,击穿类型不同稳压管一般是齐纳击穿,晶体管测试可不能进那个状态,会立刻就废了,但都是击穿。

网友D:
回答11楼:
对半导体PN结(其他类型的也可以参考PN结的)反向击穿耐压的测试,是需要将加在其两端的电压升到高于击穿电压的数值,达到击穿状态后就被钳位在击穿电压上了,这是其一。第二,大于6V的击穿都是雪崩击穿,低于等于6V的属于齐纳击穿,二者的区别是,雪崩击穿特性很陡,齐纳击穿的特性比较软。第三,测试击穿电压而不损坏器件的关键是,击穿状态下不可超出器件所能允许的功耗(击穿电压乘以击穿状态下的电流),所以限流电阻很重要。第四,只要不超过功耗,击穿时可逆的,一旦超过功耗就进入二次击穿,击穿就是永久性的。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中的反向击穿测试,反向电压是50Hz交流电源经过整流而不滤波的全波电压,就是经过限流电阻加在被测器件上,每秒击穿100次,但它是微功耗的击穿即可逆击穿。楼主的测试电源是升压起来的,是纯直流电,但也要限流,限流电阻(电流)有多档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答11楼:
对半导体PN结(其他类型的也可以参考PN结的)反向击穿耐压的测试,是需要将加在其两端的电压升 ...

明白一点了,是不是说,三极管两端电压低的时候是不导通的,慢慢升高电压,到某一个电压后,三极管击穿导通,导通时候的电流控制好,只要流过很小的电流就行,这时候的电压就是三极管的最高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击穿电压指的是在某一个电流下的对应的电压,不是烧坏的电压。测试时在弱击穿状态,只要不发生热破坏他 ...

明白一点了,是不是说,三极管两端电压低的时候是不导通的,慢慢升高电压,到某一个电压后,三极管击穿导通,导通时候的电流控制好,只要流过很小的电流就行,这时候的电压就是三极管的最高耐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白一点了,是不是说,三极管两端电压低的时候是不导通的,慢慢升高电压,到某一个电压后,三极管击穿导 ...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同的管子有不同电流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同的管子有不同电流要求。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解答。

不客气,供你参考了。

网友:
作的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纠正你一下:三极管有三个电极,不好说“两端”的,只能说“两个电极之间”。击穿电压和最高耐压不 ...

大概意思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图的波段开关你给简化了不知道效果如何。写个改造说明多好。

由于只要了VCEO和VCBO的测试功能,可同时测试稳压管耐压值,所以电路简化了很多,见原理图:

网友F:
液晶电视高压板不是个好方法啊、做个双管驱动就好了

网友:
这个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电视高压板不是个好方法啊、做个双管驱动就好了

能产生高压就行了,但要选择好限流(降压)电阻,防止电流过大造成被测元件的永久损伤。

网友(2014-10-29):
LZ看来是老电子发烧友,我等后辈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制作,学习了!

网友:
大于6V的击穿都是雪崩击穿,低于等于6V的属于齐纳击穿,二者的区别是,雪崩击穿特性很陡,齐纳击穿的特性比较软。 学习了!

网友G(2014-12-01):
请教下贴纸怎制作,买的成品贴纸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贴纸怎制作,买的成品贴纸打印的吗?

买的不干胶A4大小贴纸,自己画图打印的

网友(2015-01-13):
也想弄个测测~
太阳买的管子太离谱了…

楼主:
谢谢刘老根加分,由于工作关系,好久没上论坛了。

网友(2015-07-26):
做的真漂亮,请继续上测试。

网友:
呵呵,执着的爱好啊。这么多年还没改

网友:
做的真好!也有做一个的想法。

网友(2016-08-30):
高压发生器+万用表电压档测耐压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不明白,问一下前辈,怎么测耐压啊?是不是测一次就要损失一个三极管?
如测13003的耐压,一直升高 ...

三极管和二极管损坏是功率损坏,单纯电压击穿不过流不会损坏,注意不可测场效应管,涤纶,聚酯电容等也不可击穿,否则永久损坏

网友:
我几十年买过一台耐压测试仪,一直用过的,后来发觉也有一个现成的好办法,适当大家,就是用一台摇表,五百伏特和一千伏特都行,由于摇表内阻很大,电压虽然高,电流却很少,在使用时,举例说明,如果在测量一只稳压管的稳压值,只要把摇表输出端接在稳压管二端,另外再接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上,转动摇表,稳万用表显示的就是稳压管的正向电压值或反向稳压值,这个要看接入的极性而定。这样的办法,测量上限就是摇表的输出电压,采用一千伏特的摇表,那么测量上限就是不超一千伏特。这个办法简单易用,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有台数字的,最大2000V,是武汉什么电子研究所出的。平时也用不着。

网友H:
1990年左右我也按电子书上的电路图做了个。

网友:
不错!当年就是高手,如今更是鸟枪换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990年左右我也按电子书上的电路图做了个。

做得漂亮,时隔多年,今看是件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得漂亮,时隔多年,今看是件精品。

网友:
多年不用了,,看到是满满的回忆。

网友:
厉害,以前非常喜欢看电子报,那时候没钱,元件也不知上哪买,只能拆旧机板。还有,那时候很菜,只会拿烙铁和用万用表做一些简单的测量,不过内心却很狂热。

网友J(2017-01-13):
引用 网友H:
1990年左右我也按电子书上的电路图做了个。

看那些布线,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那些布线,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

网友(2017-04-05):
我是用220V交流电经阻容降压限流整流后得到近300V直流电,配合万用表电档 测稳压管稳压值还是蛮可靠的,但没有用来测三极管耐压。
此方法很简单,但不安全,所以在测试时必须把管子及万用表接好后,再去打开电源。测完后先断开电源再拆下实测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2017-06-18):
老无线电爱好

网友:
要说使用方便还是把表头和电池都放进机壳最好,因为不需要太精确的读数,一般电压表头稍加改造即可使用,用开关切换分档,特别是电池没必要放在机壳外面。时代不同了元件工艺有了很大的变化,建议优化一下设计思路。这小仪表还是很实用的,可以用来筛选稳压管。祝贺楼主的作品成功。

网友(2022-08-07):
看这个帖子又学会很多东西

网友:
看到楼主的作品有勾起了我对这段往事的回忆,那是谭维刚先生在《无线电》杂志发表的文章,等到1985年就有商品在北京西单商场交电柜台销售了。我花75元买了一台。但是机器的高压发生器设计可能有问题,当场试机时就坏了一台,买的机器第二天也坏了,又回去换的。还没过一个月这台也坏了,都是3DG12击穿。后来我自己改进了电路,瓷罐用的大了一号,管子用DD01非常可靠。在那个时代谭先生能推出这款简易测试设备真实及时雨,那时候对于管子的耐压测试与饱和压降测试对于维修部和爱好者很是很难得的。他后期发表的答疑也很不错,极有参考价值。用后来专注于高压发生器的设计,用中波磁棒实现了1.5V电池升压到6000V的万用表附加耐压测试,筛选了大量处理品管子。

网友K(2022-10-20):
可以另开一灶说说中波磁棒实现了1.5V电池升压到6000V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另开一灶说说中波磁棒实现了1.5V电池升压到6000V的方法。

那是90年代的事,做好后送给了一位自谋职业的退伍军人朋友了,他退伍后没正经职业,靠家电维修与电子制作维生。前几天我整理笔记好像看到从前留下的资料,等有时间我也想再重做一下,好像还有当年磨好的磁棒片段,以后有进展再分享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990年左右我也按电子书上的电路图做了个。

动手能力真强,绝对是工艺品

网友(2023-02-07):
引用 网友L:
动手能力真强,绝对是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