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的广播电台发射功率的表格,小的只有3瓦,大的有2万瓦。3瓦能覆盖多大地方?

楼主(2014-09-29):
某市的广播电台发射功率的表格,小的只有3瓦,大的有2万瓦。3瓦能覆盖多大地方?
现在大学的校园广播估计都不止3瓦吧?

网友:
调频发射台3瓦也能覆盖几十平方公里,加大发射功率,覆盖面积扩大,但距离的增加并不象面积那样明显。

网友:
普通话广播,功率再大就过界了。

网友:
假定环境、接收机的灵敏度等各个因数完全一样,那么其最大传输距离的平方与发射功率成正比。也就是说2万W的发射功率与3W的发射功率的传输距离比只有:(20000/3)^0.5=81.65倍。实际上还有地球曲率的影响,会小于上述计算。那么,如果3W可以传2km的话,20000W也只有150km左右。

网友:
所以,如果可能,还是多点低功率同频发射来得省。

网友:
早年广播发射机的功放电子管有一个人高!估计功率很大

网友:
香港地区是多山的地形结构,为了更好的覆盖全地区,故采用小功率多发射台的方式达到目的。

网友:
发现一些功率不小的FM台, 覆盖相邻几城市200公里, 专用于药品广告, 有临时的, 播1个月, 按钱定时间

网友:
要说明频率,频率不一样发射的功率不一样距离不一样。

网友:
发射的功率大小都得经过无委会核准,要不被查到是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