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A台表维修

楼主(2014-09-29):
矿坛上收个1905台表,发现有些问题,老是无故重启,且感觉数字板上的IC发热较大。
原电路如上

只有1K的精密可调,维修时用上了,谁来说说R99的作用。

楼主:
为什么说我发图片太大,换成jpg就可以了。

网友A:
-5V电源除滤波电容外,采样调整全部拆除,在Q17位焊个7905,原Q17的基极位置从接R97接Q17 基极那个焊盘,飞一条线到原Q18发射极,岂不省事。电源性能也应该比原来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除滤波电容外,采样调整全部拆除,在Q17位焊个7905,原Q17的基极位置从接R97接Q17 基极那个焊盘,飞 ...

我也没整明白原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一旦这里电压失控,对数字板将是一个灾难,我这个就因可调电阻失效致电压过高使CPU及缓存发热,好在修复后一切正常,精度不错。各组电压的输出电流与维修手册也能对应上。
另外,手摸LM3999Z这个基准发热,加热电流50mA左右,长时间用不会热坏吧。

楼主:
测量了下,78L15,79L15,LM399Z的温度分别是65,56,70摄氏度,已经是规格书的上限了。

网友:
我的,开机比较准,过后就有很大偏差了。基准是3999,不是399。我的也是电源电压高了。

网友B:
LM399就是发热的,70度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99就是发热的,70度左右是正常的。

3999 和 399可差大了,性能、价格、温补都不一样。399可称为经典,3999就是马马虎虎的用着。

网友:
1905作为工作表也不错了。便宜,皮实 速度也很快。5位半的表200多元就能拿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楼主的故障一样,现在也修好了。感觉这个表不错。

楼主:
想打磨一下机器,发现原理图一个错误,原图20欧姆档如下:

感觉应该是这样

简化一下变成这样

楼主:
测电阻时,各档电流:
200:1mA
2k:1mA
20k:0.1mA
200k:0.01mA
2M:0.001mA
20M:0.0001mA

网友(2014-11-21):
我在查这部分电路的时候,发现印版上Q4的基极不是像电路图这样接在Q5的发射极,而是接在Z5上,不只是怎么回事,是我看错了?另外,学生请教ning,Q4到Z6之间的1V是Q4到Z6负极之间的电压吗?具体是Q4的哪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