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6n8和6n9

楼主(2014-09-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可以直接代换,电压放大。。。其它楼下补充。。。

网友:
6n8是不是6N8P.6n9是不是6N9P。因为苏联的6П9有人长打成6n9。
6N8P是中放大因数双三极管,6N9P是高放大因数双三极管。管脚定义相同,暂时试机响不响是可以代用的,改变阴极电阻在某些电路上可以直接代用。
一般用6N8P用其两级推动,6N9P用其一级推动。也就是说对有的电路而言用6N8P一级推动功放级显得推动增益不够。用6N9P代替6N8P两级推动会过冲波形削顶造成失真。

网友:
请把管子的后缀加上。

网友:
这两种管子都不错,做个前级就很好

网友:
3楼解释的比较详尽了

网友:
新手老手玩电子管基本要求是有一本电子管手册(电子版的更好方便查阅),尤其是新接触电子管的同学们,6N8P和6N9P一字之差,参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最近已经很多人问类似这种问题了。
楼上诸位老师回答的比较细致,我从另一个角度说说,其实很简单,很多人问 类似6N1、2;6N8、9能不能互换的问题,其实提这问题之前,应该自己在心里问自己,假如能互换,那么厂家还做两个型号干吗,画蛇添足??

网友:
大家的知识,多数都是从书本上和课堂上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些知识有系统有主次,何以可以用简单的问问题来取代?尤其是有些问题,只要去翻翻书本,一两分钟之内就有答案。

另外,国产电子管,最后的字母P是有含义的。本坛就有太多人不知道这个而乱打型号

网友:
严格来讲不能互换的 但是在胆机上,换了机器能响

网友:
放大倍数相差很大,直接换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