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买个变压器发现是铝漆包线绕的,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01):
标称24V7A。4根1MM并绕。实际可以输出多少电流?           谢谢了。

网友:
铝漆包线绕的直接转入收旧站,一了百了。

网友:
铝线电流密度最好是1-1.5A/平方毫米。,你这个应该是5A比较合适,当然7A也不会烧,最多热点。

楼主:
问了一下卖家,原来是电信上用的,换开关电源时淘汰下来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直接扔了得了。

网友A:
这变压器输出7A没问题,铝线也没关系,完全可以安全使用,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输出7A没问题,铝线也没关系,完全可以安全使用,放心用吧。

今天截下来一段,刮开看了,是铝线包铜的:外(漆层)中(铜层)里(铝线),焊接直间锡焊。 第一次见这种工艺,使用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截下来一段,刮开看了,是铝线包铜的:外(漆层)中(铜层)里(铝线),焊接直间锡焊。 第一次见这种 ...

镀金线~~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用~成本问题么
其实铝线没那么可怕~只要设计合理使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金线~~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用~成本问题么
其实铝线没那么可怕~只要设计合理使用是没问题的~

如果要改制,电流密度按多少计算?          谢谢了。

网友:
有7.84A,没事的,你用坏了再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截下来一段,刮开看了,是铝线包铜的:外(漆层)中(铜层)里(铝线),焊接直间锡焊。 第一次见这种 ...

这种线叫铜包铝线,是新工艺生产的,质量很好,特别是用在高频传输上更有优势,还可以锡焊。

网友:
以后铝的会越来越多,不过现在铜都掉价了,咋还是用铝的,节约成本无极限啊!

网友:
其实也没有什么?国家标准规定中电力变压器还允许用铝线,只要是功能性能能满足且商家明确告诉你是什么材料就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