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高亮LED灯条改造节能灯

楼主(2014-10-01):
手头有一些贴片式高亮LED灯条,利用它改造了一个灯管坏了的节能灯。
材料
LED灯条(工作电压12V),12V开关电源,废弃光盘,原灯壳

制作过程
将灯条等角度用胶粘帖到光盘上,本制作用了8个这样的LED灯条。如图

同样用胶将装好灯条的光盘粘帖进灯壳待用,如图

12V坏掉的开关电源修好它,(我只有坏掉的电源)待用,如图

将修好的电源塞进灯壳后半部原来装镇流器的位置。我这个电源恰好能完美塞进去,如图
电源与整理好引线的灯壳前半部分连线,注意正负级别搞错。如图
组装好的样子

加电效果

后记,这个参赛可以吗?没什么技术含量,自己手边闲置物做的
算是参与论坛活动吧。

网友:
摆放整齐巧妙   持久性看运气了  LED并非长寿  散热看重要

网友:
废物再利用,楼主的DIY精神可嘉,动手能力较强

网友:
“日上”的灯条不错!可靠!亮度高!我用它做了个台灯。

网友:
改制日用的最好了,实用,节约

网友:
废物再利用,楼主的DIY精神可嘉 太好了

网友A:
用开关电源灯亮有延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电源灯亮有延迟吗?

此开关电源接通220V电压既刻有12V直流输出,实际用也没感觉到有延迟啊。

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鼓励和关注。

网友B:
楼主改造的貌似亮度有点低吧,用灯珠如何,3W的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造的貌似亮度有点低吧,用灯珠如何,3W的6个,

用专用灯珠当然好了,不过目前没有改进计划。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这节能灯壳子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节能灯壳子有点年头了

是啊,看来您见过或拥有过这灯。这灯是90年代中期我用过的。灯管坏了以后就一直收藏着,
想着某天买个灯管换上,可一直没买。现在手里有几个LED灯条,就用它改造一下吧,这才有了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看来您见过或拥有过这灯。这灯是90年代中期我用过的。灯管坏了以后就一直收藏着,
想着某天买个灯 ...

我结婚装修新房时候人家送过我这灯,和你这一模一样。2年就坏了,都扔了

网友:
LED照明和工作灯
都是坏了买
然后用不久再坏
如此循环

网友:
节能环保,LED寿命还长,支持。

网友:
灯壳很吊   改装的很服帖  支持

网友:
节能环保,LED寿命还长,支持低碳生活。

网友:
不错不错,我曾在自行车上改过好多

网友:
顶下,改造也是要下功夫的哦

网友:
哈哈 好有耐心啊.

网友:
废物再利用,楼主的DIY精神可嘉

网友:
废物利用最好了。我喜欢。支持

网友D:
这灯现在有几瓦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现在有几瓦功率?

这问题提得好。您估计是多少呢?

看到您的提问,实际测试了一下。
测试工具DT9205数字表。
开关电源输出DC电压:12.12V
工作电流:4.2A
电压电流之积为功率P=50.904W
8个灯条,共计24个LED灯珠,平均每个灯珠有2.12W的功率

不测不知道,一测挺惊人,居然有不小的功率,还没算上电源自己的功耗呢。

看来LED灯珠多了消耗的功率也不能小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问题提得好。您估计是多少呢?

看到您的提问,实际测试了一下。

看你的图片,如果真有这么大功率的话,那灯板的散热满足不了现在这个功率,还要加散热板才行

网友:
高效节能的灯具

网友(2014-11-01):
感觉不大对啊,如果达到50W的功率应该很亮的,而且发光管的温度应该很高,用来粘接的胶应该受不了的,如果每个灯板的三个灯珠都是串联,4.2/8每一路电流大概0.5A,贴片的小限流电阻受得了吗?
不过思路蛮好的,我也喜欢旧物利用。

网友:
这个功率比较小,热量不是很大

网友:
开关电源做LED电源,就怕LED温度升高后电流失控

网友:
俺也有一些,看什么时候参照一下楼主的,也搞搞!!!

网友:
好像没有恒流驱动电路啊?

网友:
这种广告灯的,亮度底

网友:
废物再利用,楼主的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废物再利用

网友:
好啊 废物利用 顶

网友(2014-12-01):
引用 楼主:
是啊,看来您见过或拥有过这灯。这灯是90年代中期我用过的。灯管坏了以后就一直收藏着, 想着某天买个灯 ...

刚才看见这个灯就想起以前我家的灯了,哈哈有种怀旧感

网友E:
真有50瓦,那发热也是蛮厉害的。开关电源也有发热,要注意散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有50瓦,那发热也是蛮厉害的。开关电源也有发热,要注意散热。

似乎功率没50瓦 有条3颗贴片led 每片电流100毫安 是1。2瓦 总和不会有50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似乎功率没50瓦 有条3颗贴片led 每片电流100毫安 是1。2瓦 总和不会有50瓦吧。

灯条不会超过3瓦 ,总和远不够50瓦啊

网友:
我女儿的卫生间环形灯管坏了,我用广告灯箱的LED18条共54只20毫安的代替,大约5-6瓦,比原来的环形灯管还亮呢!

网友:
我认为可以参加,这是创意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有一种铝基板LED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功率没50瓦 有条3颗贴片led 每片电流100毫安 是1。2瓦 总和不会有50瓦吧。

借你的回复感谢一下大家的关注和参与。改天有时间再用不同的表测试一下。自己也认为不会有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2015-01-13):
引用 楼主:
这问题提得好。您估计是多少呢?

看到您的提问,实际测试了一下。

你算的每个灯2.12w要除以3,因为它是一个封装里有三个灯芯的

网友:
电源板这么大,

网友:
4.2安应该是开关电源上标注的额定输出电流,不是实际输出电流。这种灯条每组在12伏供电时电流约在50毫安左右。总电流0.4安左右。总功率不会超5瓦,由于灯条里限流电阻的存在,发光效率较低。

网友(2015-02-24):
挺漂亮的,值得学习

网友:
灯板摆放合理,光分布均匀。

网友:
这种灯条我也有不少,感觉不好沾。我一般钻孔固定

网友:
搞了些汽车上的LED那才叫亮

网友:
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