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能提高窄间距空气可变电容的Q值吗?

楼主(2014-10-01):
手头有几个空连,有窄间距的,也有宽间距的。手头也有一只1000伏的摇表。以前讨论过,摇表虽然不能测Q值,但是可以测绝缘电阻。如果绝缘电阻很低,Q值一定不会很高。基于这点,分别测了一下手头的几个空气可变,结果是窄片距的都不耐1000伏压,有火花。

其中有一只270皮单连,绝缘电阻也低,验证了此前有矿友说他的270空连被迫下岗的原因。

最近又弄了一只800皮双联,军机拆件,也是窄间距。抱着希望不大的心情测了下耐压,居然奇迹般的挺住了1000伏高压没火花。

仔细观察这只空连,遍体金黄,是铝片涂清漆,也许是未知绝缘漆。由此猜测漆层提高了耐压,是否也提高了Q值。

同时发现因为片距窄,透过灯光有局部透明液体连接处,是片子涂了油。

难道涂漆和涂油可以提高Q值?    请大家有条件的试试。

网友:
耐压高的电容器包括空气可变电容器,Q值不一定高,绝缘电阻是影响Q值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还与极板材料、介质、性状、工艺水平等因素有关。

网友A:
可变的绝缘电阻都在1000兆以上,1000兆的摇表电压是1000伏,窄距的有可能打火,不能说可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的绝缘电阻都在1000兆以上,1000兆的摇表电压是1000伏,窄距的有可能打火,不能说可变有问题。

我的意思不是说窄距的有问题,而是说涂漆后提高了绝缘电阻,提高了击穿电压,改变了介质,改变了容量,是否也提高了Q值。这只是一个设想。手里没有Q表,不能具体实验。

该军品双联全身涂漆,似乎有原因。

网友A:
除了真空,空气的电容器Q值最高,任何绝缘材料Q值不会超过空气。具体军用可变涂漆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真空,空气的电容器Q值最高,任何绝缘材料Q值不会超过空气。具体军用可变涂漆不知是何原因。

谢谢介绍。空气的最高,知道了。

以前大家晒出的金灿灿的军机空气连,镀金镀铜,也可能是涂漆的,看仔细了啊。

如果谁手里有劣质空气连,可以涂绝缘漆试试,也许立马变成优质连。

网友:
也想知道:涂了七,提高了绝缘,是否也提高了Q值。

网友B:
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的绝缘电阻,以及电容器的Q值是衡量电容器性能的三种不同的概念。
影响Q值的主要因素是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器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包括接触电阻)。因此增加的是绝缘电阻与耐压不会提高Q值。

网友:
介质损耗 -是空气

电导损耗 -是铝或铜

电容器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

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的绝缘电阻,以及电容器的Q值是衡量电容器性能的三种不同的概念。
影响Q值的主要因素 ...

谢谢于老师介绍。         看来任何介质也比不上真空损耗小,其次是空气。        该空连全涂漆可能是为了更好防锈。

网友:
绝缘电阻高的电容不一定Q值都高,但是绝缘电阻低的电容Q值一定不高!不信的话可以找几只高Q电容测一下绝缘电阻,肯定没有一只是绝缘电阻低的。所以一定不要忽略电容的绝缘电阻!
电容的Q值测量比较麻烦,要测量4个数据再通过计算才能得到,所以先测一下绝缘电阻,如果绝缘电阻低了,就先解决这一问题,Q值测不测意义不大了,反正Q值不高。
在实际的测量中可以发现,很多空气介质的可变电容由于定片支架受潮或者较脏造成电容Q值很低,这些电容的绝缘电阻都低,这些电容通过清洗和干燥Q值都能提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