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机求教

楼主(2014-10-01):
电瓶车上的充电机坏了,让维修店去修,没修好不说,还把我的零件给搞丢了,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零件,求论坛大师们看下,可有知道什么型号零件的,谢谢了

红线圈内的东西

红线圈内的东西

只知道是个四方块,有四个插头

只知道是个四方块,有四个插头

网友A:
看照片接两红两黑四线估计那元件应该是整流桥。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B:
缺整流桥,搞一个600V15A的方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整流桥,搞一个600V15A的方桥即可

谢谢了,买个装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接两红两黑四线估计那元件应该是整流桥。

谢谢了,上次让别人修的就说是它坏了,结果换了还是没好,开机一充电就停,关了从开还是一充就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上威武,我不知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带不起负载保护停了吧

您的意思是电瓶太大了吗?后来我换电动车上的电瓶也是一充就停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充电机没两下子是玩不转的

网友:
快灰复的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