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有放大能力吗?

楼主(2014-10-02):
矿石收音机有放大能力吗?

网友:
据我所知是没有

网友:
矿石收音机直接取自电磁波的能量通过二极管检波推动高阻耳机发声,没有放大能力。

楼主:
准确的说,矿石机有没有无源放大能力?
矿石机中一定是没有有源元件的,有源元件带来的放大能力,一定也就没有了,如没有三级管,当然也就没有三级管带来的放大能力.

但矿石机有没有无源放大能力?
先要看有没有无源电路或无源元件能做到有放大能力?在看矿石机中能不能用到了他们?

从您组装或使用矿石机的体会中,您有没有发现有放大能力的表现?

要是说没有放大能力,有什么理论或实验的结果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说的对
但不影响有没有放大能力吧
回到有源的情况,有电池,也有三级管,能量守恒定律也是成立的吧,但这时是有放大能力吧,对这个情况下,有放大能力大家没有不同意吧.放大是体会在能量的可控的转换!

无源条件下能不能做到可控的转换!???

网友B:
请看这帖, 在27楼提到3DQ 的放大工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6711-2-2.html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吧

网友:
把能量分成两份,一份给基极,一份给集电极,那就可以放大了。能量不会增加,弄得好可以提高选择性而不损失太多灵敏度。

网友C:
你试一下, 用一部矿机收一个强台, 整流后供给另一台用埸效应管矿石机. 相等于, 甲机收到强台整流滤波-----乙机当电源! , 这就有放大作用了吧? 它们两台能源都来自空中电波!都是矿石机性质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 用一部矿机收一个强台, 整流后供给另一台用埸效应管矿石机. 相等于, 甲机收到强台整流滤波-----乙 ...

这个就能完成您的要求,已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这帖, 在27楼提到3DQ 的放大工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6711-2-2.html

谢谢
这个是按系统分析法,分解后,给出的定量的答案

楼主:
在这,大家全认为 有源机不是矿石机,
更有人认为 3DQ也不是标准的矿石机,

就按大家说的最严格的要求,按最标准的矿石机,来看,有没有放大作用,或有没有能提供放大作用的元件?
但最好是定量的来分析,不要定性的简单一说.

又,能量守恒定律在这是不是先不管他.

要是按能量守恒定律,三级管能放大吗?

三极管能放大能力,是以输入的IB和输出的IC比,IC大了好多.以三级管为对象来分析,三极管是有放大能力的,但以三级管为边界的一个对象.能量守恒定律是不能说的.
能量守恒定律在三级管加电池组成的系统中,是成立的,在以一个三极管为边界的对象中,就不成立.

但我们分析的是有没有放大能力,和能源从什么地方来,没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大家全认为 有源机不是矿石机,
更有人认为 3DQ也不是标准的矿石机,

您的探索精神非常好!再玩下去自己便有了答案。有源矿机也不少,红锌矿振荡、炭精话筒放大等,3DQ和2AP一样可以代替方铅矿,几十年后3DQ肯定又成古董。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是一定的!问题是电台给您提供的能量是否合理的充分利用了。

网友:
无源矿机 没有放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