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电路中的滤波电容该用多大的?

楼主(2014-10-02):
   最近搭了个1875的电路,搭好后低音下不来。都说我的滤波电容不够,或者品质不好。我用的是国产的一对3300微发的电容。
   麻烦前辈们说说改用多大的电容,用什么牌子的电容比较好。牛我用的是200瓦的不想动了,耦合是飞利浦的3.3的MKP.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国标200W变压器够了,如果虚标的话就不好说了,市面山寨变压器很多,这不能不承应、正负电压双25v是LM1875最佳工作电压,一般取交流双18V,电流需4A以上。滤波电容50W以内的4700UF左右足以。最大输出控制在25W左右。反馈量够了就好,一般20db。太多会失真严重、负载喇叭功率太大,低频也会差生失真。希望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200W变压器够了,如果虚标的话就不好说了,市面山寨变压器很多,这不能不承应、正负电压双25v是LM1875最 ...

我是推一对8寸的箱子,电源也按大家说的是AC正负18伏,实际在交流19伏。整流出来24.8伏,用的是官方20倍的电路,可就是低音不够,下不来,有什么地方可以修正的吗?

网友:
修正你的喇叭

网友B:
耦合换一下,滤波加大到一万的,桥用个摩托罗拉的。

网友:
8寸的箱子会不会有点吃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推一对8寸的箱子,电源也按大家说的是AC正负18伏,实际在交流19伏。整流出来24.8伏,用的是官方20倍的 ...

首先集成功放不像胆机,负载能力会差几倍。集成功放要储备功率,负载一样的喇叭,必须要3倍左右的功率才够推力。喇叭线接线要重视,正反相位要正确接线,不然音场散没立体感。喇叭不是口径大小。是喇叭实际功率,搭配才是关键,比如10w的功放去推100w的喇叭。你说声音会好吗?只能说会响,。此类功放建议推50w以内喇叭,灵敏度建议80DB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C:
据说1875适合5寸左右的喇叭,它的人声不错,可能低音不是他的强项

网友D:
你要推8寸箱子最好做成btl,功率大一倍左右,还有主滤波加至6800u,个人觉得耦合用4.7u飞利浦轴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集成功放不像胆机,负载能力会差几倍。集成功放要储备功率,负载一样的喇叭,必须要3倍左右的功率才够 ...

我的音箱89db的灵敏度,10到100瓦的输入功率。推起来不太吃力,就是感觉低音下不来,量感是够的,不怀疑音箱的,我这问题出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耦合换一下,滤波加大到一万的,桥用个摩托罗拉的。

我把滤波电容上到了一万了,低音的力度好像弱了一点,还是下不去。耦合该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推8寸箱子最好做成btl,功率大一倍左右,还有主滤波加至6800u,个人觉得耦合用4.7u飞利浦轴向不错。

飞利浦轴向4.7的我倒是有几个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1875适合5寸左右的喇叭,它的人声不错,可能低音不是他的强项

很多人都说其低音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推8寸箱子最好做成btl,功率大一倍左右,还有主滤波加至6800u,个人觉得耦合用4.7u飞利浦轴向不错。

不考虑btl,我也做过btl,原件都配了对。出来的声音没有了那种透明感了,过于直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集成功放不像胆机,负载能力会差几倍。集成功放要储备功率,负载一样的喇叭,必须要3倍左右的功率才够 ...

赞成你的观点,我一直用1875来推我的4寸全频的,就那感觉吧!这次放假就想着推大箱看看,可是上去听了就觉得比我那个破国产功放强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低音下的不够,大家都说1875低音做好了不差。所以我就来请教大家一下,看看我的原件是不是用的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