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呢?

楼主(2014-10-03):
如果想任意改变频率和相位,该如何做到?

是否有可编程直流转交流器件呢?

网友:
功率需要多大?也就是电压和电流、频率、波形?各自的变化范围?以及稳定性(短期和长期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是个不小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转AC开关电源,别的别考虑了,如您是一设计人员,另当别论了!

想任意改变频率和相位,该如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具体有两种:PWM跟FWM。其实就是脉宽调制跟频率调制!脉宽调制好像是改的是占空比 ...

改增幅和频率,有啥器件可以做到呢?

网友B:
最原始. 直流电机带交流发电机, 电子式 50hz振荡器--激励--功放--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想起了几年前做的电捕鱼的DC升AC的电路了,推挽式逆变到300伏,好家伙用了16个3055管,那 ...

抓到鱼了么,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器件:一般先要本机振荡VCO起振输出信号,再放大,驱动调整管或场效应管,无非就是一堆三级管,快恢 ...

DC转AC,电能损耗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原始. 直流电机带交流发电机, 电子式 50hz振荡器--激励--功放--输出变压器

电机每秒转动50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每秒转动50转?

    常规发电机 是3000转,50hz,  事物是一定存在. 人学知识是活的, .只要有动力源足够要得到多少转速都不难! 回答到这里~!   余下的问题, 当时, "老师! 无教过!"  谢谢
你有机会看看! 苏联,老飞机里面400hz逆变电源是不是,这个原理! 大型光伏工程变电也是这个样!

网友C:
最原始. 直流电机带交流发电机, 电子式 50hz振荡器--激励--功放--输出变压器

在老早的时候,电镀厂为了得到大电流直流电,因为电子整流的功率都很小,用交流电几带直流发电机来得到。如果反过来,调节转速,电压随便都可得到。不过,功率因数可不是一般的小,不得已为之。现在都用场效应管做功率推动,高频率振荡推动铁氧磁芯(大大小于铜铁变压器体积)的逆变器,在变压器输出时把它整流滤波变成“纯”直流需要电压,然后再用振荡电路把它弄成交流电,当然,这时的振荡电路可以随意控制相位、频率等。

网友D:
其实你可以用电动车控制器改一下就是了

网友: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老早的时候,电镀厂为了得到大电流直流电,因为电子整流的功率都很小,用交流电几带直流发电机来得到。 ...

最原始! 最可靠的方法!

网友:
买个二手的ups电源就可以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可以用电动车控制器改一下就是了

电动车控制器价格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价格多少?

你不会找个废旧的  ??论坛也有卖的。。。。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找个废旧的  ??论坛也有卖的。。。。50包邮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发电机 是3000转,50hz,  事物是一定存在. 人学知识是活的, .只要有动力源足够要得到多少转速都 ...

见过淬火用中频发电机是用交流电动机拖动的。

网友:
如果能调整的不容易搞,要是不能调整的还不要求频率和功率,果断DIY震动子,这个太简单了,买个继电器就搞定,方波输出,再搞个变压器升压,最简单实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