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B型电子交流稳压器电路

楼主(2014-10-03):
(图片)

网友:
一种很古老的交流稳压电源, 原理是 用2D2P的灯丝对输出电压进行检测,通过6J1,6N1的直流放大后 控制五个6P3P管的导通程度从而控制流过T2磁饱和变压器的电流强度 控制稳压自偶变压器T1的等效比例,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变压器T3既是输出电压采样变压器也是控制电路的电源变压器。

   这种稳压器的稳压效果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磁饱和变压导致的波形畸变,输入电压与标定电压相差越大,波形变化越恶劣,所以在一些高精度仪器中是特别著名不能使用这类稳压器的。

网友(2014-11-04):
至少里面的大牛做电子管推挽功放功率足够了,别的东西现在可能用不上了。

网友:
70年我厂晶体管车间就有几台电子交流稳压器,电压180v到250v都能稳到220v.为电子测量仪器供电.功率为500瓦到4000瓦等.还有一台磁饱合稳压器,体积挺大的,负荷越大稳压器里的变压器越翁翁响..挺讨厌人的.

网友:
2D2P的灯丝烧断后输出电压很高

网友:
我才发现这里的图纸真多 ,年代跨越好长

网友(2014-12-09):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我单位原来有一台,后来坏了,我将控制部分拆了自己留着,剩下的部分卖废品了。控制部分变压器可做收音机或者小功率音响用。

网友:
磁放大原理

网友(2015-12-02):
这是个充电的好地方,收获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6-07-30):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和烟版的说明

网友:
我也有一台,型号为614AIII型,功率为1KVA。与楼主的不同点是功率管为两只6P1并管。现已经拆掉,将6N1,两只6P1及电源变压器利用起来,买了一对输出变压器,做了一台6N1推6P1的小单端,音质还将就。
该机的电源变压器次级为交流275V,另一组是双的275V,做6P1单端电压过高。

网友A(2017-02-18):
帖子有点老,但是突然看到还是很感兴趣。
有个疑问,就是T2磁放大器如何设计,他和T1自耦变压器串联在输入回路里,那整体是如何实现降压的。
如果他不能使电压反向,那不管他的饱和程度如何,整体都是升压的,如果他可以使输入电压反向,那他的参数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有点老,但是突然看到还是很感兴趣。
有个疑问,就是T2磁放大器如何设计,他和T1自耦变压器串联在输入 ...

这个与串联稳压直流电源原理类似. T1是个升压的自耦变压器,  T2 是个可变电感器. 当输出电压偏低时, 通过增大 T2 控制绕组的直流电流, 使得 T2 的铁芯饱和程度减弱, T2的等效电感减小, T2 上的交流压降减小. 以此补偿输出电压的降低. 反之, 当输出电压偏高时, 控制电路就会增大 T2 控制绕组的直流电流, T2铁芯饱和程度增大, T2 等效电感减小, T2 上的交流压降增大, 输出电压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与串联稳压直流电源原理类似. T1是个升压的自耦变压器,  T2 是个可变电感器. 当输出电压偏低时, 通过 ...

谢谢回复。如果输出端接在t1的两端,你说的我明白,但是t2也在输出里接着,这样如果t2不能反向的话,不管他的饱和程度是多少,整体都是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如果输出端接在t1的两端,你说的我明白,但是t2也在输出里接着,这样如果t2不能反向的话,不管 ...

串联稳压电压需要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若干伏特, 因为调整管只能改变其上的电压降, 不能让输入电压高于输入电压. 同样道理, T2 只能降低电压, 不能升高电压, 因此必须先将电压升高之后, 再由 T2 根据需要进行衰减.

事实上将T2与T1的位置换一下也是能工作的, 这样看起来就跟串联直流稳压电源的原理完全相同了. 可控电感 T2 的地位与调整管的地位相同. 直流稳压电源的调整管也不过是扮演一个受控电阻的角色, 而且还要消耗有功功率.

当然这样交换位置之后, T1 的 "初级" 绕组部分将直接接到输入电源上, 其面对的电压波动范围比现在这种接法要大一些,  T1 的制作成本可能会稍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