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机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10-03):
可不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呢?谢谢。

网友:
消除、减小触点的电火花。

网友:
消火化,延长触头使用寿命

网友A:
触电开合容易产生电弧!大家都知道电弧高温会使触电氧化!电容的作用就是把电弧吸收掉延长触电使用寿命

网友:
在输出负载或触电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触点开合容易产生电弧!大家都知道电弧高温会使触点加剧氧化!而不通电!电容的作用就是把电弧吸收掉,延长触点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电开合容易产生电弧!大家都知道电弧高温会使触电氧化!电容的作用就是把电弧吸收掉延长触电使用寿命

消除电弧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除电弧的机理是什么?

机理到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容量及耐压选取。因为它是这个电路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也想知道它是怎样取值。

网友:
吸收触点瞬间接触产生的高电压用的,可以减少触点的磨损,不易粘白金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N年前农村里的打鱼机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拿来电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