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绕制喇叭音圈

楼主(2014-10-04):
以前绕过音圈。用烙铁脱开纸盆上2根引线,   先用一点点稀释剂脱开音帽,音圈与纸盆结合处用笔做好记号,把音圈与纸盆结合处用稀释剂或香蕉水化开,取下音圈,   拆掉原漆包线,保留原音圈;   找一个合适的圆柱,稍长点为好,把音圈套在圆柱上,如有点间隙,可用不同厚度的胶带绕在圆柱上,绕胶带别重叠着绕,首位相接着绕。           如原音圈破损,用厚薄合适的纸,在圆柱上照原尺寸重绕一个,接口首尾相接,不能重叠,接口处用透明胶带粘上固定,因为上面要绕音圈的,所以强度不是问题。

下面就要开始绕音圈了,首先高强度漆包线直径的选择,原音圈烧了重绕,很简单,在原音圈位置上,用同号漆包线绕上即可;改阻抗,把原音圈线拉直,量下电阻,比如阻抗4欧,电阻在3.2欧,要改成8欧,量一段比原号数小的漆包线,阻值在6.5欧左右,这一段漆包线一定要绕在原音圈位置,宽度基本一样,具体可以参考原音圈宽度,原漆包线直径长度,来计算新漆包线的直径,长度,以及重绕的宽度。现在该用绝缘清漆涂刷固化音圈了,注意清漆别挂太多,要卡磁铁的,最好薄薄的刷2次,等干透。

接下来就要固定音圈,把音圈从纸盆中间小心放进磁场,两根漆包引线留在纸盆原来引线位置,接下来就是重点了,找合适厚度的纸,比如打印纸,剪成5-6条小长条,垫在在音圈和磁铁中间,不要重叠,纸的厚度插好后音圈就不能移动了,对准纸盆和原音圈记号,用高强度胶水如万能胶,点上一圈固定;把新的漆包引线焊接在纸盆2根软线上,胶水固定,音帽也用胶水固定。静置2天,OK,就可以使用了。

因为是业余使用改装,所以要求不能太高,比如阻抗不是很准,但是不会差多少,而且8欧的阻抗你可以做成7欧或9欧10欧的,来匹配放大器。看起来有点麻烦,但如果做了2个,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需要的只是一点点耐心。         主要的就是体验DIY的乐趣。

补充内容 (2014-10-4 19:43):
漏了个细节:在粘好音圈和纸盆结合处,等牢固后,抽掉5-6条小纸片,然后粘上音帽。还有绕音圈应该是来回绕2层【时间太长记不清了,不过应该如此,具体拆时看一下】,漆包引线首尾在一起,拆的时候记好原来的焊接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苟同。
做这事好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现代科技下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得不偿失,有穿越的感觉,现代喇 ...

不必苟同。发这篇文完全是看了一些帖子后有感而发。记得那还是在八几和九几年改的,改后具体音质不敢说100,80-90还是有的。现在如有好底子的单元烧了,宁愿重绕,胜过将就买一般的新单元。现在是电脑时代,但还是有人玩矿石机,电子管,晶体管,甚至还有收集古董,这个不能说是社会的退步。今年偶然发现的矿机论坛,一下就被吸引进来,怀旧感与亲切感 油然而生,相信同感的不在少数。呵呵。

网友A:
不敢苟同。
做这事好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现代科技下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得不偿失,有穿越的感觉,现代喇叭都是机制的,DIY也要与时代同步,不推荐这做法,但特例除外。

网友:
需要很大的耐心。

网友:
仔细,认真,细活,这个要顶你!

网友:
说的比较全,楼主再也不怕烧喇叭.

网友:
我也想绕线圈 可以功夫不到家 而且电路也不懂 羡慕中!

网友:
这个绕出来会响就不错了,如果音圈只是断在头上,在拉出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个很细致的活。

网友B:
看完!!!真想绕我的十二寸珠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真想绕我的十二寸珠江!

珠江十二寸!八几年的梦想!记得那时买一对6.5寸的+一对高音,烧的不亦乐乎。

网友C:
呵呵 这个活我以前还真做过,拆音圈用香蕉水化胶,过程跟楼主差不多,楼主忘了一步就是固定音圈的时候要先把音圈跟阻尼弹簧粘好 再粘纸盆,干透以后抽掉音圈里面的纸条,用手按压纸盆听响声,如果没有碰触磁铁摩擦的声音基本上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珠江十二寸!八几年的梦想!记得那时买一对6.5寸的+一对高音,烧的不亦乐乎。

之前有十二寸珠江加德国号角!不过出了!!!那声音是永远无法亡记!

网友:
慢工出细活!绕音圈这个活很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个活我以前还真做过,拆音圈用香蕉水化胶,过程跟楼主差不多,楼主忘了一步就是固定音圈的时候要先把 ...

完全正确!多谢指正!

网友D:
   原来自己绕过音圈,好麻烦,主要是没有精密的模具不好搞

网友:
以前做过很多次,主要是修复10“~12”的,太小的就无甚价值了,当年的OCL石机对喇叭损坏率高,远不似现在、、、

网友:
震模耳机就绕过,闭上眼睛绕。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活呀 我们团里这有裁人

网友:
我就是感觉拆音圈费劲,效果还不好,究竟使啥稀料最好?香蕉水和信那水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自己绕过音圈,好麻烦,主要是没有精密的模具不好搞

模具自己做,76年绕过0.5W8欧的音圈,挺费事,耗时两天,用办公用胶水固定。

网友:
徒手绕制线圈很麻烦,一是做模具,二是排线绕制,还有最后粘结固定。

网友:
关键问题是重新绕的参数跟以前的还一样吗?

网友:
这个要支持楼主。十多年前干过这事,在同规格的导磁柱上粘几圈纸,再反粘上胶带(粘面朝外),然后绕上漆包线,最外面再少粘一层胶带,把绕好的音圈抽出,塞到喇叭里,小喇叭可能要返工几次,稍有不当就会碰圈或者干脆塞不进去。
现在可没这耐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多谢指正!

还是没有看出打印纸怎么取出来。

网友F:
看起来可以DIY 250Ω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有看出打印纸怎么取出来。

打印纸是定位音圈的,胶水牢固后抽出纸片,音圈就在磁隙中自由运动不擦音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可以DIY 250Ω耳机了。

对呀,可以DIY13欧38欧------等等任意阻抗,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G:
我也弄过,太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弄过,太烦

这也烦?比那时装个半导体简单多了。

网友:
那时的耳机基本比较难找到,现在满地都是。绕耳机的飘过

网友:
心如针细,顶楼主

网友(2023-05-24):
纯 铜 铝 银 铂      铜包铝  镀银包铝 银包铜  请问哪些材质做音圈最理想?

网友H:
   78年曾经自己制作过10寸电动式扬声器。其中除纸盆和弹簧板是买的,磁钢在磁钢厂找的。其他的上下夹板,盆架音圈等全部手工制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78年曾经自己制作过10寸电动式扬声器。其中除纸盆和弹簧板是买的,磁钢在磁钢厂找的。其他的上下夹板, ...

现在有无兴趣?有一个喇叭架子送

网友:
yamaha喇叭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95677

网友:
有意思。音圈插入磁隙的深度如何控制?深度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不对齐,可以活塞运动出来发烧友特别喜欢的偶次谐波失真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无兴趣?有一个喇叭架子送

谢谢kimida朋友的美意!目前身体欠佳行动不便,手也抖得厉害,玩不了了。现在也只能在网上溜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kimida朋友的美意!目前身体欠佳行动不便,手也抖得厉害,玩不了了。现在也只能在网上溜溜了。

祝兄安康愈快

网友:
大师很细心呀!

网友:
80-90年代绕过,当时朋友开歌舞厅的,正反馈啸叫经常烧喇叭音圈,业余时间绕修复喇叭,一个收费800-900元钱,相当于我2-3个月工资 ,后来许多歌舞厅都慕名而找我,忙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