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脑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4-10-04):
一台清华同方的电脑(真爱 T5150),主板是 K8M890M2MA,CPU是闪龙3200+。网上查得该主板支持双核的速龙CPU,因此淘了一个二手的速龙4800+装上,没想到却用不成。情况是总死机或自动关机。后发现CPU的温度很高,加了系统风扇也没用。请教有经验的大侠是何缘故?是U的质量有问题吗?有人说U的针脚接触不良会有这种现象,是真的吗?该机的内存条是两根ddr2 1G的。

网友:
菜鸟瞎说下·~
是不电源功率跟不上啊?导致的!

网友:
主频跟不上吧?

网友:
电源的12V功率不够用也就是输出电流不够,导致CPU供电不足。

网友:
记得以前看到这个版块里有人拆开AMD芯片重新涂导热硅脂的

网友:
不太可能是电源问题,品牌机的电源再低也有180,也更不可能是接触的问题,,会不会是bios太低支持不好。。

网友:
这类老电脑,其实还不如买新的,现在有些脱节了

网友:
如果有其它正在使用的机械,替换一下试试就知道是CPU或主板哪个有问题了

网友:
对于你说的型号不了解 不过升级cpu的话 最好重装系统

楼主:
电源是250W的,应该没问题。BiOS要怎么确认高低支持?

网友:
整不好是u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250W的,应该没问题。BiOS要怎么确认高低支持?

开机进bios看是否能正常显示cpu型号数据和bios版本,去官网看看有没有升级的bios,还有就是淘的cpu有问题。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BIOS是Phoenix-Award的,没有显示版本年限,也没有显示cpu的型号和数据,只有PC Health Status项,显示cpu温度和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BIOS是Phoenix-Award的,没有显示版本年限,也没有显示cpu的型号和数据,只有PC Health Stat ...

一个有版本的,能进bios吗?进去把logo关了,再开机应该有(检测内存时)版本信息在下面,cpu信息在检测内存数字上面,可以按pause键暂停慢慢看。

网友:
个人觉得极大可能是U的问题,因为旧的AMD有很一定概率有发热问题。
我之前的老机就是这样,用了几年后就出现高烧不退的问题,用尽一切外部降温方法都没有显著效果,只能从CPU内部动手,只是太折腾了,所以干脆换机。如果不想换机就用软件降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