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C8051F

楼主(2014-10-04):
我是新手。请问C8051F好不好上手。谢谢!

网友A:
与传统的51没有什么区别,就多了几个IO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传统的51没有什么区别,就多了几个IO寄存器。

哦,谢了。以后学习遇到问题,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B:
STC烧录程序和设备比较简单,下载器容易自制,并且供电是5V,容易和其他器件匹配。

而C8051F的烧录还需要一个特定的调试器,以前是2百多,现在有山寨的几十元,不过这个调试/下载器能够单步执行,非常方便初学者。其次C8051F是3.3V的,有时候和TTL器件接口需要附加东西。

以前C8051F的价格贵,不过现在价格也下来了,按初学者常用DIP封装的STC12C5608AD和C8051F330 DIP对比一下。淘宝搜到F330的直拍价是6.5-7元左右,STC的是5元。初学者也就1两片,这个价差没啥影响。

看你自己的程度吧,C8051一次性投资大,但调试程序方便。STC的硬件配套投资少,调试程序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烧录程序和设备比较简单,下载器容易自制,并且供电是5V,容易和其他器件匹配。

而C8051F的烧录还需要 ...

高手!以后有问题请教,不要嫌麻烦啊

网友C:
这个还是很好入门的,当然了,看你是从C开始还是汇编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很好入门的,当然了,看你是从C开始还是汇编开始

看了一些资料,感觉汇编有点难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感觉汇编有点难哪

汇编看下,了解下就可以了,项目里面基本用不到的
有条件直接学ar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AP15F2K60S2  IAP15W4K60S4 IAP15W4K58S4都可以进行在线仿真,可单步执行,这三种片子我都有,都搭过实验 ...

越讲越专业了。看了些资料,STC性价比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