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视仪坏了,请大家帮忙进来看看

楼主(2014-10-05):
去年朋友送了一个国产无牌夜视仪,微光的,就是图像是绿色的那种。玩了几次都正常。昨天拿出来装上电池(2节AA),前几秒图像正常,然后慢慢变暗就没反应了。排除电池、开关故障,每个焊点都仔细检查了。测高压包输入两根红白线电压为零。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坏了?谢谢啦!

网友:
是不是管子坏了换一个

网友:
看图片外围小板可能是个升压电路,就几个原件测一下,2楼说的管子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我去找管子,是个6N4401的小功率管。大家还有别的见解吗

楼主:
刚才又亮了一小下,十几秒,时好时坏,会是管子的问题吗

网友A:
首先声明这东西没玩过。电源就用2节5#电池,低电压就是通过升压电路元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测高压为零说明不是显示管的问题。是不是电池用的不对,因为放电电流较大,还需要持续较长时间放电,对电池要求比较严格。你的电池瞬间一放电,电压马上回落。至少要用名牌正宗的碱性电池,美国劲量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这东西没玩过。电源就用2节5#电池,低电压就是通过升压电路元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测高压为零说明不 ...

多谢兄回答。我用的是新的碱性电池,南孚的,测电压每个1.54V。接通电源后测负载后的电压也是3V。说明书上写换一次电池可以使用20小时。也许会有夸大,保守估计5小时应该没问题。每个焊点都重新过了一遍锡,原件不多,每个焊脚都测了导电正常。也用电吹风吹了线圈。还是不行。只是极个别时开开关可以亮一小下。不知如果那个三极管功放管坏了,还可以偶尔亮一下吗?

网友:
你用指针表RX10档分别测量每个晶体二极,三极管正反向,如果晶体管有故障会找到的。晶体管有软击穿现象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亮了一小下,十几秒,时好时坏,会是管子的问题吗

接触不良脱焊

网友:
挨个换元件,估计没几个。业余只能这样。

网友:
这种升压电路的三极管容易坏,换一个看看

网友B:
看了楼主对故障的描述,个人感觉“6N4401”出问题的可能性有,但旁边的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还有管脚虚焊的可能性也不会小,你在将焊锡烫溶后用烙铁来回在管脚上磨察一下,同时在加点松香效果会更好,还有刚才查了一下没找到这个管子的参数所以不好给代换建议,对不起了,我个人感觉虚焊的可能性更大祝你成功修好,期待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对故障的描述,个人感觉“6N4401”出问题的可能性有,但旁边的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还有管脚虚 ...

谢谢您和楼上各位。我把所需原件除了电感之外两个电容,一个电阻和三极管都买了,等收到后换上试试。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这个以前玩的时候
能看到树上的麻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