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提高FM矿机的选择性

楼主(2014-10-05):
按照上图线路做了个FM矿机,这个长假带去公园试听,距发射塔约2公里山顶上轻松超过100个微安(俺的矿机100微安表爆表)。把天线拔掉仅用手握紧耳机线就有20个微安。插上拉杆天线,天线拔出1.2米(俺用的1.8米天线拉出6节再缩回2至3公分)左右,与地面约成90-150度角度,天线指向东、西南、南、北时可大声收到四个台。调节天线指向调到台后再旋转可变微调,但细听仍有混台声。请坛上大伙指点下怎样能让选择性再提高些。谢谢。

网友:
我认为:单独做一天线回路,然后耦合到调谐回路,选择性会有提高吧。你离电台很近,牺牲点灵敏度来提高选择性,声音小不了多少。说的不对,请谅解。

网友A:
想要提高FM矿机选择性,请试用3DQ检波。

楼主:
中波矿机上此办法没问题,不知FM机上此技术怎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提高FM矿机选择性,请试用3DQ检波。

不瞒99版,提到3DQ俺都想哭了,看到坛上3DQ非常热,俺也试着弄了弄,从中波矿机到FM线路一共试了3个,结果是一点声音听不到,反复查看线路焊接无误,就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昨天还发誓呢再也不弄伤心的3DQ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瞒99版,提到3DQ俺都想哭了,看到坛上3DQ非常热,俺也试着弄了弄,从中波矿机到FM线路一共试了3个,结果 ...

根据装机实践,用3DQ检波,无论是AM或FM都比二极管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瞒99版,提到3DQ俺都想哭了,看到坛上3DQ非常热,俺也试着弄了弄,从中波矿机到FM线路一共试了3个,结果 ...

如果试了3个都无声,就要注意焊接问题,及有可能是电铬铁有漏电。
解决的办法是在络铁热后拔下插头,用余温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瞒99版,提到3DQ俺都想哭了,看到坛上3DQ非常热,俺也试着弄了弄,从中波矿机到FM线路一共试了3个,结果 ...

用3DQ吧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很好,焊接和存放注意防静电,4个脚要短接,碰触3DQ时身上要带地线,焊接时烙铁要接地线,烧热后拔下电源焊接,顺序先焊  S-- D-- 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DQ吧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很好,焊接和存放注意防静电,4个脚要短接,碰触3DQ时身上要带地线,焊接时烙铁要 ...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试了3个都无声,就要注意焊接问题,及有可能是电铬铁有漏电。
解决的办法是在络铁热后拔下插头,用余 ...

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第三次俺都是用烙铁余温焊的,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刚才"爱鼓捣"兄指点身上、烙铁上接个地线再试试。俺在想3DQ既然这么讲究,用在矿机上收听时也得加小心吧,如果电流超过几百个微安对它是否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提高FM矿机选择性,请试用3DQ检波。

请教99版,图中线圈尺寸及用什么做的胎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99版,图中线圈尺寸及用什么做的胎具

线圈在20mm胎上绕3--4圈,长度在15--40mm间任意,绕3圈就短一些,4圈就长一些,间距越大电感量越小,可通过拉长或压缩调整频率覆盖。
用线直径2mm比较合适,也可用三根1mm线绞成一股,镀银最好。胎具用什么都行,木头.小塑料瓶.或18650电池,反正最后要脱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第三次俺都是用烙铁余温焊的,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刚才"爱鼓捣"兄指点身上、烙 ...

是否管子有问题?3DQ是在那里买的?最好到友谊电子买。

网友:
我感觉用3DQ装很矿机简单,没有遇到过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管子有问题?3DQ是在那里买的?最好到友谊电子买。

是在YYDZ处买的啊,一共买了5只还剩2只,这回焊接一定倍加小心。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