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以前做的木板矿石机

楼主(2014-10-06):
能收到3个台,是短波的,本来是做中波的,可是线圈不够,一个中国之声 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好像,还有一个是民乐干扰台
地线不用接,天线10米多,有时候晚上声音大的很,到白天9点往后声音基本很小或者收不到了,空气双联没有旋钮,现在换上彩笔帽子也挺不错的,听筒换上电话的 听筒,至于电路图还没有,我是反反复复折腾觉得现在效果最好

网友A:
用三个365P空气可变电容器,六联都接上了吗?是串联、还是并联啊?用得着这么多空联吗,求线路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个365P空气可变电容器,六联都接上了吗?是串联、还是并联啊?用得着这么多空联吗,求线路图,谢谢

空气可变都是串联的,反正瞎折腾 呵呵 电路图我也不会画,用画图画了一个但是今天发 不 了图了
就是天线一个可变 ,两个线圈串联,一个线圈并一个可变,变压器220/6的

网友:
是串联的啊,串联容量减小,所以收不到中波,调谐也不方便吧。您做的矿石收音机真漂亮,布线合理正规、一点也不乱,让人看着舒服,小匹配变压器很好,小巧可爱,电感量应该不低。您的线圈管是高频瓷的吗?这线圈管要是直径再大点,就更好了。

网友:
以前是多少,前天吗

网友:
布线工整漂亮。

网友:
空气连多

网友:
三个双联六个单联,六个调谐回路,为何只有两个线圈。

网友:
真不错!很漂亮!看着就舒服!

网友:
三只空连,两付线圈,没明白,上图吧。

网友:
空联,好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