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雅阁震动问题

楼主(2014-10-07):
雅阁2.4,自动档,平时使用没什么问题,但在2300到2400转时,这时大概在80时速(档位估计在三档),明显感觉到发动机震动比较大,提速貌似有点乏力,低于2300转或者高于2500转,这现象消失,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波箱在15w公里时换过离合片,现在18w公里,未换离合片前忘记有没有这现象,请问换离合片会不会造成这现象的?
除了这一现象,其他一切正常,换档也没有发顿。

楼主:
烟版,湘版在吗?

楼主:
没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天亮了会有的

网友A:
发动机机体共振,检查发动机和自变箱与车体链接橡胶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机体共振,检查发动机和自变箱与车体链接橡胶块

检查过了,好像没有发现。

网友A:
是不是节气门和喷油嘴该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节气门和喷油嘴该清洗了。

只限某一转速,其他转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动力也可以,也没有挫扽。

网友B:
车仅是在跨过80KM左右速度时振动?,看看你那2个前轮端面平整么。

网友:
车是需要检查排除法,还有火花塞,时间公里数。有时候连鸡爪垫不是看出来的,是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仅是在跨过80KM左右速度时振动?,看看你那2个前轮端面平整么。

80公里是转速在2300转时震动,如果是1800转80公里,没事。

简单说,是2300转有震动,其他速没有震动。

网友C:
雅6,7,8,9??好歹说个年限啊,这样别人也好有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雅6,7,8,9??好歹说个年限啊,这样别人也好有的说。

05年七代雅阁2.4自动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烟版,湘版在吗?

坛友兄弟你好,刚看到你这个回复,有何指教?

你帖中这个现象,我分析是发动机共振造成。并推测是换离合片而造成。离合片的大小、厚薄、精度、装配间隔等均决定共振的加大或变小。发动机动力输出轴直接连接的就是离合器,所以它共振只与发动机转速相关,某一个转速下是共振点。于是产生了你目前的现象。建议检查一下离合器。

仅个人不成熟看法,供参考。还得请我们的老班长来专业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兄弟你好,刚看到你这个回复,有何指教?

你帖中这个现象,我分析是发动机共振造成。并 ...

湘版见笑了,学生是来领教的
湘版分析得很有道理,印象中,没有换离合片之前是没有这现象的,或者有也是很轻微的,其实我之前也有过怀疑后换离合片或者装配的问题(例如有定位的没有对正),只是其他使用正常,换档也正常,也就没有深究,也没办法法求证,谢谢湘版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