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 自动版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4-10-07):
自己DIY的时候,打孔一直是个难题,特别是那些硬质合金,用手电钻根本无法钻孔,于是就有了这个自动的电火花穿孔机的诞生。
先上个控制箱的照片,左上部是3个开关,分别是220V电源开关,方向控制开关,使能开关。
开关下面是香蕉座,用于输出电火花电压,香蕉座旁边是步进电机接口。

电源部分,用的是一个环牛变压器。
交流34V作为主电源经整流滤波后输出50V的直流电源用于电火花。
交流16V经整流滤波后作为步进电机的电源
交流6V用于555脉冲信号发生器

机械部分,正好以前做过一个迷你的雕刻机,现在用不到了,就拆了Z轴来用。

主控箱内部
中间是环牛变压器,左边绿色的圆柱体是20Ω电阻。

步进电机控制板藏在面板后面,是以前做雕刻机的时候买的套件自己焊接的。

那个绿色的长方体是10u油浸电容

用断锯条试了下打孔,黄铜棒直径2毫米,打穿一个孔用时大概1分钟,非常方便。

楼主:
工作原理
电火花部分的电路其实非常简单,交流电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直流电,经过一个20Ω的电阻和20u的电容就可以放电了。
但是要产生电火花,还要对工件和电极之间的间隔距离进行控制,太远了火花无法产生,毕竟只有50V的电压,太近了容易短路。
所以其他电路都是为了完成自动控制距离这个目的。

机械部分这里用的是雕刻机的Z轴,将步进电机的圆周运动转换成电极的上下运动。
控制步进电机用的是T8435芯片,主要有3个控制信号:
1. 由NE555芯片产生脉冲信号输入TA8435的7脚,TA8435每接受一个脉冲就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一个角度。
2. 方向信号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这样就能控制电极的上下运动了。
3. 使能开关控制TA8435是否工作,当TA8435的3脚接地时才接受脉冲信号并控制步进电机选择。

工作过程:接通电源,方向开关选择向下运动,然后使能开关接地,电极开始往下运动,当运动到离工件一定距离内时开始火花放电,这时候电极还是在向下运动的,所以最终电极与工件将会碰在一起,因为金属的导电性,就相当于50V电源短路了。因为电火花电路中串联了20Ω的电阻,所以短路电流就是50/20=2.5A。
因为短路,光耦PIC817中没有信号传递,所以等于就是TA8435的5脚为高电平,步进电机反转,电极往上运动与工件分离。
因为分离,短路状态取消,光耦PIC817中又接收到信号,TA8435的5脚为低电平,步进电机控制电极向下运动。
于是在不断的短路、分离状态中,电极与工件之间的距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能够不断的产生火花,最终工件被电蚀。

元件选择:
电源可以用交流电经过整流获得,还有个简便的方法就是用50V的电动车的充电器,经过很多DIYer的实践,电动车充电器完全可以用在这个电火花电路中,而且因为是开关电源,各种保护电路比较完善,所以即使短路电流达到2.5A也可以正常工作,前提就是要用质量合格的充电器。
20Ω的电阻,因为工作最大电流达到2.5A,所以要求电阻的功率也要够大。我这个用的是50瓦的法郎电阻,发热还是比较厉害,所以加了散热风扇。
20u电容:建议用无极性电容,例如油浸电容。这个电容容量越大,火花威力越大,但是电容充电时间就长了,建议容量为10u~20u。
TA8435工作电压范围为10~40V,电压越大电机旋转越有力,建议用24~36V电压。
18脚和21脚分别接一个0.5Ω的电阻,这个是取样电阻,功率为2W。
23,20,19,16脚接步进电机,同时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地,这个二极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要求是快恢复二极管,这里用FR307(3A,1000V)
其他元件没有特殊要求,电阻用普通1/8瓦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个雕刻机套件价格多少?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雕刻机套件价格多少?好使不?

那个雕刻机不是套件,是我DIY的,功率太小速度太慢,已经拆了。
我帖子里说的套件是指那个步进电机驱动板。

网友:
太厉害   佩服啊

网友B:
工作电压能否再提高 如50-60V  能否用电焊机代替工作电源

网友:
好作品。要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压能否再提高 如50-60V  能否用电焊机代替工作电源

你是指电火花电压?理论上是可以的,工业上好像电压还要高,但对于DIY来说不建议用那么高的电压,安全电压是36V,这里用50V其实已经是有点危险了,DIY对于安全保护措施经常是零,不小心就会产生触电。
对于电焊机不太了解,印象中电焊机是低电压大电流的,应该用不了,电焊和电火花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做的非常好,学习中。进给系统板子能给连接吗?想试做,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非常好,学习中。进给系统板子能给连接吗?想试做,请多多指教。

进给系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555脉冲发生电路和TA8435驱动电路
TA8435驱动电路是我6年前网上买的,人家现在已经不开店了。不过这种类型的驱动板网上应该还有的,你找一下,买回来自己加装555等附属电路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想试作的话,建议就买20Ω电阻和20u电容,这样已经可以手动控制来产生火花了。
虽说这个火花间隙比较难控制,但用螺丝配上螺母的话还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要做好绝缘,注意安全。
其实做这个的难点是机械部分,电子部分买上零件做个PCB就可以完成了,对于坛里的同学来说没什么难度的,机械部分需要车床、台钻什么的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给系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555脉冲发生电路和TA8435驱动电路
TA8435驱动电路是我6年前网上买的,人家现 ...

将步进电机的圆周运动转换成电极的上下运动,在驱动板上怎样换成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步进电机的圆周运动转换成电极的上下运动,在驱动板上怎样换成上下运动。

控制电机正转或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非常不错!实用!

网友D:
好作品!光耦PIC817的2脚是否应改接到48伏加工电源的负极形成回路,同时加工电源与控制电源完全隔离以保护控制芯片。

网友:
高!进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作品!光耦PIC817的2脚是否应改接到48伏加工电源的负极形成回路,同时加工电源与控制电源完全隔离以保护控 ...

对的,你看的真仔细,电火花电源那里的负极应该加一个接地符号,这样就和控制电源共地从而形成回路了.
你后面说的隔离啊,保护啊什么的没看明白,是说要用两个环牛?
用1个环牛,是怕加工电源影响控制电源?应该没问题的吧??
加工电源即使短路,才消耗125瓦功率(50V×2.5A=125W),这个环牛是300W功率的,远没达到环牛的额定功率,应该没影响的,时间用下来也没什么干扰啊什么的,另外用2个环牛,成本就大了,而且控制箱里地方太小放不下了.

网友E:
孔的大小可以任意穿吗?期待整理更多的关于电火花穿孔机的资料。

网友F:
不错,学习了!楼主这个想法是创造出来,还是有类似参考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的大小可以任意穿吗?期待整理更多的关于电火花穿孔机的资料。

孔的大小由那个黄铜棒决定。甚至形状也是黄铜棒决定的。如果用六角形的黄铜棒打出来的孔也是六角形的。这个不单单是打孔,还有很多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学习了!楼主这个想法是创造出来,还是有类似参考的机器

电火花穿孔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就像一个电阻加一个LED灯就能发光一样,这个是基础知识不用创造,创造这个词太伟大了。我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我的需要增加了自动控制电路,类似于要让那个LED灯闪烁就加一个脉冲电路那样,有的人用555来做脉冲电路,有的人用单片机来做,我只是用了一个适合我的电路。

网友:
只有没想到!不是做不到!我就没想到这个啊?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
只有没想到!不是做不到!我就没想到这个啊?不错下来试试!可惜了雕刻机了早知道要拆了。你转给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没想到!不是做不到!我就没想到这个啊?不错下来试试!可惜了雕刻机了早知道要拆了。你转给我好了

兄弟,连发三个帖子啊,可见你对雕刻机是多么的向往啊。拆的那个只是玩具,为了验证雕刻机的原理才做的,干不了活的。原理搞懂了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网友H:
虽然这种穿孔机几十年前就有了,不过楼主能自己DIY出来还是很了不起的,穿孔时电极上要加水冷却的。

网友:
很好做的不错

网友I:
这个还挺要技术的我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这种穿孔机几十年前就有了,不过楼主能自己DIY出来还是很了不起的,穿孔时电极上要加水冷却的。

对的,工业上有专门的冷却液,自己玩只能用自来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挺要技术的我做不了

原理很简单,只用一个电阻和电容的话,可以做一个手动版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还很谦虚。这个要顶。

网友:
这个 太牛了  ~~~~~~~~~~~~~~~~~

网友:
真不错,有空我也弄着一个玩,正好别人给我一个不用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作品,这么神奇呀 ,打圆孔都那么圆吗?

电极什么形状,打出来就是什么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雕刻设备,最简单能像电焊机那种单独拿手里使用吗?

不行,手持的话,火花间隙不容易掌握,打一个孔要很久很久。
手动的话可以用螺丝螺帽来控制,螺帽固定,螺丝拧一圈才移动一个丝牙的距离,可以比较精确的控制移动距离,这个是有人实践成功过的。

网友:
这个作品有使用价值,学习

网友:
在厂里的时候,记得火花机就是拿来打断在工件里的转头的,生活中还真没找到它的位置。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做一个玩玩

网友K:
楼主,我太想弄个这个用了,我看到有用光驱的步进电机做的升降轴,我对电子还是懂点的,但是对步进电机现在正在学习,想问楼主,我有个电脑光驱,可以拆开用里面的电路改装下驱动吗?我还不会用单片机。麻烦楼主指导下。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D个玩玩啊啊

网友:
做的不错。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用,我曾经做了一款手动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太想弄个这个用了,我看到有用光驱的步进电机做的升降轴,我对电子还是懂点的,但是对步进电机现在 ...

光驱里面有好几种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貌似光驱出仓用的是直流电机,光盘旋转用的是无刷电机,激光头的驱动电机可能是步进电机吧.
光驱电路拆过但也没深入研究过,那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如果是用专门的驱动芯片,那么应该是可以通过增加一些简单的外围电路来控制的,查一下驱动芯片的手册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
如果步进电机是通过单片机来驱动的那就没戏了.

自动控制的关键原理,就是让电极与工件短路的时候,电极反向运动离开工件,否则电极正向运动靠近工件,在反复运动过程中电极与工件保持一定间隙,保证火花的产生.
因此在这里用什么电机不是重点,如果用直流电机反而容易驱动.例如当电极与工件之间分开的时候电机正转,电极与工件短路的时候电机反转,这个电路应该可以设计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光驱里面有好几种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貌似光驱出仓用的是直流电机,光盘旋转用的是无刷电机,激光头的驱 ...

哈哈,谢谢楼主,我还一直在想用步进电机呢,都忘了直流电机加个减速器反而更方便,谢谢楼主。不过还是再问下,我手里在坛子里收了几个42步进电机和几块步进电机驱动板,芯片是l6219,不知道能不能,不用单片机直接用外围电路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谢谢楼主,我还一直在想用步进电机呢,都忘了直流电机加个减速器反而更方便,谢谢楼主。不过还是 ...

驱动板有了的话就省力多了,不用自己设计电路了。
驱动步进电机不外乎三个信号。
1.时钟信号,用555电路就可以产生了。
2.方向信号,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机旋转方向
3.使能信号,通过高低电平控制电机是否旋转。
查一下芯片资料看看这三个信号是加在哪几个脚上的。
这个芯片貌似是128细分的,具体细分数在使用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吧,一般是通过跳线帽设置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很不错的,能做很多工作。比如DIY时断在散热片里的丝锥可以用到它。做金属面板时用来打表头和开关的方形孔。

网友:
高手  佩服

网友:
相当地有才哇!主要还是有这么详细的文字描述的这么清楚。更重要的是让我第一次真实看到了电火花机是这么回事。佩服佩服

网友:
强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在民间,佩服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L:
用直流电机会不会由于转动惯性太大而不会及时受控倒转?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直流电机会不会由于转动惯性太大而不会及时受控倒转?

直流电机工作电压和电流都可以控制的,惯性问题不大。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看到过我们这边大型电火花穿孔(对外加工),不同产品用不同的模具(头),可以穿孔也可以不穿孔。工作时间长了,模具(头)魔损了,更换,不然精度出问题

网友:
下载了,图没错,学习中.

网友M:
仔细看了,觉得思路非常好。有个小小的问题,LZ是如何解决电火花对电路的干扰,是否需要抗干扰吸收电路?因为我的步进电机驱动(TB6560)很容易受到电火花的干扰

网友:
学习了  好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仔细看了,觉得思路非常好。有个小小的问题,LZ是如何解决电火花对电路的干扰,是否需要抗干扰吸收电路?因 ...

没发现有干扰,我的控制箱是铁壳的,可能抗干扰能力强点。

网友(2014-11-06):
第一次几,高人

网友:
非常实用的好发明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老是没有时间,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
如果用线切割的电源这样速度就非常快了。我手上有一套线切割的高频电源,就差个自动跟踪电路了

网友:
人才啊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雕刻机不是套件,是我DIY的,功率太小速度太慢,已经拆了。
我帖子里说的套件是指那个步进电机驱动板 ...

这个好啊,我那个是手动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步进控制部分很不错,不用单片机,就完成了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
老早就想DIY一个了。

网友:
顶高手!向高手学习!

网友:
做的很好,就是自动给进系统太复杂,我前几年给朋友画了一张图,他制作后使用效果很好,给进系统也是自动的,工做头就是一个电磁铁串联在电路上,工作时触头随机上下移动,接近短路时电流大磁铁吸力大,触头上移,电流小时,触头下移。工作介质液是煤油,用去离子水也行。

网友:
电火花加工无线电杂志有介绍

楼主(2014-12-10):
引用 网友N:
楼主威武! 请问这个可以打多深的孔,不同电极 不同材料 可以自适应吗 怎么没看到伺服电位器?

这个没法打深孔,主要是打深孔的话,水没法进到孔里,也就没法把电火花打下来的金属废屑排出来,专业的应该用空心电极,电火花工作液从电极中间的孔中流出,带走废屑。
这种打个几毫米的孔应该没问题的。
电极材料最好是黄铜,其他金属材料也可以,但是效率没有黄铜快。
另外伺服电位器用来干嘛?我这里用的是步进电机,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屌丝只会看看不会做呀

网友O:
个人认为,吃力不讨好,就打一个孔,像锯片这么薄的,直接用电钻又方便又快,不像这个这么麻烦,相比之下,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认为,吃力不讨好,就打一个孔,像锯片这么薄的,直接用电钻又方便又快,不像这个这么麻烦,相比之下, ...

看来你没在锯片上打过孔,锯片硬度高,用钻头只会打滑。而且电火花这个打孔,越是硬的打起来越是快。

网友P:
楼主的制作值得赞赏
交流一下,我就愁着机械方面的制作,所以遇到特殊打孔就用电解法,比如不锈钢的裁剪,就是先涂蜡后划线,工件接正极,覆盖一两层浸透食盐水的绷带后覆盖金属板当负极,就是时间很长才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没在锯片上打过孔,锯片硬度高,用钻头只会打滑。而且电火花这个打孔,越是硬的打起来越是快。

1分钟,这个速度,还不怎样,那如果厚度够厚的呢?不可能每次打孔都是打锯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1分钟,这个速度,还不怎样,那如果厚度够厚的呢?不可能每次打孔都是打锯片的吧?

diy的机器有这速度可以了,DIY最大的优点就是时间多。
如果用来干活的,市面上有专业机器,速度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制作值得赞赏
交流一下,我就愁着机械方面的制作,所以遇到特殊打孔就用电解法,比如不锈钢 ...

我这个机械部分是全手工做的,所以麻烦。
简单的方案就是用标准件,象CNC雕刻机那样搭起来,现在各种尺寸的光轴,滑块等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到,要做一个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说那个伺服不是说伺服马达的意思 是不同电极 和材料  可以调节的一个旋钮  小孔穿孔机上那个旋钮就是调 ...

我这个是简单电路,不需要适应,有火花就可以了,慢慢打呗,虽然效率慢一点但结果是一样的,那个孔还是能打出来的。
如果要适应不同的材料,我猜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电压电流组合可以选择,这个电路应该还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 能说是那一年那一期的吗 ?

朋友1965.7;1965.10.这两期无线电杂志有介绍

网友:
原来电火花机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以前见过一个工厂在切割铁皮(据说是记忆合金),冒着电火花,留着百糊糊的水。好奇的问了下,好像是叫离子切割机。看的很神奇,滴下的水滴冒火花,噗噗的很快就把铁皮切割不同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