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玻璃升降器钢丝线悲催的断了。

楼主(2014-10-07):
长假出门,快到目的地时,升降了一下玻璃,悲催的事发生了,就听嘣的一声,玻璃滑到最下面,再也上不来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十有八九是断了钢丝线了。凑合着跑到目的地,开拆。

果然是断了,先用透明胶带粘上,等回家再修把
终于到家了,先冲到阳台,找出我上次换阳台晾衣架剩下的钢丝,比了一下,粗细还算合适,就用它了。
找了个破铁皮,用钳子掰下一块做钢丝线定位块。把钢丝按照原来的样式缠好。用了三个自制的定位块。

开始安装,顺序和拆正好相反,就不上图了,装好后用清洗剂把透明胶带残存的胶清理一下,终于升降自如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自己动手修理就是有意思!

网友:
晾衣架剩下的钢丝也不结实啊!我家的一年就断了!只要是摩擦断的!

网友:
钢丝上有油没有?能上油吗?

网友:
如果没有差不多的钢丝,可以去买一条自行车的刹车线来,抽出芯来,也是可以的。只是在截取长度时,要尽量的同原来的线长度一致,不然,再升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出偏,挡的现象的。如果朋友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尽量费些力气自己试一下,否则,去SSSS,怕又是一笔开销,呵呵。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这也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上星期天修的,在修理厂换升降器,150大洋,其实就是线断了。锈断的,平时就一个人开,很少有乘客,后门的玻璃也很少升降。

网友A:
楼主,这事情都让你搞拉,换件工还吃不吃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事情都让你搞拉,换件工还吃不吃饭的?

可以吃美女和帅哥的饭

网友:
要钢丝可以到卖钢揽的地方去买,粗细的都有卖的

网友:
夏末一次关窗天崩地裂一声巨响玻璃不动了,4挨死配件价200,没拆过吃不准咋回事,100网购一只花了个半钟头换好,拆下旧件发现钢丝头从卡子里脱出了,卡子是塑料的。

网友(2015-01-02):
该换车了吧。

网友:
楼主是有时间,有能力,换个人,不一定搞得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动手   很有成就感

网友B:
哦哦,请问LZ,透明胶带的残胶,用什么东西清洗效果好啊?

网友C:
抽个时间给钢丝绳上点黄油,最好是硅脂。这类事就没了。

网友(2015-03-13):
哎呀没有早早看到,猎豹CS6光断,两年换了4个(左门3个,右门一个)都在4S店换的,质量也不耐用,换一个加工时材料500块大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个时间给钢丝绳上点黄油,最好是硅脂。这类事就没了。

不干胶喷剂'味道很不好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请问LZ,透明胶带的残胶,用什么东西清洗效果好啊?

见楼上 回复错地方了

网友:
和原先华阳一样的升降机 当时就是自己缠的 中间那个定位块吃力很大 弄好很容易脱落 后来打了个结上了锡就好了

网友:
那个定位块不结实,找个小螺帽套上去,砸紧比你那结实的多或者火花塞头的螺帽套上灌焊锡

网友:
技术高!我想自己动手就是好,现在去厂里一黑转要三五百。

网友:
高手在民间。。。我们都是换总成的

网友:
高手太多,看不过来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高手总在民间出现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一般小维修店还不一定弄得来这个

网友:
这也能修 太猛了

网友(2015-04-18):
好  喜欢这类 DIY的帖子

网友:
高手在民间,自己动手修理就是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