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感模型看,如何才能做出好的矿石机线圈?

楼主(2014-10-08):
从电感模型看,如何才能做出好的矿石机线圈?
下图是一个实际电感的模型电路。要想做的线圈能接近理想电感。
就要
减少R和C

和可变不一样,矿石的电感大多是自己做,如何才能做出好的线圈?

1  是要知道我们做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做出来的不是一个理想的电感。是电路上的这样一个东西。

2  如何才能做出一个R和C小的元件?就要从线圈结构,用线,工法等方面下手。

当然,要是给出的等效的电路不一样,做法可能就不同。保证等效的电路是对是,才能在大方向是走对。

楼主:
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做线圈时,用了660线,用了特别的结构来做大环。

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引入磁心

从磁路方程看,引入磁心,能大大提高电感量,这样同样的电感量,用线长度要小好多,线短了,线电阻和线间电容就小了好多。

引入磁心后,用一般的线,也能做出更接近理想电感的线圈。

但用电感量来看矿石机线圈是一个全面的方法吗?

大家知道,不是的。

如只用线圈来调台,用电感量来规定线圈是成的。

但矿石线圈还可能用来充当天线,上边的模型就不完全了。引入磁心,提高性能也做不到了。

对一个元件的用法和要求不同,建出的模型也就不一样。

这是一个建模的基本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做线圈时,用了660线,用了特别的结构来做大环。

实践证明即使用了好磁芯,用普通线也难取得好效果!好磁芯好线缺一不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做线圈时,用了660线,用了特别的结构来做大环。

模型是对的,为什么用大环,因大环是天线,又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如用28股的李兹线绕在30根磁棒上各配上电容谐振在同一个电台,磁棒的次级绕3圈都把它串起来共计60圈,配电容谐振于同一频率,再接二极管检波接耳机,应和大环的效果一样,或好于大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是对的,为什么用大环,因大环是天线,又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如用28股的李兹线绕在30根磁棒上各配上 ...

这个您试过吗?

网友B:
qing3 好;我看了多遍,科普。向你学习。
{电感的模型电路}{从可变电容模型看什么样的可变好}{二级管耳机的模型如何建立?}{矿石收音机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qing3 好;我看了多遍,科普。向你学习。
{电感的模型电路}{从可变电容模型看什么样的可变好}{二级管耳机 ...

不,三人行定有我老师!
一个人的想法会有局限,关键是大家一起来.
就算是说这个不对,我们在找出更好的,就是进步.
要实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要我们一起努力!
您说是不?

谢谢您.并等待您的加入.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不,这个模型没有说完,现实中有三大种线圈,空心的.磁棒的,磁环的,从物理结构上最少有这三种,要是在想到工作的F不同,等效电路会有好多.
只是对空心的.磁棒的,磁环的这三种结构的线圈,在AM下.建立模型后,也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