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E电源

楼主(2014-10-08):
在坛子里入了一个网络摄像机和一个POE电源。网络摄像机的电源输入接口标明是12V的,这个摄像机支持POE电源供电,但我买的POE输出是48V。我想请教一下:这个POE电源能直接接到网络摄像机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不能的。就算网络摄像机电源电路上有稳压集成电路,也一般是30多V的。

那就浪费了。当时买的时候,没问清楚。卖家说有配套的电源,我就认为没有问题了。昨天查过资料才知道,有48V、24V、12V、5V输出的。留着吧,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B:
48V的一般都是给AP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一般都是给AP用的!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你问问卖家配套poe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问卖家配套poe多少v的

我查过资料了,说是DC输出48V

网友D:
48V 和12V电压相差太大了,肯定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 和12V电压相差太大了,肯定不能用的。

是的。所以直接搞了个12VDC接了上去。现在能用了,但网络监控还没搞定。

网友E:
在远端用48V降12V的DC-DC模块的电压降下来。电压高有利于减少线路损耗。48V的模块可能比较贵,一般的模块耐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远端用48V降12V的DC-DC模块的电压降下来。电压高有利于减少线路损耗。48V的模块可能比较贵,一般的模块耐 ...

刚开始玩,简单点。直接用12VDC让监控先运行起来。

网友F:
你们呀POE是通过以太网借口供电的,还要有一POE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呀POE是通过以太网借口供电的,还要有一POE模块

模块我有一个:宽讯  AboveCable,输入:AC175~265V,输出:DC 48V。但标签又写了:CAT 5 DC Iniector。不懂这个5 DC是什么意思,跟输出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