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对讲机改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小白一枚,手中的对讲机电池电芯坏掉了,想学习一下改锂电池,以及锂电池充电的方法,要7.2v以上的电压。请大神帮忙,尽量详细些。谢谢

网友:
  7.2的锂电放进去对应线焊好,一定要有保护板的那种,里面估计要相应填充点东西,因为改锂电后一般显得厚度方向有点空的,充电器一定的是冲7.2的锂电的!

网友:
我有很多7.4V的全新聚合物锂电池,应该可以直接供对讲机用,只不过是尺寸问题!

网友:
最好用平衡充

网友A:
2块手机电池串联就可以,不讲究不接保护板也可以,8.4V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块手机电池串联就可以,不讲究不接保护板也可以,8.4V充电。

你的方案不是完善的!两节自带保护板的电池串联充电,当一节电池充满电以后,会切断充电电流,另一节未充满电的电池就不能继续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