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海燕T241加装调频波段

楼主(2014-10-09):
        一直想给老机器加装FM波段,前些日子抽空终于给海燕T241安装上,效果不错。不过,中间费了不少波折。
第一次加装后发现,用新的空气四联更换后,度盘只能在度盘中间一小部分移动,两头好远到不了边!郁闷!
        于是重新购买带减速装置的空气四联,解决了第一次出现的问题,但细听后发现,调频独立供电模块装到机壳上交流音非常明显,非常郁闷!咨询坛里老师们的意见,原来海燕T241的机芯底座是负电压!调频必须与原机隔离,这样要做到:(1)空气四联与机壳隔离,解决办法是把空四联架空,同时把空四联的地线用电容隔离;(2)调频板电源与机壳隔离,解决办法是把电源模块及独立变压器安装到机壳上;(3)调频音频输出在与拾音孔插接时,拾音插头外部屏蔽线与机壳隔离。努力做到以
上几点,调频波段终于能使用了。
        以上过程希望能给改装的朋友一点帮助。下面开始图片。
01改造前留个影
02更换前内部图
03焊接好的调频板,坛里苏老师的杰作,效果不错
04固定到新买来的空四联
05更换4联前给拉线盘一个特写(方便换后重绕)
05更换4联前给拉线盘一个特写(方便换后重绕).jpg
06初步安装上去FM工作貌似不错
07磁棒绝缘。发现FM板子有点高,旋转磁棒有磕碰
08原机空气双联带减速装置
09重新购买带减速的空气四联
09重新购买带减速的空气四联,陶瓷座
10重新按照原机双联按照座制定空气四联安装座
11原机减震绝缘橡胶垫继续用
12新底座与空气四联组合
13固定到机芯底座
14隔离电源模块
15完成后内部全图。这次空气四联的底座也降低了,磁棒不在磕碰调频板了

网友A:
改得非常好。我以前也这样改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非常好。我以前也这样改过一台。

这次改真的费老劲了
我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不知你是如何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B:
现在的中波也没有几个台了,加装调频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改真的费老劲了
我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不知你是如何解决的,分享下

改装的思路和你的差不多,也是用四联替换的两联,不过我是直接安装上去的,不需要地的隔离。另外加的个小变压器单独给FM部份供电,地无需隔离。FM的中放是剪裁的汽车收放机的板子TA7640,FM音频接到收音机的外接音频端。

网友C:
T241系列本来就有调幅调频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的思路和你的差不多,也是用四联替换的两联,不过我是直接安装上去的,不需要地的隔离。另外加的个小 ...

什么机型,应该不是海燕T241

网友D:
改的很好,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四联的底座也做的很好,费了不少的功夫,请再仔细的说说使用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机型,应该不是海燕T241

以前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477-1-1.html    时间有点久了,记不太清楚了,没有单独加变压器,是用的6.3V指示灯的电源。

网友:
海燕T241设计有个缺点,就是交流声比较大,原机把音量关死也会有比较大的嗡嗡声。
当时试验了很久,改进方法分享给大家供参考(可搜索我之前的帖子):1、调整滤波电容连接线的走向。2、把音调电路改接到音量电位器之前。

网友:
改得好,我也有一台海燕T241,什么时候改个试试。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改得好。
最好加个解码板,把音频部分再改成立体声的,就使老机焕发新的生命了。
三十多年前改过一台电子管的。

网友F: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G:
楼主真厉害,改得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中波也没有几个台了,加装调频是不错的选择。

T241中波效果还是不错的了
有了FM更方便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41系列本来就有调幅调频版本的。

带调频版本难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很好,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四联的底座也做的很好,费了不少的功夫,请再仔细的说说使用效果就更好了。

收听效果很棒!同样的音量,调频波段要响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改得好。
最好加个解码板,把音频部分再改成立体声的,就使老机焕发新的生命了。
三十 ...

多谢版主鼓励!学习目标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多谢超级版主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听效果很棒!同样的音量,调频波段要响了很多

看震荡线圈拉伸的样子,其频率覆盖应该可以了,但不知高低端频率跟踪如何?按正常情况,其输入回路的线圈应该处在不拉伸的状态,这样频率跟踪是最好的。也可以把输入回路线圈改为4圈,这样可拉伸线圈至频率低端声音最大为止。

网友:
海燕T241是锗管,是负极供电,正极接地,所以底盘是带正电的,但调频头是正极供电,负极接地,由于调频头的四联是与原机调谐电路共用,因四联的底座带负电,而海燕底盘却带正电,所以造成电源冲突和相互干扰,你采用了将底盘与四联可变用电容器隔离,以及将音频输出与音频输入用电容器隔离的办法排除了先前的问题,说明这种办法是正确的。不过我现在已经设计出了负极供电正极接地的调频头,这使在老锗管机中增加调频波段更为方便了。

网友H:
改的不错,我好像有一个带四联的高频头,哪天也鼓捣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的不错,我好像有一个带四联的高频头,哪天也鼓捣鼓捣。

有高频头,有四联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477-1-1.html    时间有点久了,记不太清楚了,没有单 ...

昨天在单位没打开链接中的图片,以为是网速问题。今天在家里试,依然如故,这是为何?看不到图片,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单位没打开链接中的图片,以为是网速问题。今天在家里试,依然如故,这是为何?看不到图片,着急!

这个应该是网络服务器的问题,数据丢失。

网友I:
此机空间大,可改的,只是刻度盘怎样改好呢?想美观点。能指敎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机空间大,可改的,只是刻度盘怎样改好呢?想美观点。能指敎下吗

刻度盘我的也没有改呢
有难度,如想改,可以参考坛里苏老师的帖子。

网友J:
海燕机子有好几台,音质不错的
祝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海燕机子有好几台,音质不错的
祝贺楼主

市区FM效果还是好多了

网友K:
楼主动手能力极强 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动手能力极强 佩服了

尽是折腾
有时间就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厉害,改得好。赞一个

谢谢老师鼓励!得多想您学习

网友:
楼主手艺非常好,改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该的不错啊!

嗯,效果也挺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效果也挺好。

请问楼主?
参考的那里的电路,线路板是买的还是DIY的。
谢谢!

网友M:
有正极接地的全分立FM电路。
我的一本书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
参考的那里的电路,线路板是买的还是DIY的。
谢谢!

线路板是买坛里苏老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正极接地的全分立FM电路。
我的一本书上就有。

呵呵,
这个电路就是有些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板是买坛里苏老师的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楼主(2015-02-27):
引用 网友N:
苏老师现在还做这种板子吗

有的。全套资料他都公开的,你也可以自己做,只是元器件不好弄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呵呵
慢慢学习锻炼,你也能做

网友:
我现在已经设计出了负极供电的调频头,在老式锗管机上增加调频波段就很方便了。

楼主:
不错。有机会试试
昨天有人问调频头,我把你的淘宝店给它了

网友P(2016-04-12):
也想照着做,问一下调频头灵敏度怎么样?

另外,带减速的空气4联转动方向好像和双联是反着的,重新弄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也想照着做,问一下调频头灵敏度怎么样?

另外,带减速的空气4联转动方向好像和双联是反着的,重新弄拉线 ...

调频头效果不错
线肯定重新绕过

网友(2018-06-29):
我也有一台,可惜动手能力差,LZ能帮我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