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土基准(给一凡兄)

楼主(2014-10-09):
国庆节制作了一个最简单的土基准,用来检测指针表的线性。
该土基准用四个431叠加起来来控制不同的输出电压,可以输出
2.5v\5.0v\7.5v\10.0v 四个电压。

用面包板搭一个先试试,带到电子零件商店,筛选接近2.5v的431。

找一个16脚的 IC 插座作为四个 431 的插座,可以方便更换
431,使输出更接近2.50v

接一个翠绿 LED 做电源指示。

测试端子用的是废旧的电子镇流器的四个接线端

找一个小塑料盒,开几个孔,安装输出端子。

用word 打印一个对应的参考值贴上去。

试试手头的表,看看准不准。

网友A:
可惜2.5的431太难找了。还有要高位表标定呀。要不也不准确呀

网友:
TL431精度轻松拿下指针表。

楼主:
一个表一个结果,真不知道那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2.5的431太难找了。还有要高位表标定呀。要不也不准确呀

典型值好像为2.4995吧。

网友A:
我拆了几个线路板上的。用我的VC97测的都是2.45呀2.47的。嘿嘿,也不知道是表不准还是431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几个线路板上的。用我的VC97测的都是2.45呀2.47的。嘿嘿,也不知道是表不准还是431的问题。

我是到电子零件商店买的,5毛一个,电压多半都是2.510、2.509 的多。 偶尔有2.493的。我买了6个,搭配着用吧。

让2.510+2.493 这样搭配 ,7.5v档就不至于偏差太大了,

这精度校准 指针表 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买LM385啊,比431要好点

网友:
这个还可以也。安逸

网友B:
还是用陶瓷封的mc1403u,吧,电压基本都是2,5伏,几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陶瓷封的mc1403u,吧,电压基本都是2,5伏,几元一个。

谢谢,看来方案还真不少,但是431取材容易,好多坏电源都有,能拆出来用。

网友:
取材方便就好~~校准指针表可以了~~

网友:
其实指针表我感觉不用校

网友C:
实际上,可以用4.5位以上的数字表加一个电源,直接来校正指针表的。
高稳定性基准,一般可用来校正数字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可以用4.5位以上的数字表加一个电源,直接来校正指针表的。
高稳定性基准,一般可用来校正数字表的 ...

你这个方法带到商店是不是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带到商店是不是有点麻烦,呵呵。

如果要方便的话,干脆用可充12V电池代替12V电源,估计更方便、更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方便的话,干脆用可充12V电池代替12V电源,估计更方便、更稳定些。

是,但是测线性需要n个不同电压的。
谢谢回帖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但是测线性需要n个不同电压的。
谢谢回帖支持!

是的,调好的各基准输出可以不动,只改电源,做成便携式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用电阻分压方便。

网友:
电阻分压得用运放缓冲,不然不同的指针表,输入阻抗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读数。

网友:
30表登山大雅之堂了

网友:
兄弟有心人。我在此谢谢啦。

网友D(2014-11-12):
兄弟什么时候多做几个给群里的朋友一人发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什么时候多做几个给群里的朋友一人发一个吧。

刚看到回复,

我这个的外壳(遥控开关外壳)和插针座(坏镇流器接灯管的座)都是废物利用,所以多做的话有些东西不一定能找齐了。

元件倒是好买,配件不好找,所以不好意思了。

其实动动手也很不错。

网友:
431取材容易,可用来校正数字表

网友:
好东西,抽空校一下我的二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