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寻找分频器高低音电感值的范围

楼主(2014-10-09):
今天,看到这样的:通常分频器低音喇叭电感在0.8至2.0,通常高音单元电感值,0.2至1.0,不知对否?

网友:
这数据是根据喇叭的参数和分频点等诸多因素计算出的

网友:
搭便车问下中音分频是不是串电感再串电容还是反之?

网友A:
难道这些电感值是固定的?不用按扬声器参数而去计算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些电感值是固定的?不用按扬声器参数而去计算的?高手!

不同频率的电流经过线圈,线圈产生的感抗也不同,因而电感值也不同,好像是一定频率的信号通过线圈而测量得到一个数值的。

网友:
最简单的理解是,分频器里的电容滤掉低频,电感滤掉高频。到底滤掉多少为合适,要根据喇叭自身参数和所用的箱体而定。否则就是瞎折腾!

网友:
分频电感电容参数值的计算
以三分频分频器为例说明其参数的计算,如图所示。
三分频扬声器系统分频器电感的精确设计
(1)计算分频电感L1,L2,L3,L4和分频电容C1,C2,C3,C4。
    为了得到理想的频谱特性曲线,理论计算时可取:C1=C4,C3=C2,L1=L3,L4=L2,分频点频率为f1,则分频点ω1=2πf0,ω2=2πf2。并设想高、中、低扬声器阻抗均相同为RL。每倍频程衰减12 dB。
三分频扬声器系统分频器电感的精确设计
(2)实验修正C1,C2,C3,C4,L1,L2,L3,L4的值
    为精确起见,可用实验方法稍微调整C1,C2,C3,C4,L1,L2,L3,L4的值,以满足设计曲线﹙见图2﹚的要求。即通过实验描绘频响曲线,从而得到C1,C2,C3,C4,L1,L2,L3,L4的最佳值。如果没有实验条件,这一步也可不做。求出电容电感的值后就可计算电感值了。

网友:
分频器电感与电容数值,与分频点和喇叭阻抗有关,需要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频率的电流经过线圈,线圈产生的感抗也不同,因而电感值也不同,好像是一定频率的信号通过线 ...

我不懂!你是技术高手!说的都是真理!!

网友:
貌似比较高深,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