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动手换机油。4S太不厚道

楼主(2014-10-10):
2999km时在4S做了免费首保,换了免费机油,但是现在才7180km机油就发浑了,我对车不在行,让单位的专业驾驶员看了下,说是再不换问题就大子。离2保还差920km,突然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不知道4S到底用的什么油,难怪同事门都劝我做保养别找4S。现在想通了,说干就干,自己买了机油和清洗油,机油过虑器。

现在问题来了,机油怎么换,在百度上翻一会,就找到了一套L3的维修手册

手册说放油螺丝在发动机底部,到车底一看,这么矮,怎么进去呀。

不过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地上放几块大板砖,然后开上去,哈哈,这下能进去了。灰色桶的是机油,白色桶的是洗清油。

先放出机油,这个够黑的,放了一个小时,然后加入清洗油。

看了清洗汪的说明,加入与机油等量的清洗油,发动10-15分钟,然后放出清洗油。
到底是10还是15,为了安全起见,就运行(10+15)/2=12.5分钟。
把清洗油放出来,无色透明的清洗油,发动了12.5分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真够黑的。
4S店,你也真够黑的。

最后当然是换机油过滤器,用卫生纸擦干静放油螺丝和机油过滤器缝隙的机油,然后加入新机油,发动10分钟,滴油未漏,DIY成功,让4S店见鬼去吧。

网友:
说老实话,只要不是冒牌机油,哪怕最便宜的机油也是达标的。高温后的机油都发黑

网友:
我的车二保也不想去4S店了,可是楼主啊,那几块砖把车垫起来,怎么看着也不是很安全啊,还是找个地沟比较好啊

网友:
找个路边小店,带提升器的,不用自己动手,通常20-30元搞定,配件自己带!

网友A:
前几天那个针管换油的帖子适合DIY,机滤一般在侧面,摘下空滤盒子就能上面操作。还有我以前在2类修理厂当厂长,总参定点保养,高档车有的是,从没有使用过清洗油,第一次听说。
有的客户跟您的情况差不多,喜欢油脂清亮,就用新机油作为清洗介质,运行几分钟放掉,在换新机油。
理论上机油是要达到临界温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其渗透,油膜保护作用。油品不是以颜色定义为好坏的。,不管放出油品的颜色,观察机油加注口内的气门顶杆机构是否干净。

网友:
发动机清洗油最好别用,楼主的L3最多2年吧?清洗油是给10W公里以上的老车用的,有一定的腐蚀性,否则陈年累月的油泥不会溶解掉的。新车机器几乎没有油泥,直接腐蚀所有接触面,包括缸筒活塞和环子这些个摩擦副运动件。。。。

定期交换机油+机滤以及空滤,这就是机器长寿的关键所在。

网友B:
首先,这种DIY动手帖是要鼓励和表扬的 本版给与加分加亮加精鼓励。

   但是 你用车保养有误区,你的车也仅仅是7180KM里程,算起来也就是完成第二阶段的磨合,  第一次和第二次保养周期也仅仅是4K公里出头, 对于第二阶段磨合是正常的换油周期。 过了这次以后,机油可以留到1万公里后在考虑更换,机油品质是不能通过颜色和油品是否透亮决定其品质的, 新换机油 一般3天后就开始变色了,一般在换油后4000KM左右机油达到最高效的使用状态,并一直有效持续至2~4万公里左右才会出现性能衰减,机油变黑其实就是机油发挥功效的最有效说明,此事机油的清洁和润滑能力最高, 还有新车和8万公里以下的车没必要使用清洗油,清洗油具有一定的分解和腐蚀性,专门清洁发动机内油泥比较多的发动机,新车用了其实没啥效果,就是心理作用比较大,下次换油就要注意了。

网友C:
搞几个砖把车垫起来不安全,万一动作大点,那还不掉下来呀。搞几个大木方都好点。不过楼主技术蛮好可以开上去

网友:
随着配的换胎千斤顶也是不错的,比砖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几个砖把车垫起来不安全,万一动作大点,那还不掉下来呀。搞几个大木方都好点。不过楼主技术蛮好可以开上 ...

看来,恐怖片看的都不少

网友:
简单来说  机油有这么几个作用

1 润滑 这是最重要的作用

2 散热  辅助冷却液

3 防锈  降低发动机内部被水汽侵蚀的危害

4 清洗  带走燃料燃烧后产生的积碳和摩擦产生的碎屑

5 密封

机油发黑恰恰说明了机油的清洗分散积碳的能力较强!一个机油倒进去什么样放出来还什么样的话 发动机就离坏不远了

还有就是清洗油不要轻易使用!别被你那些“专业驾驶员”忽悠了!

网友:
你单位的专业驾驶员也够专业的,开公家车习惯了吧,再好的机油1000公里准包变黑变浑,再说4儿子店的机油虽不算好至少不是假的。

网友:
第一:楼主这样算脱保,以后发动机有问题SSSS不会给你索赔的。
第二:你现在可以在SSSS换一些好的油品,当然价格会超过市面50%,建议你在发动机30000公里以后再自己换油,那时你基本可以确定发动机有无大故障。
第三:没有看到你说换机油滤芯时对滤芯密封圈的润滑。
第四:多次换油后要检查放油螺丝的密封铝垫

网友:
以上是我自己换油心得,空滤机滤和空调滤芯都可以在网上买,更便宜

网友:
再好的机油机器运转之后都会发黑的,这很正常吧。

网友:
换机油的时候,最好把放油螺丝那里的铜垫片也换掉。

楼主:
感谢大指导,学习了。

网友:
换机油其实不是什么技术活,就是那底盘太难钻进去了。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滤芯不好换啊

网友:
楼主技术蛮好可以开上去

网友:
换机油等的一些简单的发动机维保活儿,都是在驾校培训时教过的。
只是现在的驾校把这些课程都省略了。
现代人的时间也金贵,好多人宁愿花钱求快捷省事。

网友:
我的机油都是在F位置的!不知道正不正常?也没有烧机油。

网友:
楼主开车技术室亮点

网友:
从帖子上看,是不是机油液位下降了,才换机油的?
我觉得应该仔细看看发动机底壳、周围有无泄漏再说。有漏点就要处理好了再换油,否则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如无漏点,最好检查一下是否烧机油。
第二,仅仅把车垫高,就进入车底作业,这样做太危险了。

网友:
通常机油只要加进发动机里运转十分钟后都会变黑,这个对发动机没有影响,不要可刻意追求所谓的机油澄亮!

网友:
5448说的感觉更合理一点。

网友:
关键是费油如何处理

网友:
开车就得先了解车子各个机戒是干什么。私家车一般就是前后刹车片。和机油。机个月换一次。或者按5000公里换机油。进4S店换刹车片。机油。保养一次20万左右车一般在1000到1500.     4S店刀子最快。开老爷车的师傅。就爱着宰割。==。

网友:
过份爱车反伤车,清洗油一般几年的车就不用了。

网友:
注意安全 我也尝试过 钻到底下不放心 放弃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应该过保了再自己换油,这样保修4S店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那个针管换油的帖子适合DIY,机滤一般在侧面,摘下空滤盒子就能上面操作。还有我以前在2类修理厂当厂 ...

我们以前清洗发动机一般是用柴油,运行后放出来清洗别的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种DIY动手帖是要鼓励和表扬的 本版给与加分加亮加精鼓励。

   但是 你用车保养有误区,你的车也 ...

网友:
厉害  什么都是自己动手。。。。。

网友:
都是自己买油去路边店换,自己也不用动手

网友:
楼主,什么是清洗油,没听说过的。

网友:
要鼓励和表扬

网友:
看了很多相关讨论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换机油了. 首保是在 2500 公里时做的, 二保是在 5300 公里时做的(手册说在 10000公里或者购车满六个月, 我延期到七个月还是不到10000). 现在大概11000 左右, 按照里程应该是二保, 按照时间四保都应该做了.
接下来究竟该怎么搞, 很迷糊. 网上搜了一些通过检测机油性能来实现"按需换油" 的文章, 可惜检测机油性能的工作似乎不是很容易diy.

网友:
车底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升高车身后要有意外倒下的准备,尤其是在一人作业的时候。紧记:安全第一!

网友:
国产车三包期内不去4S做正常的例保,换来的只会是一大堆的麻烦

网友:
支持diy ,但是要注意安全啊,你只垫上几块砖

网友:
现在有的地方买机油免费帮忙换的

网友(2015-01-16):
好样的,不错,这个自己搞就是。最好用定力扳手

网友:
自己动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