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廉价扫频仪

楼主(2014-10-10):
        一直有个想法,将电脑,单片机,仪器联合起来用。最近搞个小DIY,需用到扫频仪,老的BT3精度不够,扫频300M,不需要用到这么宽,加上老仪器了,线性也不行,所以打算自己搞个吧。
        说干就干,一开始的方案是用单片机加个DA芯片,模拟出锯齿波信号,将锯齿波加到VCO,产生扫频信号,但这样频标解决起来有点困难,作罢。第二个方案,单片机加pll锁相输出扫频信号,MC1648的频幅线性实在有点差,作罢。还是用DDS吧,编程简单,频率精确,就它了。
        选用集用的DDS模块了,一来减去焊接SSOP-28那么小封装的AD9850的麻烦,二来也能提高速度不是。翻箱倒柜的,找出前几年买的AD9850模块,如图(图片正自网络)。然后再开始设计框架了,参考不老神鸡老师的方案,太好了,直接借用了,在此谢谢不老神鸡老师,为广大坛友做出了好的仪器。

dds

dds

楼主:
再将上位机也一起奉上吧。上位机采用DELPHI编写,界面简洁一点,还未将信号发生器,高频电压表加进去,先凑和用着吧,不定期会更新软件的。软件一看就会用,扫频开始、结束频率,频率步进,衰减,还有串口号,设置到此就完成了,中下部有个测量线的选项,勾上能显示四条测量线,并能计算两条线间的差,这对测量带宽很方便的。

上位机

上位机

楼主:
继续上图吧,先将电路图奉上,此图参考了很多不老神鸡老师的设计,如后级推动,衰减器等等,再次感谢。
主要的区别是用电脑来显示,一来TFT屏有点小,分辨率不高,二来也能降低成本,毕竟电脑大伙都有,不用额外投资了。采集板通过串口与电脑相联,图像处理的事就交给电脑了,控制也是电脑搞定,还能省几个按键 哈哈

扫频仪电路图

扫频仪电路图

楼主:
再将PCB也一起奉上吧,PDF直接打印即可,已作反片处理,然后用感光蓝油做的板,效果还行。单面板,容易制作。

PCB

PCB

网友:
学习了,记号先

楼主:
下午再继续上图了,图都有点大,要处理下。

网友A:
现在电脑没有串口了。

网友:
等待楼主大作继续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没有串口了。

USB转232也是很好用的哦,建议CH340,稳定,便宜好用,某宝4元,

网友:
楼主上点实物照和测试照看看。

楼主:
继续上图了

硫酸纸底片

硫酸纸底片

腐蚀好的PCB

腐蚀好的PCB

A07 IC

A07 IC

检波IC AD8307

检波IC AD8307

楼主:
继续上焊好元件的图 第二张图三个大黄色是5V8脚继电器,切换衰减器用的。

已经焊好零件的PCB

已经焊好零件的PCB

正面

正面

楼主:
硬件篇基本结束,硬件部分大约为60元人民币,如果用AD9851的话也不会超过100元,时间成本对DIYer来说就不是成本啦
对部分电脑无串口的,可用下面这个东西替代,亲测好用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等下文呢!!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希望更详细的测试参数。

楼主:
继续上图,先上一些测试图。经测,基本能满足玩收音机要求。

开路测试,可以看到,能到70dbm

开路测试,可以看到,能到70dbm

短路测试,40M内平坦性稍差

短路测试,40M内平坦性稍差

LT455EW的陶瓷滤波器

LT455EW的陶瓷滤波器

LT455HT陶瓷滤波器

LT455HT陶瓷滤波器

10.7M晶体滤波器

10.7M晶体滤波器

6M晶振扫频测试

6M晶振扫频测试

10M晶振

10M晶振

10M晶振扫频测试

10M晶振扫频测试

楼主:
天亮再继续介绍软件篇吧,晚安了。

网友:
那就盼着天早点亮

网友:
太好了,期待出套件

网友:
又一个好玩的廉价扫频仪,支持出套件。

网友B:
楼主可以把这个出给坛友,散件或套件都会有人要,在次基础上增加示波器功能就完美了

楼主:
继续软件篇吧。采集板上主要采用STC12C2052AD为核心,该芯片20个脚,13个I/0口,能满足系统要求。I/O口是这样安排的,四个I/O口控制DDS,三个I/O口控制三个继电器,还有一个作AD输入。晶振采用22.1148,用这个频率是方便串口波特率的设置。软件控制也很简单,接收电脑串口发送的数据,然后控制DDS产生起始频率,延时,再AD采集AD8307的电压,并发回电脑,数据后期处理都交给强大的电脑吧。单片机的任务越简单越好,越简单意味着程序越稳定,越不会跑飞。再都STC12C2052AD的ROM才2K,编程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些。将烧写文件也送上吧,可以直接下载,有发现有BUG的坛友,欢迎指出,共同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这个出给坛友,散件或套件都会有人要,在次基础上增加示波器功能就完美了

示波器要用高速AD,此架构速度是不行的。倒是可以将信号发生器,高频电压表加进去。

楼主:
欢迎大家仿制,有什么问题大家共同交流,祝玩得开心

网友C:
淘宝一搜,好多卖这个板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一搜,好多卖这个板的商家

是的,便宜好用,要求不高AD9850能到40M,要求高点用9851,贵点。楼主一开始也焊AD9850的芯片的,要吐血,密密麻麻的脚啊,PCB还不好自制,最后索性用集成的了,广大坛友制作也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便宜好用,要求不高AD9850能到40M,要求高点用9851,贵点。楼主一开始也焊AD9850的芯片的,要吐血, ...

,用刀型烙铁头,上点松香水,焊膏,一拖就能焊上一边,两拖就完事。买个焊这种芯片吧。我焊144脚4边脚的零件十几秒就搞定。

网友:
好制作,期待楼主最后的完美之作。

楼主:
人气不怎么样啊

网友:
太好了,有没有人来组织一下套件

网友:
扫描频率能自动吗?

网友:
刚看到,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 很感兴趣,空了仿制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高人,大作!!!人气不高原因是没有套件还没有形成制作讨论,还有大家在等功能完善,比如信号发生器。

网友:
轻描加淡写,腐朽变神奇

楼主:
继续上图,加了屏蔽,换了AD9851,能扫到70M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做成套件,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可惜我不懂单片机和编程,否则肯定会仿制个,甚至会抄你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篇基本结束,硬件部分大约为60元人民币,如果用AD9851的话也不会超过100元,时间成本对DIYer来说就不是 ...

这个事什么东西

网友:
不懂技术,所以一直关注,天天看。

网友:
留下脚印。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