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求助无线网卡改成usb接口大家可以参考学习下

楼主(2014-10-10):
大家可以参考学习下 第一张是改之前 机器上拆下来的 第二张是diy后usb的  测试成功

网友A:
你是从无线网卡上面接出来了一个USB接口?笔记本无线网卡接口,是可以接出USB来接到网卡上放机器里面代替损坏的笔记本有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无线网卡上面接出来了一个USB接口?笔记本无线网卡接口,是可以接出USB来接到网卡上放机器里面代替损 ...

不是....这个无线网卡是一个瘦身机里的无线网卡 六根线的  我想拿出来用到别的机器里用  结果发现六根线别的主板也没这样的插口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他改成 usb网卡 最后 六根线省略两根用了前面四根 插上usb测试 一下就识别了  就给另一台机器用了

网友A:
明白了,这样是可以,其实它用的就是USB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这样是可以,其实它用的就是USB总线

恩我对这东西不懂只能是瞎研究 结果还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广告机拆下来的无线网卡,也是这么改的,呵呵,一样好用

网友B:
其实还是有风险的,要是接错的话,烧不烧板子是次要的,这个USB网卡是肯定烧了的
不知道楼主在测试前有没有对线测量定义呢,还是蒙眼干,一次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有风险的,要是接错的话,烧不烧板子是次要的,这个USB网卡是肯定烧了的
不知道楼主在测试前有没有对 ...

确实不会测试就是奔着坏掉的心理成功了

网友:
要看好板子上的丝印 有些网卡芯片 VCC是3V3的该USB的话注意电压匹配

网友:
这无线网卡本身就是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