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示波器是不是都集成了信号发生器呢?

楼主(2014-10-11):
特来询问:)

网友A:
有是有,不过是固定的,用来测试示波器

网友B:
都有一个方波发生器。

网友:
一般都只有个方波输出,其他好像没有

网友C:
除了少数MSO,内部都只有一个性能极差的CAL信号源

另外问一下,你现在几年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是有,不过是固定的,用来测试示波器

那是太古时代的示波器了,现在的示波器都内置合成函数信号源

不过只有安捷伦家示波器是在最低端的入门级示波器中提供内置的信号发生器,以及逻辑分析仪,甚至荧光显示*等很实用的东西,而泰克、普源这些厂家的入门级示波器是不提供的,需要买很高大上的混合信号示波器才给你提供这些东西。

*泰克家提供荧光显示的示波器叫做数字荧光示波器(DPO),是很高大上的玩意,安捷伦家示波器没有这个概念,都能这样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太古时代的示波器了,现在的示波器都内置合成函数信号源

要不怎么说你是土豪呢 我只玩过你说的太古时代的示波器,像你这个高级货我摸都没摸过 把你淘汰的给我丢一个过来吧
我的示波器示波管坏了,当费品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不怎么说你是土豪呢 我只玩过你说的太古时代的示波器,像你这个高级货我摸都没摸过 把你淘汰的给 ...

真想要?我是很想把它卖掉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想要?我是很想把它卖掉啦

这个你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不

这个真不要   俺比较土鳖,没有收藏这些高大上玩意的雅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一个方波发生器。

不能调节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少数MSO,内部都只有一个性能极差的CAL信号源

另外问一下,你现在几年级啊

这么说必须买独立的信号发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想要?我是很想把它卖掉啦

你有几个示波器啊,卖偶只,肿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几个示波器啊,卖偶只,肿么样:)

我有三台,其中最早买的泰克 TDS320 早已闲置,你若有意我再高兴不过

100MHZ 带宽,500Msa/s 采样率,好像是 1Kpt?存储深度

屏幕为 640x480 的,比如今还在产的入门级 TDS1000 系列示波器(320x240 屏幕)更细腻

屁股,有并口、串口、GPIB 口和 VGA 口

但你也应该仔细考虑,它是否合你使用?尤其是存储深度等方面。

网友:
都是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