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奇怪的收音机

楼主(2014-10-11):
      近日从网上收来几台破旧的收音机,准备拆配件用.其中一台收音机据卖家说是港产的,全身没有一个汉字.在刻度盘的右边标有"SOLID  STATE"(固态,固体电路)和"HiFi"(高保真)字样.拆开电路板发现,机内部除了电源线等几根飞线有动过烙铁的痕迹,中周被调过外,其余的焊接点都没有动过烙铁,而且机壳完整没有掉肉.印刷电路版上的焊接点整洁漂亮,显然是从自动焊接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于是决定试着修复.想看看这台收音机究竟怎么"HiFi"的.

        接上电源测试静态电流,约为10毫安,确定机器没有严重故障.试着调谐,收到了本地几个强台,但是声音极小,而且失真很大,音质干涩难听.能收音就好办,心中一阵窃喜.
        能收音,说明高中频部分无大的故障,声音小而且失真,说明低放不正常.接上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观察正弦波,哈哈,严重的交越失真,故障锁定在推挽输出级.
        由于没有电路图,就抄版将推挽输出部分的电路画了下来.
        看了这个电路图,让我一头雾水.这是用四个8050管俩俩并联组成的推挽输出,实际上只用一对管子做推挽也是可以工作的,用两管并联显然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问题是,在下偏流电阻上并联的那个二极管D,居然是一只锗管.难怪在测量工作点时发现功放管的基极电压只有0.2V.而8050是硅管,基极电压要0.6V左右才能正常工作.显然,这就是出现严重的交越失真的原因吧.看这只二极管的焊接点,绝对是原装的,没有动过烙铁,是不是在生产线上有个新来的打工妹,将二极管插错了位置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肯定还有另外一只二极管也插错了.仔细观察检波二极管,哈哈,果然不出所料,检波管用的是1N4148.赶紧将这两只二极管交换过来.
        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推挽对管的发射极电阻.Q2Q4这一对管的发射极电阻是1欧姆,这一对管子可以正常工作.Q1Q3这一对管子的发射极电阻R3竟然是22K(色环:红红橙),那么,Q1Q3这一对管子岂不是永远处于截止状态吗?
看这个收音机内部曾经因电池漏液留下很多污垢,说明原来的主人是用过的,那么,肯定是一直都是Q2Q4这对管子在工作,而Q1Q3则只是个摆设.
        找到了问题所在,将R3R4都换成5.1欧姆(找不到1欧姆的),测推挽级静态电流4毫安,OK.重调一下中周,再开机,好大的声音啊,简直就是一个"大声公".

网友A:
厂机还有这种事,不知是如何出厂的,难到没有质检。

网友:
应该是有人维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机还有这种事,不知是如何出厂的,难到没有质检。

我猜测,这是有几个方面的巧合,一是生产线上插件的人是个新手,二是有一对管子可以工作,在音量较大的情况下,交越失真被掩盖了,不太明显.三是出厂检验很马虎,也许只是抽检,所以这台漏掉了.该机原来的主人就是捧着这样失真很大的收音机用,实在忍无可忍,所以用的少,才能保持较好的品相,没有磕磕碰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猜测,这是有几个方面的巧合,一是生产线上插件的人是个新手,二是有一对管子可以工作,在音量较大的情况下 ...

楼主功夫老道,且好手艺,恭喜得到一件宝贝。
根据你说的情况,机器根本不能正常工作,如何出厂?不要说港产,就是任何一件产品,出厂都要通过检测,销售都要通过试听,傻子也不会买台天生就不响的收音机。
所以,机器应该是被二把刀修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夫老道,且好手艺,恭喜得到一件宝贝。
根据你说的情况,机器根本不能正常工作,如何出厂?不要说 ...

谢谢,功夫老道谈不上.我也曾经怀疑是被别人修坏了的.因此在动烙铁之前仔仔细细看了电路板,想找出换过的元件或者动过的线路,但是除了几根飞线(电池线,喇叭线等,)确实没有发现有换过的元件或者其它动过烙铁的地方.修机子多了,一块电路板上哪些是动过的焊接点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中周是有调过的痕迹.可惜这些细节我没有拍照下来.我甚至还怀疑过这是不是用套件DIY的.
要是前人修过,为什么要把两只二极管交换位置呢?为什么要把发射极电阻换成22K呢?更何况,我就是将两只二极管交换了位置,将22K电阻换成了5.1欧,电路就正常了.这真是一个难解的迷.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我猜是经常在生产线上做焊接的MM自己买套件组装的,虽然焊接水平够,但是组装检修水平欠佳,以至于用错了二极管的位置。然后由于声音难听,自己又找不到原因,所以废弃了。

网友C:
再看了一次图片插错的可能不大,因两位置相距甚远。就算最新手的新手也不会插错,插件时有原板对照。
极有可能机主到维修店那老板不能修好,老板故意将两二极管换位,让别人也修不到。因我见过这种人。

网友:
楼主功力不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看了一次图片插错的可能不大,因两位置相距甚远。就算最新手的新手也不会插错,插件时有原板对照。
极有 ...

人之初,性本恶?

网友:
找出故障!修好它!不简单!

网友:
懂三极管二极管特性帮楼主少走很多弯路,机子品相真新眼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了一次图片插错的可能不大,因两位置相距甚远。就算最新手的新手也不会插错,插件时有原板对照。
极有 ...

还有这样的事啊?
我这台机器,除了三个元件装错了位置,其实没有任何故障,把装错的元件改过来,机器就正常了,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故意装错这三个元件,把一台好的机器改成坏的呢?这个好像从常理上说不过去.

网友D:
不管机器坏是什么原因 我只对楼主的技术表示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机器坏是什么原因 我只对楼主的技术表示敬佩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实在佩服楼主。从才思敏捷这一点看,功底之深非一般人可比!不过在下以为:“电路被动过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否则工厂管理应该是非常糟糕的.......。

楼主:
有的朋友不相信厂机会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理由是"有故障的机器不可能出厂".请看这个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朋友不相信厂机会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理由是"有故障的机器不可能出厂".请看这个例子.

应该是有人维修过搞错的

网友E:
再好好查查吧,22K电阻说不定跟前级哪个地方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好好查查吧,22K电阻说不定跟前级哪个地方用错了

没有电路图,翻来覆去地看版子眼睛很累.暂且这样了,目前收音没有明显的问题了.找到电路图在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水平不错。

谢谢.折腾的乐趣.

网友:
会的不难,学习了!,,,

网友G:
我几年前曾经修过一台设备,1N4148的正负极色标竟然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几年前曾经修过一台设备,1N4148的正负极色标竟然反了.

这是有可能的.不同厂家的产品标识不同.就像三极管,同样的型号,管脚排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好好查查吧,22K电阻说不定跟前级哪个地方用错了

同意你的说法,说不定22K是前级某个地方的。

网友H(2017-04-15):
烦请楼主告知这个机器音量电位器的规格型号、多谢!

网友:
楼主修理思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烦请楼主告知这个机器音量电位器的规格型号、多谢!

参看1楼的第六,第七图:就是很普通很常见的音量电位器.平脚,不用上锣丝,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在线测量电阻4.1K,应该是4.7K的.实际上晶体管收音机音量电位器用4.7K~10K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看1楼的第六,第七图:就是很普通很常见的音量电位器.平脚,不用上锣丝,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在线测量电阻4.1 ...

多谢了,我这就有数了,我有一个这样的机器,音量电位器坏了,上家用电阻分压,音量不可控了。

网友:
有理论,有分析,有结论,有结果。喜欢这样的维修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