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阴极输出

楼主(2014-10-11):
请问电子管的屏极输出与阴极有何区别?阴极输出的内阻比屏极输出高还是低?在音色来说,哪种输出较好?

网友A:
阴极输出它将通常的屏极负载(可以是电阻或电感,即“牛”)移至管子的阴极,从而形成了一个100%的串联电压负反馈的电路。它的电压增益小于1.阴极输出器等效电子管的内阻R′i要比实际电子管的内阻Ri小得多,只有Ri的(1+μ)分之一。
由于阴极输出器是一个100%负反馈放大器,所以频率失真小(工作频带宽),非线性失真小,工作稳定等等。
如果是末级功放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多只内阻足够低的电子管并联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二是普通电子管必须与喇叭匹配其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低,可以缩小体积。只是输出功率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输出它将通常的屏极负载(可以是电阻或电感,即“牛”)移至管子的阴极,从而形成了一个100%的串联电压 ...

比如,6P1屏极输出配5K的牛,阴极输出大概配多大的牛,还有提高信号推动电压,能否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6P1屏极输出配5K的牛,阴极输出大概配多大的牛,还有提高信号推动电压,能否增加输出功率?

虽然输出电阻减小了,但电流还是那个电流,所以不能提高输出功率。也就是说在得到相同功率的情况下,还是5K的输出牛,但输入信号要增大到和输出牛初级稍大点的信号电压,比如6P1屏阴电压250V,满功率下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压大约为有效值140V,也就是说输入信号要大于140V,对前置级的要求提高了很多,得不偿失。

网友:
如没有对内阻特殊要求,不需要这么做的,三极管接法一般都可以满足要求了,输出功率减小,可以通过提高电源电压,重新设计电路完成的,比如6P15在屏阴电压在330V、屏流在35mA时,负载阻抗5K,输出功率达到4W,和标准接法几乎相同。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基础方面的书,阴极出,阳极出,理论上阴极出内阻低,实际上多用于前级缓冲,至于音色要看管子特性和工作状态。

网友:
    最好不要在不明原理时就先拿音色来说事,个人认为是先电路工作正常、后指标参数达到要求、再来说音色为好。

    如果屏极输出与阴极输出的方式其中有一个音色特别好、另一个很臭的话,那么就肯定只有音色好的被通用、而另一个就肯定无法存在的了。

网友:
阴极输出功放,可以利用质量较差、初级电感较小的输出变压器,甚至线间变压器,其负载阻抗与屏极输出相同,并且随负载阻抗降低而成比例减少(<电子报>有文章说,不同负载阻抗输出功率相同,不知真假)。其最佳方案是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满足负载阻抗要求,而直流电阻等于阴极偏压电阻,直流电阻不够,则需要串接电阻。阴极输出其最大缺点是需要较大激励电压,如2A3电源电压300V,栅极激励电压31.8V,负载阻抗2.5K,输出功率3.5W,负载端输出电压94Vrms,阴极输出时94V电压全部反馈,实际需要激励电压94+31.8=126V,才能获得3.5W输出功率。如果是300B,其激励电压还要高出不少,如何获得如此高的低失真激励电压是个难题。所以曾经很长时间无人问津,只是近年来又浮出水面,且多数应用在小功率输出如耳放等电路。

网友:
电子管就其特性来说,典型工作状态为高电压小电流,阴极输出电路只适宜做前置放大,如果用来做功率输出,其效率非常低,各种补救办法都不能弥补这一点。晶体管是低电压大电流,所以射极输出正式其长处。对电子管而言,阴极输出是扬短避长。特别是多管并联输出,会降低指标,降低效率,总有得不偿失的感觉。

网友:
我也有同感,感觉这样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电能没有得到最合理的利用

网友B:
阴极输出牛只用几百欧,不是5k。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B:
阴极输出牛只用几百欧,不是5k。

楼上的依据是什么?几百K?

网友:
反正阴极输出时它增益小于1,也就是讲它不是放大器了。

网友:
阴极输出电压增益小于一,但是它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因此在前级做做阻抗转换。其有效内阻低,阴极输出功放,对阻抗匹配要求不严,可以使用初级电感较小的线间变压器与普通收音机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