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6V6也适用6P1于阴极输出器的文章

楼主(2014-10-12):
阴极输出二管高品质扩音机

    扬声器的阻尼是一个常常被人所忽略的问题。有许多扩音机被称为具有如何良好的频应曲线,譬如说,由20周到15,000周保持为一根水平直线,但是听起来,声音却混浊不堪,原因就是扬声器阻尼不好,一次振动未完结,第二次接着又来,以致造成混响。当唱片上有急骤的擂鼓声时,上述效应是特别有害的,它使人根本无法听出鼓点来。
    采用电压负回授来降低输出级的输出阻抗是增加阻尼的有效措施。阴极输出器的回授是100%的电压负回授,所以采用它来作输出级时,可以得到极好的阻尼。此外,由于100%的负回授,功率放大级所固有的非直线性谐波失真大大地削弱了。这就是用阴极作输出的主要好处。
    最近,作者应一爱好音乐的友人委托,代装一架唱片扩音机。条件是一要经济,除电源部分外,只容许两个电子管;其次,要求音质优美,经得起音乐爱好者受过训练的耳朵的考验。作者考虑了一下,决定用一只6H9C(包括两个三极管)来推功率管6V6,而后者作阴极输出,以求音质优良。装制结果,成绩尚称满意,音质清丽无比,试放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定音鼓击节清晰可闻,因此在这里介绍一下。
    线路图和底板下的接线图如图1图5所示。6V6联成三极管,输出变压器接在阴极。初级线圈的电阻要有300—400欧,以保证正常的运用点。次级配接一只200公厘永磁扬声器,反射到初级的阻抗要有5000欧,以便和6V6配合。顺便在这里介绍一种简便的阻抗测法。图2示音频振荡器的输出上串联着10千欧可变电阻及输出变压器T。改变电阻R,并用电压表V及开关S来测量T及R上的电压,直到两个读数相等为止。这时R的读数即所求阻抗值,用这一方法可求得阻抗随频率变化的情形。
图5(实体安装图)文件较大不能上传。
    电压驱动级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提的,整个线路加上由音圈取得的负回授,更进一步改善了线路的品质。音圈那一端应接地,可以试验决定,接反了变为正回授,是要起振荡的。回授电阻R9的阻值不要再降低。有人或许以为再加些负回授可以更进一步使音质优良,殊不知这样一来,在高频范围内可能引起振荡。
    如果装好后有汽船声,可在第一低放级屏回路里加一由100千欧半瓦电阻和一8微法电解电容器组成的退交连电路,见图5中的C4、R10。
    为了考察阴极输出对改善扬声器阻尼的效果,特地取了一个普通屏极输出放大器来作比较。在两者的输入上均送入0.5伏左右的10周方形波,然后利用示波器在音圈上来观察暂态响应。所得的结果描绘在图3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采用屏极输出时,扬声器的暂态过程振荡得很厉害。
    根据粗略的测定,放大器的低半功率点约在75周左右,高频响应到15000周犹能保持平直。至于输出功率,当然,采用阴极输出时,要比采用屏极输出时小,但是,在20平方公尺左右的房间内,经过试听,声音响度是有余的。
    最后,这样的线路,在国外杂志上也是很多的,兹摘录某外文杂志上的线路一张(图4),供大家参考。线路中L1是10亨、70毫安扼流圈,电源变压器的高压次级为250—300伏。

网友A:
6h9c是6n9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h9c是6n9p吗?

是的。6H6C是国产老型号也是苏联型号。6N9P是国产后来的型号,一样的。

网友:
图3的A波形明显过阻尼,高频相应差;而B波形则有振荡。
两个的过渡过程都属于不良级别。

网友B:
请问于老师,这个阴极输出与标准的阳极输出有什么区别呢?一般做前级时应该采用哪种输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于老师,这个阴极输出与标准的阳极输出有什么区别呢?一般做前级时应该采用哪种输出方式?

两种放大器的输出之区别详细的不用知道的,知道这些已足够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0448-1-1.html
前级一般都是用阻容交连屏极输出方式,特殊情况下比如要求相位或者阻抗匹配可以采用阴极输出,直接交连,栅地放大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对输出牛要求高吗?

阴极输出器最大的好处就是对输出变压器的功率以及阻抗要求都较低。节约钢片与线材从而降低成本。

网友D:
单就声音的指标来说阴极输出方式无疑的是有巨大优势的,我两年前做过这种类型的耳放,缺点是单端特有的“胆味”很淡,听了几天后就拆了。

网友:
阴极输出对阳极输出的输出功率,两者会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就声音的指标来说阴极输出方式无疑的是有巨大优势的,我两年前做过这种类型的耳放,缺点是单端特有的“胆 ...

言之有理!

网友E:
这个电路输出功率小,是因为6V6GT采用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只有1W。负载接在屏极和阴极,其电流是相同的,只要负载阻抗相同,激励电压足够,输出功率应当是一样的。但是阴极输出电路多数采用三极接法,如采用标准接法,应当在帘栅极加低频扼流圈。

网友F:
呵呵,这图又看见了,很有争议啊,持保留态度。装出来玩玩还行,属于吃饱饭没事干蛋疼型的电路,很有道理,但是推动电压过高,推动级的设计有一定难度,能推好这电路的推动级就能推好6P3P了,如果嫌束射管的声音的话整个6P3P的三极管接法估计这个推动级也能成。做好了也就1W左右,输出功率很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图又看见了,很有争议啊,持保留态度。装出来玩玩还行,属于吃饱饭没事干蛋疼型的电路,很有道理, ...

高人,既然令你蛋疼,就应该用技术术语很好具体细致的分析与解释一下方能令人信服。注意这里电路的信号源是古老的电唱机,比现代音源电压差多了。阴极输出特点诸如输出功率低妇孺皆知。
白版的回帖值得参考令人尊敬。你这样的回帖连吹毛求疵都不如。
有时发帖是为了活跃活跃矿坛气氛,并无吃饱饭没事干闲的难受,更无所求。这里惊动两位版主及资深师友在此表示谢意。

网友G:
感谢于老师。
看这 资料也够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于老师。
看这 资料也够老的了。

您太客气了。谢谢您加分,这是《无线电》58年的因为现在都与时俱进关于这样的话题不多,弄出来一是回味以释怀旧感二是开阔视野供参考。

网友H:
6N9p两级放大增益不低  估计输出功率不小多少吧  于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6N9p两级放大增益不低  估计输出功率不小多少吧  于老师

您前边说的对前级增益不低,输出功率6V6屏极输出4.5W,阴极输出接近2W。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人,既然令你蛋疼,就应该用技术术语很好具体细致的分析与解释一下方能令人信服。注意这里电路的信号 ...

可能楼主误会了吧,电路就这个,但是看法是每个人不同,我说我的,6V6阴出没啥问题,就是想提高阻尼,但是放在下面就是有反馈,输出相同功率激励电压就是要高,用两级推解决了激励电压的问题,6N9P应该算是高放大系数的管,两级推不太好处理,第二级摆幅不够,虽然说6V6阴出但是激励电压也不至于高到和2A3之类的管子那。电唱机的500毫伏输出信号能缓解第二级摆幅不足,但是如果用高电平输出的音源问题就应该凸现出来了。楼主发图活跃气氛,我呢看了图有感而发,你惊动不惊动版主我无所谓,我是看了学,学了思考,可能口气重,乡下人说的有口臭吧,就是没有文化,说话太斯文了也烦,一大早出门干活,太阳落山回家休息,看了贴有感而发,心情舒畅。要我说理论,没有。就是这图几个论坛都有说过,变压器放阴极不好处理。也就这6V6激励电压低才能这么玩。楼主发图活跃气氛,我看了认真回复,没觉得有何不妥。而且回帖看似灌水的也很多吗。我觉得6N9P是不是太过火了,两级6N8P是不是好处理一点。应该推动电压也能够。
我最近几个月都有看到莫名ID出言不逊的帖子,估计是楼主戒备我是马甲吧?对那种偷偷摸摸出言诽谤的人我是不屑一顾,要理论就拿出真凭实据来理论,看到不会的不懂的就要开口,开口了人家说不说那是人家的是,要看自己面子够不够大,人家说出来的是否是真那也要靠自己去分辩。这就是切磋吗。谈不拢那就是个走个,这是潇洒。不必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楼主误会了吧,电路就这个,但是看法是每个人不同,我说我的,6V6阴出没啥问题,就是想提高阻尼,但是 ...

我用电脑只是偶尔看看新闻,有时百度一下,淘淘宝以及唯一的论坛-矿坛。对其他的基本不看,对现实的网络环境及网络语言不大了解,所以考虑过多以至产生误会,请予以理解。论坛上各抒己见是正常的,只要没有恶意。技术问题你也谈了相互学习是有好处的。

网友I:
阴极输出功放为何不流行,在于推动电压要求太高,一般阻容耦合放大难以达到。图中两级6N9P放大从增益来讲是够了,但一定无法输出超过100伏的不失真电压。这就是此电路的不合理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阴极输出功放为何不流行,在于推动电压要求太高,一般阻容耦合放大难以达到。图中两级6N9P放大从增益来讲是 ...

又来一个对电子管放大器不成熟的吹毛求疵者,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所以不流行是因为电源利用率太低。看看有关阴极输出器的帖子优缺点都说的非常清楚这里不再累述,况且妇孺皆知。看看这个白版主的帖会有启发
你说的不合理处是不能输出100V电压,请您算算输出电压100V其输出功率多少,那个功率管能胜任,多少w的喇叭能不烧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2232-1-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来一个对电子管放大器不成熟的吹毛求疵者,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所以不流行是因为电源利用率太低。看 ...

我只是心平气和地从技术上讨论问题,你犯不着张口就骂人。我看你连电子管放大器基本原理的书都没读过,本人好在还是电子类专业毕业,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可能我玩电子管时阁下还不知在作什么。谦虚点好不好?天下高人很多,不是人人都是很张扬的。

网友I:
按照6V6管子的标准工作状态,在屏压及廉栅极电压为250V时,负载电阻为5K,输出功率为3.8W,输出电压有效值为137.8v,栅极对阴极的输入电压峰值不超过12 .5v,折成有效值为8.9v。阴极输出时,两电压串联,此时要求前级,也就是6N9P的输出电压至少为146.7v,显然是无法办到的。这就是阴极输出功率放大器无法流行的根本原因。象845一类的三极管所需推动电压也就是差不多这个范围,一般都不得不采用变压器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来一个对电子管放大器不成熟的吹毛求疵者,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所以不流行是因为电源利用率太低。看 ...

俺觉得你的说法是错误的,22楼说法是正确的。俺是个菜鸟,是间接判断的,因为:
把电源,输出管,输出变压器三者连起来看,在驱动级能力足够情况下,功率管达到的电流是一样的,不管屏极还是阴极输出,同样阻抗下获得的功率应该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屏极和阴极输出两者间的驱动难易问题,22楼说的没错,阴极输出不流行就是驱动的问题。
另外驱动级输出电压100V电压不等于输出100功率或100A电流,烧喇叭是过电流引起的。驱动级能输出100V电压,未必能输出足够的电流把喇叭烧毁。
菜鸟知识有限,不对的地方请一笑了之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阴极输出功放为何不流行,在于推动电压要求太高,一般阻容耦合放大难以达到。图中两级6N9P放大从增益来讲是 ...

不只是推动电压高,因为是射极跟随器形式,我想阴极相对于灯丝的电压也会很高,不知道灯丝有没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只是推动电压高,因为是射极跟随器形式,我想阴极相对于灯丝的电压也会很高,不知道灯丝有没有危险

这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查电子管手册,6p6p灯丝阴级之间耐压为100伏。因此为避免击穿,灯丝不能接地,且应做好变压器灯丝绕组与其他绕组的绝缘。

网友E:
阴极输出有100%电压负反馈,其电压增益小于1,多见于600欧姆输出的线路放大,前极放大的输出级或缓冲器。用于功放,由于很难获得较高的低失真激励电压,同时因为负反馈电路日趋成熟,输出变压器制作技术不断提高,所以现在应用不多。
       阴极输出适合三极管或多极管三极接法(多极管标准接法,其帘栅极需要通过低频扼流圈接高压直流电源)。6V6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负载阻抗5K,输出功率只有1W,屏压250V时6L6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才1.3W。6P14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9W,负载阻抗3.5K,这是我设计电路时,选择6P14(EL84)而放弃6P1的原因之一。阴极输出功放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低,因此可以利用常见的线间变压器,拆机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等,这就是我设计阴极输出耳放、功放的初衷。我在贴子里一再强调,如果你的输出变压器质量优良,初级电感足够大,完全不用搞什么阴极输出电路。
        顺便指出,三极接法造成的输出功率降低,靠提高推动电压不能解决。6N9P高miu管根本输出不了那么高的电压。请看我的电路,推6P14用的是6N2前级+6N6。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阴极输出有100%电压负反馈,其电压增益小于1,多见于600欧姆输出的线路放大,前极放大的输出级或缓冲器。用 ...

请教版主,为保持阴极输出频响宽,对牛要求低的优点而又避免其百分之百的反馈引发的驱动难问题,可否折中呢?例如:将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圈一分为二,分成两个线圈串联,总阻抗不变,将其中三分之二线圈由屏极驱动,剩下的三分之一由阴极驱动。
俺暂时没见过这种电路形式,故不知道这样构思是否合理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请教版主,为保持阴极输出频响宽,对牛要求低的优点而又避免其百分之百的反馈引发的驱动难问题,可否折中 ...

本人比较循规蹈矩,这个从来没有想过,不妨先从相位问题分析一下,有条件也可以作试验,如果找到合适的变压器,帮你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阴极输出有100%电压负反馈,其电压增益小于1,多见于600欧姆输出的线路放大,前极放大的输出级或缓冲器。用 ...

白版主,阴极输出,还分接法吗?好像另外一个名称叫 阴极跟随器 吧?只要输入多大电压就有多大输出电压吧?何来输出功率小之说法啊?

网友L:
我的理解是,在栅极输入140V(有效值)电压,就能在输出变压器上得到和标准接法一样的功率值(实际稍小一点),就看阴极输出能否跟随到位了。

网友I:
白版讲的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低,无论是标准的屏级输出和阴极输出都如此。这是无法用增加推动电压来改善的。在电子管特性曲线图上可看得很清楚。至于说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低,我认为是由于深度负反馈的原因,改善了输出指标。但从现代对负反馈的理解,使用劣质变压器引起的失真,如频响带宽过窄,而由深度负反馈来改善是否会引起新的问题,值得探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的理解是,在栅极输入140V(有效值)电压,就能在输出变压器上得到和标准接法一样的功率值(实际稍小一点 ...

同意你的观点。但为了这么一点输出功率去费力搭建一个能够输出140伏电压,失真不超过5%的前级,不如换个思路,用标准接法的KT88屏级输出,至少输出10W,推动电压十来伏,用一级五极管或二级低放大系数的三极管如6N8P推,加6分贝左右大环路负反馈,在输出1.5w状态下听,那样更好?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意你的观点。但为了这么一点输出功率去费力搭建一个能够输出140伏电压,失真不超过5%的前级,不如换个思 ...

所以没有流行起来,再说过大的阻尼,会不会好听啊,楼上的朋友说过了,没有什么胆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理解是,在栅极输入140V(有效值)电压,就能在输出变压器上得到和标准接法一样的功率值(实际稍小一点 ...

我已经说过了,阴极输出功放,一般使用三极管或多极管三极接法,三极接法因为全部输出电压反馈到帘栅极,输出功率降低很多,输入电压再高也不能与标准接法输出功率相同,这是由三极接法特性造成的,除非在帘栅极加低频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白版讲的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低,无论是标准的屏级输出和阴极输出都如此。这是无法用增加推动电压来改善的。 ...

阴极输出使输出变压器频带拓宽不容质疑,其实质是因为阴极输出使内阻大为降低。请看我的"为北京城南老马制作的耳放开工了"一文,有详细示波器测试图形。换言之,如果有足够的资金买高质量的输出变压器,还费这个劲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白版主,阴极输出,还分接法吗?好像另外一个名称叫 阴极跟随器 吧?只要输入多大电压就有多大输出电压吧 ...

阴极输出,屏极接高压,相当于信号接地,三极管没问题,五极管和束射管,帘栅极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接屏极,成为三极管,如果保持标准接法,帘栅极要加一个低频扼流圈,这个扼流圈也不便宜,失去了阴极输出的意义,所以一般都采用三极接法。阴极输出电路很多东西比较微妙,建议找一些基础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比较循规蹈矩,这个从来没有想过,不妨先从相位问题分析一下,有条件也可以作试验,如果找到合适的变 ...

版主古道热肠令人钦佩。俺是这样理解的:把电源-输出管-屏极线圈-阴极线圈当成一个回路考虑的,在这个回路中,若把屏极线圈和阴极线圈等效为回路的两个电阻串联,那么任何瞬间电流是相等的,不存在相位问题困扰。
但由于电子管屏、阴极间对地电容的不同,电容旁路泄露的途径不一样带来的差异,上面的回路构成在微观还是应该有相位差异的,若把驱动级再考虑进去也许还大点。但这些差异是否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呢?直觉上俺觉得不会。有空还真想试下。

网友L:
明白了,就是阴极输出的功率放大器,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明白了,就是阴极输出的功率放大器,得不偿失。

那也未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6V6管子的标准工作状态,在屏压及廉栅极电压为250V时,负载电阻为5K,输出功率为3.8W,输出电压有效值为 ...

你好,你说的有道理。我有些言语用的不恰当,也有些过重,这里向您道歉。请您予以谅解,我只是一个业余电子爱好者今后还需向您请教。

网友:
阴极输出指标高,就是前面的推动电路压力大,最后一图用五极管一级推相对简单点。

网友:
我好久以前曾做过一次用6V6的阴极输出试验,发现声音非常小.现在才知道是推动电压不够所致.

网友:
6V6之类的管子,就像白版主说的那样,在廉栅极接入扼流圈,使6V6工作在标准接法状态,才能使输出达到最大值。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请教版主,为保持阴极输出频响宽,对牛要求低的优点而又避免其百分之百的反馈引发的驱动难问题,可否折 ...

你说的屏极和阴极的圈数一样,麦景图275 就是用的这种结构,推动极的电压要求很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屏极和阴极的圈数一样,麦景图275 就是用的这种结构,推动极的电压要求很高。

这个图我没见过,是否它的输出管本身就是那种需要高驱动电压的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输出功率小,是因为6V6GT采用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只有1W。负载接在屏极和阴极,其电流是相同的,只要 ...

说的对!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我没见过,是否它的输出管本身就是那种需要高驱动电压的管子呢?

阴极输出功放推动电压=输出电压(根号功率X负载阻抗)+栅极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明白了,就是阴极输出的功率放大器,得不偿失。

阴极输出功放,可以使用初级电感较小的输出变压器,获得较好的音质,因此还是有用的,一个优质输出变压器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有道理。我有些言语用的不恰当,也有些过重,这里向您道歉。请您予以谅解,我只是一个业余电 ...

无所谓。大家在这里讨论问题,只是为了好玩,各有所长,也都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相互切嗟,相互学习。我今年六十有七,喜欢折腾点东西,免得老年痴呆。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阴极输出功放推动电压=输出电压(根号功率X负载阻抗)+栅极偏压。

我觉得这个算法是错误的。一个是交流电压有效值,一个是直流电压振幅,单位含义不一样。俺觉得正确算法应该是:
推动电压=√PR +Ug/√2。或者推动电压振幅=√2PR+Ug。
还是以2A3为例,栅压45V,阻抗2.5K,在输出3.5W时,初级负载阻抗交流有效值U=√PR =√2500×3.5=93.54V,栅压45V时,电压振幅±45V,允许的交流信号输入有效值=Ug/√2=45/1.414=31.8V,
则推动电压有效值=U+Ug/√2=93.54+45/√2=125.4V,
或推动电压振幅125.4√2=177.4V(约180V)。
供商酌。

网友(2014-12-01):
白 版主 说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D:
单就声音的指标来说阴极输出方式无疑的是有巨大优势的,我两年前做过这种类型的耳放,缺点是单端特有的“胆 ...

暖人心,正能量。这也正是不看好阴出的原因。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这个算法是错误的。一个是交流电压有效值,一个是直流电压振幅,单位含义不一样。俺觉得正确算法应 ...

这是很早的帖子了,甲类放大状态,其最大输入信号电压不能大于栅极偏压,因此按输入信号电压峰值(有效值x根号2)计算,与按栅极偏压计算结果是相同的。何来错误?
顺便指出阴极输出电路,除了输出变压器阻抗要满足要求,其直流电阻要等于阴极偏压电阻,比如6V6GT三极接法阴极输出,输出变压器阻抗3500欧姆,直流电阻400欧姆。给设计制作带来一定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本来天真的想改一下阴极输出,从头到尾看了几遍此贴,虽然也就看懂了十之一二,不过得出个结论就是 阴极输 ...

阴极输出的制作由于变压器串接在电子管的阴极中。所以工作电压不高所以降低了制作要求。但是对鉄芯每一片的绝缘要求。还是不能降低尽可能做足:这对輸出变压器的輸出频响是有影响的。其实制作起来並不难,多找一些阴极輸出放大器的线路看一下对比一下,那么实继制作就会顺利许多。本人十多年前制成过。总体来看音乐细节还是不错。清淅度不错,低音和高音两端还是比较均衡。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功率太小。放动态大的音乐肯定不行,小桥流水还可以,所以这个功放后来我就不怎么去用了。最近准备将他改掉。将这个6P14阴极輸出改成超线性接法。那个线路感觉还是不错。待改好之后再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阴极输出器最大的好处就是对输出变压器的功率以及阻抗要求都较低。节约钢片与线材从而降低成本。

呵呵 ,阴极阻抗变压器输出 没有高阻就没有功率。而且,对前级的推动电压是是原来的好几倍。不要意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阴极输出功放为何不流行,在于推动电压要求太高,一般阻容耦合放大难以达到。图中两级6N9P放大从增益来讲是 ...

你要比这个于海旺懂得多了。别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阴极输出功放为何不流行,在于推动电压要求太高,一般阻容耦合放大难以达到。图中两级6N9P放大从增益来讲是 ...

你要比这个于海旺 懂得要多。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论

网友:
对于这种把阻抗变压器放在阴极的电路,说是可以降低变压器的初级阻抗,那么降低阻抗就意味着输出功率减少,要知道P=IIR。6L6 在工作时音频屏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输出功率阻抗越低那么输出功率也越低。所以想得到原本的输出功率 就需要同等阻抗,降低变压器初级阻抗 这就意味着输出功率减少。所以说把阻抗变压器放在阴极可以用降低初级阻抗这说法就意味着输出功率的减小。还有一点就是前级放大电压的几何倍数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设计师从来不考虑把阻抗变压器放置在阴极。这没有意义

楼主:
以下是摘自某坛狂犬疫苗坛友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摘自某坛狂犬疫苗坛友的帖子。

你不要动辄就翻资料,有的资料是在特定环境下的。而且你套用的资料都是很片面的。多学习学习 多虚心请教才会懂得更多

网友O:
三级接法负载2~3K左右无压力,推动峰压100以内吧,感觉没啥问题。20年前就有用6P12P(T)并做阴出推挽的计划,一直没时间折腾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三级接法负载2~3K左右无压力,推动峰压100以内吧,感觉没啥问题。20年前就有用6P12P(T)并做阴出推挽的计 ...

6P12P是低内阻用于推挽的好官,价格相对便宜,用多只并联可以省去输出变压器。希望您能够以后闲暇时间圆梦成真。

楼主:
再来一个电子管OTL阴极输出电路,不管任何人什么时候制作,阴极输出对输出变压器的工艺要求以及阻抗参数都是非常宽松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P:
阴极输出降低的是输出阻抗而非负载阻抗,而阴极输出实际使用中输出阻抗并非完全等于负载阻抗。当输出电流一 ...

前一阵我贴过一张6P1推挽输出状态参数表,取自60年左右的童诗白“电子线路设计”,其中6P1三极甲类推挽输出功率3w,负载是3.5K,失真0.5%,相当不错。换句话说,单管1.5w,负载1.75k,当然这样单管工作失真会比较大,此时用阴极输出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前一阵我贴过一张6P1推挽输出状态参数表,取自60年左右的童诗白“电子线路设计”,其中6P1三极甲类推 ...

或者你可以只考虑功率去画负载线,选工作点,失真交给阴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2P是低内阻用于推挽的好官,价格相对便宜,用多只并联可以省去输出变压器。希望您能够以后闲暇时间 ...

还没完全放弃这个期望

楼主:
再上一个70年代的无变压器阴极输出扩音机电路供参考。

楼主:
对此有争议。客观的讲阴极输出器主要一弊是因为100%的负反馈,造成驱动信号电压较高,同时输出功率要降低,100%的负反馈伴随也有一利就是对负载的匹配要求的较为宽松,对同频带的展宽有利,也就是提高了音质、

楼主:
再上国外用两个小功率电子管的阴极输出电路,其中有飞利浦的商品收音机。

网友Q:
喇叭是接在输出变压器次级上的,次级的输出阻抗已经和喇叭阻抗一致了,还需要更低吗?如果需要更低,那么如果次级有2欧姆的输出阻抗,去推动8欧姆的喇叭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喇叭是接在输出变压器次级上的,次级的输出阻抗已经和喇叭阻抗一致了,还需要更低吗?如果需要更低,那么如 ...

转载文章这里说的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不涉及次级喇叭匹配问题,月球人都知道次级喇叭必须匹配(当然有反射参数),你还没有用过商品最低阻抗3.2欧的喇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