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是否悬空对胎压影响很小

楼主(2014-10-12):
一直不清楚平时所说的胎压是在轮胎悬空时测量的还是在轮胎着地时测量的. 根据想象, 在一个打足气的篮球上站上一个人, 篮球内的压力应该升高不少. 今天准备给轮胎充气时顺带做了一下对比. 正好看看千斤顶是怎么用的.

实测结果出乎意料, 轮胎悬空与否, 在满量程 0.6Mpa 的压力表上几乎看不出指针有变化. 再仔细想想也应该如此, 因为轮胎着地后形变本来就不大.  印象中一个人站到篮球上去之后好像也不能将篮球压成烧饼那样, 估计篮球的压力变化也是不大的.

网友A:
哦,不过温度和胎压的关系很大!夏天和冬天数字相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过温度和胎压的关系很大!夏天和冬天数字相差不少。

将轮胎看作容积基本不变, 假设冬季气温为 0 度, 夏季气温为 30 度, 那么静态情况下压力变化近似为 (30+273)/(273+0)= 1.11, 冬季2.5kgf/cm2 的压力, 到夏季将变为2.78kgf/cm2. 这个变化也算不上太大.

网友:
变形后容积没有变化,压力也不会变化

网友:
轮胎就像个气球,你这个地方压下去变形了一些别的地方因为压力大会鼓起来一些,所以气压变化不大

楼主:
有道理. 一来本身形变就不大, 另外由于轮胎壁有弹性, 少量的形变所引起的容积变化就更小了.

网友B:
你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C:
哪有把车架起来测胎压

网友D:
老哥没见过人家补胎的工作吧?  补胎师傅是知道补胎好后打多少压力,到车上还是多少压力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把车架起来测胎压

前两次4S店技师测量时还真都是在升降机上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

用现在流行的话讲这叫测量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没见过人家补胎的工作吧?  补胎师傅是知道补胎好后打多少压力,到车上还是多少压力不会变的

近些年真没怎么看了. 很早以前到是看见过火补的场景. 那时也没有电影电视网络啥的, 任何类似的事情都能引发一大堆小孩围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两次4S店技师测量时还真都是在升降机上测量的.

那是顺便测量的,总比蹲着测量更方便吧。
我曾经有次车队外出旅游,途中休息时聊天说到胎压问题,有人就让我测量他的胎压,发现比车门边所标注的高了很多,驾驶员也要求帮忙放气到标准压力,后来才知道他长期高压力行驶已经形成习惯,而且看着前轮扁扁的样子很不放心,第二天一早就找轮胎店充气至原来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顺便测量的,总比蹲着测量更方便吧。
我曾经有次车队外出旅游,途中休息时聊天说到胎压问题,有人就 ...

这大概就是胎压版的盲人摸象吧. 呵呵.

网友E:
悬空没负重,压力何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空没负重,压力何来变化!!

在车轮悬空与车轮着地这两种情况下, 胎压多少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只不过差异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车轮悬空与车轮着地这两种情况下, 胎压多少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只不过差异不大.

负重

网友:
以前我也纠结过此问题

网友F:
理论上应该有变化吧

网友G:
除非极度缺气,轮胎容积不太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应该有变化吧

是有变化. 但是很小. 指针尖端针摆动的弧长还没有指针本身的宽度大(约1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非极度缺气,轮胎容积不太会变的。

现在想想应该是这样. 一来形变很小, 二来轮胎本身有一定的弹性.

网友H(2014-11-24):
我也纠结过----备用胎充到一样的标准气压,用的时候会不会瘪一些?充气时少承受了500K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纠结过----备用胎充到一样的标准气压,用的时候会不会瘪一些?充气时少承受了500KG呢!

事实上备用胎在投入使用后, 胎压会比闲置时略高一点的. 只不过这个胎压变化很小. 简单的气压表难以觉察(指针摆动角度大约相当于最小刻度的 1/10左右)

网友:
那就放心了

网友I:
验证就给50分奖励啊

网友(2015-01-04):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不过没有楼主用心去验证。看了大家的讨论就明白了

网友J:
按照标准胎压轮胎确实很扁啊,看着真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验证就给50分奖励啊

为了验证这个数据也算是蛮拼的了. 就算不看在拆东墙补西墙折腾的份上, 用随车的螺旋千斤顶将一个轮子顶起来再放下去也不容易啊:

您要是也愿意这么折腾一下, 我可以请求无版将加给我的分转移到您的名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这个数据也算是蛮拼的了. 就算不看在拆东墙补西墙折腾的份上, 用随车的螺旋千斤顶将一个轮子顶 ...

我就不告诉你我带电子胎压计的 ,大佬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不告诉你我带电子胎压计的 ,大佬辛苦了

呵呵. 有钱就是任性啊. 没钱只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照标准胎压轮胎确实很扁啊,看着真操心、、、

前几天去 4S 店保养, 技师将四个轮胎的气压都调节成了 2.6. 昨天下午我又将他们全部打到 2.8 . 这就高不就低的毛病就算是落下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 4S 店保养, 技师将四个轮胎的气压都调节成了 2.6. 昨天下午我又将他们全部打到 2.8 . 这就高不就 ...

2.8胎压明显要比2.6起来很多,我也习惯2.8,高一点点,没啥影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 4S 店保养, 技师将四个轮胎的气压都调节成了 2.6. 昨天下午我又将他们全部打到 2.8 . 这就高不就 ...

其实,我冬天是四轮3.0的。。。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2.8胎压明显要比2.6起来很多,我也习惯2.8,高一点点,没啥影响嘛

夏天2.8长时间跑高速会爆胎,胎冠两侧磨损比正常胎压大,刹车距离比正常胎压的远。

网友:
2.8的胎压高了点,虽然还不至于达到危险的地步。但乘坐的舒适性就打了折扣,换来的好处是提高了一点燃油的经济性,也就是说能稍稍节省一点汽油。
过高的胎压带来的额外坏处是:1、台面的中间部分磨损加大;2、由于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有所减小,车辆在行驶中的“抓地力”有所降低,带来刹车距离有所加长。

楼主:
各种说法都有. 百度胎压方面的信息, 找到一个物理题目提供了一个实验数据, 不知真假:

网友(2023-07-25):
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思考就很好解释了。轮胎内部是一个密闭容器,当这个容器没有受到压缩,导致容积减少时,内部气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胎压越高,悬空与着地时容积变化越小,胎压变化也越小。胎压越低,悬空与着地时容积变化越大,胎压变化也越大。 举个极端例子:轮胎悬空时把气放光,此时胎压等于大气压,着地时,轮胎会一直被压缩,直至胎压足以矛受车重为止。

补充内容 (2023-7-25 21:45):
我的分析不妥当,这个受力过程太复杂,分析起来需要长篇大论,懒得码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