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各种万用表易坏电阻总结

楼主(2014-10-12):
在修万用表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同一类型的万用表往往坏的电阻也相似自己总结了一下 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改正也希望大家能有所补充 首先
mf10  45R与450R
mf14  2.88R
mf16  46.63R
mf47  54R 与1n4148二极管
杭州u101与长沙mf74 270R

网友A:
那个表都烧电阻,电阻档接到220哪有不烧的,使用指针表得养成用表前必须先确认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表都烧电阻,电阻档接到220哪有不烧的,使用指针表得养成用表前必须先确认档位

对,好习惯可以减小损失。

网友B:
MF10:33.3Ω、333、3.33K(3.32K替代)
22.5Ω中心值MF47:222.2Ω、2.4K(更正值2.43K)
16.5Ω中心值MF47:1.78K
500:1.5Ω、6Ω、67.5、91、675、973
MF50:1.15K(后期省略为1.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10:33.3Ω、333、3.33K(3.32K替代)
22.5Ω中心值MF47:222.2Ω、2.4K(更正值2.43K)
16.5Ω中心值MF4 ...

你好 这个有缩水的色环电阻真的很让人头疼啊就像47表的222.2到后期有222的有220的有221的简直乱了

网友:
14型,X1电阻档,48欧姆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表都烧电阻,电阻档接到220哪有不烧的,使用指针表得养成用表前必须先确认档位

主要是人为的慌心、操作不规范引起的;要想不烧表,必须先看准档位,确定测量项目和测量范围,然后正确的用表笔测量被测元器件(如正负极,测量电阻时是否关闭电源,或者拆下一端),使用万用表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矿机技术板块版主孙老师,在这方面做的最好,几十年从没烧过万用表。

网友:
12型17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有缩水的色环电阻真的很让人头疼啊就像47表的222.2到后期有222的有220的有221的简直乱了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体验:早期的南京47,就是X100分流电阻是2.4K的,X1K档位调零后,换到X100档位,表针会超过量程。

而一般的万用表,档位越低,指针就会向左偏移一点,因为电流变大,电池输出电压会降低。但是老47例外

网友:
一般都是电阻档接到220v烧的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我的理解,方便大家修理,因为都是使用不当引起,一般在修理中大家看电路图修理的不多,感到有些烦,知道了各款万用表的“通病”后,修理就方便了!
一些同型号的的万用表,由于表头灵敏度有些差异,个挡的电阻也有些变化,这个是厂家自己每次生产时做的调整。修理者有时会看到同款,同一档次有不同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83年老47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怀疑你的老表X100档有漏电。以前侧过一块老30表,装上电池档位拔到10K档 ...

虚焊,,,,,这样的问题我也见过

网友E:
大多为用错档位搞烧的。其中又以有事无事喜欢测量市电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为用错档位搞烧的。其中又以有事无事喜欢测量市电为多。

说的很对 其实我开这个贴的原意是希望这个贴对大家修表可以有帮助 比如说同样10个47表50微安档测高电势烧毁可能有8个都是540欧这个电阻烧毁大家维修的时候就可以先检查这个电阻可以节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我的理解,方便大家修理,因为都是使用不当引起,一般在修理中大家看电路图修理的不多,感到有些 ...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 就像47表有太多厂家生产了这样就造成原来222.2的电阻到后期有222的有220的有221的简直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83年老47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怀疑你的老表X100档有漏电。以前侧过一块老30表,装上电池档位拔到10K档 ...

电池内阻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83年老47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怀疑你的老表X100档有漏电。以前侧过一块老30表,装上电池档位拔到10K档 ...

保险二端接触有电阻,插空下面的螺丝没上紧,表笔内部铜线还有一点接触,快断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险二端接触有电阻,插空下面的螺丝没上紧,表笔内部铜线还有一点接触,快断完了。

还有就是换档开关接触不好,这是很好看到的,上面的几种是非常难想到的,我的就是因为,插空下面的螺丝也上实了,但是有10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