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之MF47

楼主(2014-10-13):
早几年购入的一块83年MF47,基本上在压箱底,今天拿出来看了看,表头壳上有少许霉丝,擦擦又新净了。
47表档位齐全,内部布局工整,综合指标好,电压档的灵敏度保持到最高档,而上四的表总是一到高压档就降低灵敏度,这点很烦。
47表采用50微安表头,直流电流档的电压降则低至0.3伏,是测量低压供电电路电流的利器,这点比上四的强(63表除外)。

楼主:
老47表有两颗金蛋,这是坛友们津津乐道之处,这两颗蛋是线绕电位器,并非普通的碳膜或实芯电位器,让人迷惑的是47表的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却是碳膜的,而很少调节的两颗蛋却是线绕的,有本末倒置的感觉。反观上四的表,虽一再缩水,但电阻档调零电位器一直使用线绕电位器。
47表的上盖是平板式的,再加上独立表头设计,实际上这种结构很脆弱,很多47表的上盖断裂就是如此。

网友:
47表非常实用,电阻档调零比较差,其他几乎完美

网友:
好表,保存的真好

网友:
楼主对47表的介绍很客观

网友:
对于高电压量程灵敏度降低,我曾见到精艺厂说明书里介绍,既晶体管或集成电路中低电压测量使用高灵敏度减小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又能满足测量电子管电路中的高压时降低有害干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A:
MF47表是一块物美价廉的万用表。

网友:
看到就想起我的那五、六个MF47,现在不修彩电,使用率为一年用不到几次,有的都有几年没摸过了!长期闲置,最主要是太笨重了,更重 500型我也有,另外测量发光二极管也不方便等缺点。现在逐渐使用轻便的,两节5号电池加一节9V电池供电的YX360的或者类似的还带像数字万用表的保护套的指针万用表了!

网友:
以前搞修理47表是主力军

网友:
80年代的主流,90年代3V主流,现在再买,CX506,EM7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47表是一块物美价廉的万用表。

今非昔比,现在老47可炒起来了

楼主:
老表更多的是观赏性,要说老表结实就不见得,老表的电阻都是大个头的,没错,很结实,但别忘了,电阻结实了意味着电路中最脆弱的部位就是表头,过载时电阻能抗住,表头呢?也许有坛友说曾打过表,表头没事,那只是运气好而已,表头打坏的例子并不鲜见。
用小功率色环的表,利用电阻过载能力差来保护表头,其实是很好的思路,这相当于各档都有保护,电阻烧毁易修复,且成本低。

网友:
银蛋(不是万用表上)我也拆过,也是以碳刷为动臂的碳膜电位器!楼主说是线绕不知道有没有拆了确认?

楼主:
47表上的金蛋是线绕电位器,以前彭版拆过,帖子一下子找不到了。

网友:
保养的真好!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非昔比,现在老47可炒起来了

47缩水太厉害,以前老四是其价钱大概就是元人民币,现在,二十多元就能买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7表

MF47当年的经典!

楼主:
老47表的蓝顶金蛋是线绕的

网友:
很好的AK47......!!

网友D:
47表的成功就在于它的中庸,没有突出的优点,没有太大的缺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据说有两种电位器。。
WXX规格的是线绕电位器

这个不要误会,下边的实心电位器图片也是我拍的,但并不是从47上摘下来的,是拿来做对比的,照片是11年拍的,那时就有很多人说"金蛋"不是线绕,外壳上的WXX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非要打开才信服。
不过后来的却见过自己改装金蛋的,用的确实是实心电位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南京电表厂绝对没有用过实心电位器的金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7表的成功就在于它的中庸,没有突出的优点,没有太大的缺陷。

以简单的电路、普通的磁钢结构,制造了一款功能齐备的指针表。
那时常见的的7、9、10、14、18、500等型号,都不能测试晶体管,而当时是晶体管大量使用的年代。
那时没有发光二级管,所以没有3v设计。
价格便宜。
相当于步枪里的“三八大盖”。

网友G:
我想是否因为测量电阻时反正每次都要进行调零调整,厂家就不一定选用稳定度高的线绕电位器做调零电位器了。

网友:
这表实在太漂亮了。现在价位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简单的电路、普通的磁钢结构,制造了一款功能齐备的指针表。
那时常见的的7、9、10、14、18、500等型号 ...

论表盘可视面积47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论测量精确度,即dao'dao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简单的电路、普通的磁钢结构,制造了一款功能齐备的指针表。
那时常见的的7、9、10、14、18、500等型号 ...

论表盘可视面积47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论测量精确度,即刀刀压线肯定提不上47.论轻巧便携47也不占优。论档位齐全,47比没有高阻值档位,没有交流电流档位。论输入阻抗47也比较中庸,甚至有的版本交流比较鸡肋。至于晶体管测量,50、52、101、201等等都有此功能,47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

网友: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家用电器修理少了,使用万用表的机会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是否因为测量电阻时反正每次都要进行调零调整,厂家就不一定选用稳定度高的线绕电位器做调零电位器了 ...

并不是稳定性的问题,碳膜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要误会,下边的实心电位器图片也是我拍的,但并不是从47上摘下来的,是拿来做对比的,照片是11年拍 ...

我有一只标注:上边字89商标9,下边字10K欧,三脚、顶端是白色、可调、颜色是金色、顶部是平的金蛋。不知是电阻、还是电位器。个不大,个头也就是国产老式三极管3DK4BJ那么大,请办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只标注:上边字89商标9,下边字10K欧,三脚、顶端是白色、可调、颜色是金色、顶部是平的金蛋。不知 ...

从描述来看应该是有机实芯电位器

网友(2014-11-15):
楼主的47表真的不错。羡慕嫉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