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给电池充电的电流

楼主(2014-10-13):
我想做个东西,但是这个装置 有单片机检测电压,低于一定值后就控制三极管,给电池充电,给电池充电的是48V的直流电,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电阻采样-放大-反馈-稳流。

网友A:
电阻对充电电流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对充电电流取样

用PWM控制充电电流???

网友B:
48v怎么来的,如果是变压器整流就要控制变压器的电压达到控制电流的目的,如果是稳压电源就直接改变取样电压到控制电流的目的

网友:
IC参考锂冲

网友:
有现成的恒压恒流的DC-DC模块。如果充电电流在2A以下,直接用就OK了。
这个不需要单片机的,运放(电压比较器)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怎么来的,如果是变压器整流就要控制变压器的电压达到控制电流的目的,如果是稳压电源就直接改变取样电压 ...

48V是  电瓶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