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上老师:2AB1.A是什么二极管?具体参数是多少?

楼主(2014-10-14):
多年前网购的,现在不知什么型号和参数了。麻烦知道的老师,先谢了。

楼主:
发个这个二极管的外形图,看谁认识:

网友:
好像是日本生产的。

网友:
        是国产N型锗材料温度补偿二极管,非常少见,65年的产品,比较珍贵。参数请见《无线电通信用半导体器件手册》第166页。

楼主:
不可能是小日的吧,上面那个带圈的中间有个“上”字,猜想应该是上海生产的。

网友:
2CB是温度补偿二极管,可以推知2AB是干嘛用的。

楼主:
谢谢4楼老师。

网友:
锗管收音机推挽功放的温度补偿二极管,也有用热敏电阻的。

网友:
2AB1为雪崩二极管

网友:
这种2极管作用与热敏电阻相同;在小八一,硅两瓦中就有做末级温度补偿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