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高手进,CD型铁芯问题

楼主(2014-10-14):
前几天在矿石论坛收到个进口CD铁芯。但两铁芯好像不是同一付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的!我用万能表测到铁芯片间绝缘是通路的。我在网上查到好像硅片间是绝缘的。外部尺寸是201*125*101,窗口尺寸是51*127*101。不知道这铁芯能做多少千瓦的变压器!我是想做工频逆变器的变压器的。大家请指教!

网友:
我才学习,还不懂。帮你顶起来

网友A:
接口吻合,刚好一副。怎么说不是一副的。
绝缘只是相对的。漆包线才要求匝间、层间要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吻合,刚好一副。怎么说不是一副的。
绝缘只是相对的。漆包线才要求匝间、层间要绝缘。

我用卡尺量接口处叠厚发现两边厚度差了0.5MM。    从箍痕位置就能看出来不是同一付了!不知道不是同一付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铁芯的截面积大约35平方厘米,可以出2000--2500瓦的功率。

网友:
估计不是同一副,一般不会切两半不对称的。

C形两半的切口要磨平,常会在此短路。大体积的铁才会因体电阻小造成感应涡流大,所以铁芯要做成薄片,片间绝缘,且薄片要平行磁力线方形。虽然切口处短路形成的一个平面刚好和磁力线垂直,但这个平面薄,所以电阻大影响小。

网友:
个人认为5楼估算的有些保守,此铁芯功率为2500-3000W,由于是拆机铁芯,按2500W用较为合适。铁芯一大一小不能作为不是一副铁芯的依据,往往工厂就是这样切割的,这样还有便于区分铁芯的取向。C型铁芯只要是同一批材质,取向一致,接触面严密,就是一副,不一定非得是同一只铁芯切成两半才算一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图船不上(不会传)

网友:
看看这个表格

网友:
还有1张表格

网友:
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漏磁比较少,磁路感觉上也比方形的短。看着体积做个大变压器或者电感线圈什么的相当不错啊。。

网友:
确实不错,但不是最好,最好的是R型铁芯

网友:
各位高手R型铁心与环型铁心区别在那里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