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系列,九个机型的车机增强接收性能及扩频

楼主(2014-10-16):
三个系列,九个机型的车机增强接收性能及扩频

本帖是给喜欢折腾的网友参考的,试图把目前接收最好的车机性能再提高一把。
本DIY是与dxhdtv共同完成的。
严重感谢波兰的Konrad Kosmatka公开了用于控制Sony XDR-F1HD收音头的源代码XDR-I2C及XDR-GTK。

一. 前言
本帖是自己控制车机的“后传”,之前发布的还有自己控制车机“三部曲”:
第一部:NXP TEF6721+SAF7730 DSP车机及主板的DIY控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8039-1-1.html
第二部:自己控制奔驰威霆车机 频率覆盖0-280MH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0585-1-1.html
第三部:自己控制车机三部曲之三:智跑、K5、索纳塔8、名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6905-1-1.html

三部曲发布的都是电脑软件通过Arduino单片机板,间接控制车机的。
本帖发布的是用Arduino单片机板直接控制车机,也就是无需电脑。这样简化了系统,便携性好一些,也减少了电脑对接收信号的干扰(指车机天线在室内,距离车机不远的情况。若使用室外天线,通过同轴电缆引到车机,则电脑不会对接收信号有明显干扰,因为一般车机都有屏蔽良好的钢壳)。

本帖是“三合一帖”,指本帖包含了三个不同系列的车机,共九种机型(以后可能还会添加),这三个系列车机的软件各不相同。
本帖1楼主要介绍控制这三个系列车机共同使用的控制板硬件平台,基于Arduino单片机实现。
2、3、4楼分别是其中一个系列的车机。这三个系列的车机型号与三部曲中的型号是一样的。
5楼是控制软件的界面简介。
为了简化,本帖与三部曲相同的部分一般不再介绍,请参考三部曲中的相关内容。

1. 这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的单片机控制车机的收音部分。

2. 有什么优点?
一旦自己的单片机掌握了车机的控制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控制软件,并发挥车机收音芯片的潜力。
中频滤波器可选带宽:
FM时,可自适应,也可在29个带宽中选择。
AM时,可在29个带宽中选择。
在FM信号拥挤的地区,可选择滤波器带宽,再加上芯片相当好的IP3性能,以及部分车机5kHz的最小调谐步长,是FM DX的利器,当然天线始终是基础。本来DSP车机显著的长处之一就是其选择性非常好,自己控制后,可以灵活控制其滤波器的带宽,实际选择性比原车机的效果更好。

扩展接收的频率范围:这些车机频率都可扩展到SW、VHF TV伴音、航空波段、校园FM广播等。具体每一个系列的车机,甚至具体到每一台机器,可扩频性能都不同,详见三部曲中的介绍。

3. 目的
增强家用改装车机的性能,比如可选择的中频滤波器带宽,扩频。
主要面向爱好者,特别是喜欢捣鼓车机的爱好者,以及FM DX爱好者。
特别声明:本系列DIY达不到汽车使用的安全性要求!仅限于室内使用,切勿安装到汽车上使用!

4. 失去了什么?
单片机控制车机时,车机的CD功能无效。但可通过短路子,快速恢复原车机的全部功能。

不管是前面发布的三部曲,还是本帖,软件都是公开源码的。只要按照原理图DIY了硬件,把源码编译上载到Arduino单片机即可,一般情况下无需自己修改编写软件代码。

二. 控制板硬件平台
原理图:

控制板:

Arduino加屏蔽盖:

单片机这里采用Arduino Nano V3。另外一些Arduino板也是可以使用的,包括UNO,Seeeduino等等,主要要求Flash不小于32KB,SRAM不小于2KB,EEPROM不小于1KB即可。也就是单片机芯片资源最少要达到ATmega328P的水平。另外Arduino有5V及3.3V之分,需要考虑与液晶屏的电平配合。所控制的车机DSP芯片都是3.3V I/O电平的,但可以耐受5V的电压。

液晶屏是最常用的LCD1602,这里使用的是4线并行接口方式。

SH101、SH102是带按钮的飞梭。实物图上的飞梭是从智跑车机拆下来的。飞梭实物的顶视图与原理图上的管脚排列相同。

设计了三种供电方式,根据需要选择一种即可。
1. 车机提供5V电压。此时短接J1,保险管F1可选。便携性最好。
2. 外接+7~+12V直流电源。由P2接入,Arduino上有5V调压芯片。若无需外接7~+12V电源,P2、C5、C6无需安装。
3. USB线提供5V电源。5V是直接通过USB线提供到Arduino板的。

S1是复位键。其实Arduino板上一般都有复位键,制作时因为Arduino板加了屏蔽罩,因此增加了复位键S1。

D101是保护单片机ADC输入端的抗静电稳压管,静电多的环境最好安装。

FB1、FB2是为减少Arduino Nano V3时钟射频辐射的小磁珠,选装。

R8是调节液晶对比度的微调电阻,阻值范围可以较宽泛。但调节的位置不对时,可能液晶屏完全看不出字来。若没有合适的微调电阻,也可以试验把LCD1602的第3脚通过几K的固定电阻接地。

目前的软件没有实现RDS功能,因此R5及RDS线不必连接。

控制板与车机之间可通过10线扁平电缆连接。扁平电缆应尽量短,最好把控制板直接拧在车机外壳上,并把二者的地牢牢接在一起。若发现Arduino Nano V3的16M时钟谐波对接收有干扰,比如96M、128M等频率处有干扰时,可在扁平电缆上套上几个扣式磁环。

FC-10P扁平电缆插座P2管脚定义为:
Pin1:RST
Pin2:RST_CC
Pin3:SCL
Pin4:SCL_CC
Pin5:GND
Pin6:5V。车机提供5V电压时连接此线
Pin7:SDA
Pin8:SDA_CC
Pin9:RDS。保留用于升级RDS功能。目前控制板软件没有实现RDS功能,可不接此线
Pin10:保留

通过短路从车机引出的10线扁平电缆插头的相应管脚(短接RST/RST_CC,SCL/SCL_CC,SDA/SDA_CC),可快速恢复车机CPU对车机的控制。

相关资料
Arduino主页  http://arduino.cc/
Arduino Nano  http://arduino.cc/en/Main/ArduinoBoardNano

补充内容 (2016-11-7 20:22):
车机系列二(NXP TEF6730+SAF7730/336芯片)及系列三(NXP TEF7000+SAF7741/115芯片)单片机控制板及软件升级版发布,在177楼

网友A:
在下一个版本的DIY软件建议FM波段从87MHZ开始,现在软件从87.5MHZ开始  这样在一些地方可能会少接收了一些台,虽然可以从FL调谐过去接收,但始终会有一些不方便,在最新的中国调频广播 频率表可以查到87.0-87.4MHZ都有广播电台发射的,我这里可以接收到87.4MHZ的中央电台

网友B(2018-08-12):
引用 楼主:
完全正常后记得来说说经验体会,秀一秀

        昨晚上天台测试,人在汕尾成功接收香港电台第二台94.80MHZ,这个是我最喜欢收听的电台,十几年前就用DIY的CD2003收音机接收到,但是目前电磁环境干扰严重,普通收音机是无能为力,TEF6638可以稳定接收,在调节天线位置后信号强度29到30,足见强悍。

        TEF6638是前阵搞的小测试模块,NANO板上拆了328单片机芯片下来,随便搞个控制板。接收过程中调好频率,控制板就可以关掉了,但实际也没有什么干扰。

        等有空了重新做个TEF6638的板子,集成18650插座和充放电控制电路,这是其一,另外必须搞一个TEF6638适配使用的DAC+功放板,DAC计划使用AK4137+AK4495,功放使用TA7240。

       如果有必要,可以在靠近天线输出那边加个天线信号放大

       控制板现在使用不太顺手,主要是很多不必要的功能,比如调台方式和波段选择那些,另外就是显示器不太人性化,楼主如果能用12864或者TFT彩屏更新一个优化版本就太好了。

楼主(2018-06-23):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翻遍了帖子没见到6638的Aduino程序啊,刚买了个RAV4的主板,打算做个便携机,能发一份资料到我 ...

电脑版,还是LCD/飞梭版?

楼主(2014-10-16):
三. 车机系列一:NXP TEF6721+SAF7730/324芯片
此系列车型主要包括丰田汉兰达、锐志等,详情及DIY改造参见三部曲第一部:
NXP TEF6721+SAF7730 DSP车机及主板的DIY控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8039-1-1.html
在FM波段灵敏度上,采用NXP TEF6721+SAF7730/324芯片的车机,明显比采用TEF6730+SAF7730/336芯片,或TEF7000+SAF7741/115芯片的车机要低一些。

汉兰达/锐志车机主板上5V电源取出位置:

汉兰达在控制板控制下工作:

控制板软件下载:
注:下载软件中包含了一些可用于其它单片机制作的通用子程序:
中断方式飞梭处理
ADC方式(ADC方式可节省I/O管脚)判断按键,包括短按及长按
多个用于字符LCD显示的子程序,包括:
    基本的LCD初始化及清屏,字符显示,字符串显示,整数显示等
    带长度字符串显示,字符串长度不足指定值时,自动在左/右侧补空格
    带长度整数显示,整数长度不足指定值时,自动在左侧补空格
    带长度整数显示,整数长度不足指定值时,自动在左侧补0
    LCD1602/1601单行三项可选择菜单的数据结构及代码

楼主:
四. 车机系列二:NXP TEF6730+SAF7730/336芯片
此系列车型主要包括奔驰威霆、起亚狮跑等,详情及DIY改造参见三部曲第二部:
自己控制奔驰威霆车机 频率覆盖0-280MH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0585-1-1.html
dxhdtv在测试起亚狮跑时,感觉灵敏度比原车机低。因为原型是按照奔驰威霆分析开发的,有可能与起亚狮跑存在不完全兼容的地方。

奔驰威霆车机上5V电源取出位置:

奔驰威霆在控制板控制下工作:

控制板软件下载:

补充内容 (2016-11-7 20:23):
软硬件已更新,在177楼

楼主:
五. 车机系列三:NXP TEF7000+SAF7741/115芯片
此系列车型主要包括起亚智跑、起亚K5、现代索纳塔8、现代名图、起亚新佳乐等,详情及DIY改造参见三部曲第三部:
自己控制车机三部曲之三:智跑、K5、索纳塔8、名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6905-1-1.html

起亚智跑车机上5V电源取出位置:

起亚智跑在控制板控制下工作:

控制板软件下载:

补充内容 (2016-11-7 20:24):
软硬件已更新,在177楼

楼主:
六. 控制板软件使用
没有写详细的使用介绍。下面是设计时的一部分界面资料,仅供参考。
限于液晶屏的大小,很多词都是缩写的。

--------------------------------------------------
控制部件:

左飞梭:音量;按压为Option菜单;长按为切换Mute on/off。
右飞梭:频率/频道/搜索;按压为与选台相关的Frequency菜单;长按为Add/Del ch。

TUNE键:按压(弹起时动作,下同)循环改变调谐方式;长按为默认调谐方式FREQ_STEP/CH。
STEP键:按压循环改变步长;长按为默认步长(LW/MW为9k,SW为5k,FM为100k等)/最大步长。
BAND键:按压循环改变波段;长按为默认波段FM/MW。
FILTER键:按压循环改变滤波器带宽(仅优选带宽,FM模式为AUTO,24,32,42,55,73,90,108;AM模式为2.9,3.9,5.2,6.9,9.1,11.3,13.5);长按为默认带宽(FM为Auto/55k,AM为9.1k/3.9k)。

--------------------------------------------------
开机测试:
开机时按住左或右飞梭不放,直至液晶屏出现"TEST"字样再松开。
左上角以无符号整数显示左飞梭数值,右上角以有符号整数显示右飞梭数值。
第二行显示当前按键对应的ADC数值,用于校正。
按住右飞梭的键不放,并转动左飞梭,退出测试界面。
先把左上角数调节为67,右上角数调节为77,然后按住右飞梭的键不放,并逆时针转动左飞梭,则强制初始化EEPROM,并退出测试界面。

--------------------------------------------------
主工作屏显示格式:

F FM 123750 -99S
FS100 AUTO 3RI5

或:
F FM 123750 -99S
FS100 AUTO 23:59

或:
F FM 123750 -99S
FS100 AUTO VOL28

或:
F FM 123750 -99S
CH012 AUTO VOL28

各字段含义:

F      模式,F=FM,A=AM,X=AUX

FM     波段,LW/MW/SW/SH/FL/FM/AL/AB/VH,其中SH=SW High,FL=FM Low(低频段FM),AL=Air Band Low,AB=Air Band,VH=VHF

123750 当前频率,kHz

-99    信号强度,dBuv

S      S=立体声,空白=单声道

FS 表示处于频率步进选台方式
SK 表示处于Seek选台方式;
CH 频道选台方式
SC 表示处于SCAN方式;
AN 表示处于ANY方式;
SS 表示正在扫描并存储当前波段

3      AGC threshold。 3=最高,2=高,1=中,0=低

R      R=RF gain +6dB,r=未选择此项。若芯片无此项,总是显示r。

I      I=IF gain +6dB,i=未选择此项。若芯片无此项,总是显示i。

5      FM去加重时间常数,5=50us,7=75us,-=关闭去加重。仅用于FM模式。

100    显示步长,1K/5K/9K/10K/25K/45K/50K/100/500。频道选台方式时,显示当前波段频道号000-999(限于EEPROM容量,不同波段支持频道数不同);

AUTO   滤波器带宽。FM模式:AUTO/9K/15K/17K/20K/24K/27K/32K/36K/.../309K;AM模式:1K1/1K9/2K2/2K5/2K9/3K4/.../38K6

23:59  时间,hh:mm

VOL28  音量为28

--------------------------------------------------
通用可选择菜单一般显示格式:

占用液晶屏第二行
ELEp ELEc ELEn

ELEp  上一菜单项
ELEc  当前菜单项。转动飞梭改变当前项,按压飞梭选择当前项,并返回上一级菜单;按其他键(非飞梭键),退出选择菜单
ELEn  下一菜单项

若一个菜单项前面有向右的箭头,表示此为选中项。有些菜单有选中项,比如滤波器带宽;有些菜单无选中项,只有当前菜单项,比如左飞梭主菜单

特殊菜单项:
    RET   返回上一级菜单
    EXIT  退出菜单

注:进入可选择菜单后,左右飞梭均可控制,无区别。按非飞梭键,退出选择菜单

双根(Option/Frequency)菜单。
某些菜单只有叶子,没有子菜单;某些菜单只有子菜单,没有叶子;某些菜单既有子菜单,也有叶子。

--------------------------------------------------
左飞梭菜单Option:
Option: SQU1 SQU2 GAIN AGC DEEM BKLT TSCN TANY TIME EXIT

SQU1: 显示 "SQUELCH1:  nnn",nnn=-99~99,为正常收听时静噪电平。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SQU2: 显示 "SQUELCH2:  nnn",nnn=-99~99,为搜索(Seek/Scan/Any调谐方式)时判断有无信号的门限电平。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GAIN: RF+6 IF+6 RI+6 NORM。对TEF6721芯片,只有RF+6 NORM两项。

AGC: 显示 "AGC THRESHOLD: n",n=0-3,为AGC电平。3=最高,2=高,1=中,0=低。

DEEM: OFF 50US 75US  去加重时间常数。

BKLT: KEEP ADJ RET

BKLT->KEEP: 显示 "BKLT KEEP:  nnnS",nnn=0-255,为不操作时,背光保持秒数。飞梭调整秒数,0表示背光常亮。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BKLT->ADJ: 显示 "BACKLIGHT: nnn",nn=0-255,为背光亮度。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TSCN:显示 "TIME SCAN:  nnnS",nnn=0-255,为SCAN频率调节方式时,在有信号处停留的秒数。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TANY:显示 "TIME ANY:  nnnS",nnn=0-255,为ANY频率调节方式时,在信号电平低于静噪值后,保持当前频率的秒数,若超时,则自动搜索下一个有信号的频率。飞梭调整,按压飞梭返回上一级菜单

TIME: 显示 "TIME:  hh:mm:ss",左飞梭调整小时,右飞梭调整分钟。按压飞梭返回。长按FILTER键,秒数被四舍五入置为0,并返回。

--------------------------------------------------
右飞梭菜单Frequency:

Frequency: MODE TUNE BAND FILT ALIG EXIT

MODE: FM AM AUX   解调模式。

TUNE: FREQ SEEK CH SCAN ANY S&S  调谐方式菜单。
FREQ方式,左右转动频率飞梭,按当前步长改变频率。
SEEK方式,左右转动频率飞梭一格,搜索上/下一个本波段信号。
CH方式,左右转动频率飞梭,改变频道号,从原来扫描并存储(SS)的数据,设置频率。
SCAN为在当前波段内持续扫描,并在每一个有信号处停留一段时间(时间长度由TSCN选项决定)。
ANY为在当前波段内找到下一个有信号频率,并保持当前频率,直至信号强度低于静噪值一段时间(时间长度由TANY选项决定)后,再扫描下个频率。
S&S扫描并存储,自动扫描当前整个波段,并存储到非挥发存储器中,以便用于以后的CH方式调谐。

BAND: LW MW SW SW-H FM-L FM AB-L AIR VHF。

FILT: ...
菜单项取决于当前处于FM还是AM模式。

ALIG:显示 "ALIGN:  nnn  S/R",nnn=0-127,调整射频输入回路谐振频率。左飞梭调整数值nnn,右飞梭改变当前频率。按压左飞梭存储当前值,按压右飞梭恢复默认值,按其他键返回。采用TEF7000芯片的车机无此项。

--------------------------------------------------
Add/Del ch:

液晶第二行显示:
CHnnn 123456 A/D

nnn  频道号。旋转左飞梭改变频道号。
123456 该频道内存储的频率,无存储时显示0。
A/D   提示按左飞梭键将当前频率(液晶第一行显示的)存储到该频道;右飞梭键删除该频道的数据。
按压左/右飞梭键后,显示Y/N,提示按左飞梭键确认,按右飞梭键放弃。

在本界面,也可旋转右飞梭改变当前频率。
按其他键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提供有程序的套件,见你讲解改后的效果也买了一台起亚智跑车机,但买不到配件。

手头的配件有限。没做PCB,手工打造,效率相当低,没有出套件的计划,看其他网友有无出的打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软件发了,但楼主没有制作套件的意思,我本来也想收购楼主的的原型机,开出的价也不错,但好像楼主没 ...

99 元的指Seeeduino吧,软件不用改,直接用即可
原型机不能出啊,出了怎么改进测试

楼主:
自己控制车机系列DIY暂告一段落,断断续续差不多4个月。继续改进的方向有:
1. 把控制板与原车机面板结合起来,改进一体性
2. 改为1604或2004的LCD,甚至164x64或192x64等点阵屏
3. 改进天线输入回路,适应扩展出来的频率
4. 继续寻找接收性能更高的车机进行DIY控制

楼主:
感谢shiuyipyuen版主和老朋友炫彩的加分肯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控制车机系列DIY暂告一段落,断断续续差不多4个月。继续改进的方向有:
1. 把控制板与原车机面板结合起 ...

期待您更好的作品

车机本身的屏是点阵屏,并且还带字库,估计搞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您更好的作品

车机本身的屏是点阵屏,并且还带字库,估计搞不到资料。

不同的车机,常常屏也不同,目前只好用同一种1602屏适应了,虽然显示的字数少,但通过复用,想显示的基本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正在使用中的指Seeeduino,我英语水平严重不行,以前我所编程所用到的变量,全部用拼音代替 ...

SH101、SH102就是俗称的飞梭,学名是“旋转编码器”,这里要带开关的,某宝搜“旋转编码器”就出来了。

旋转编码器除了外形,以及是否带开关,机械还是光电(光电的比较贵,R71E上就是光电的)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一圈的脉冲数,这里用20-30几个脉冲的较好,10几个脉冲的也能用,就是调台时可能要多拧两下。

大部分车机是用的是ALPS牌带开关机械旋转编码器,也有一部分车机是自己拿光电管组装的光电旋转编码器,这种车机的旋钮一般个比较大。但汉兰达的钮很大,转起来也很爽,旋转编码器却是机械的。

注意汉兰达音量钮的旋转编码器旋转时没有卡塔卡塔的手感,频率调谐是有卡塔卡塔手感的。大部分车机两个旋钮都有卡塔卡塔的手感

网友:
不错!没有上来几天又有好东西看了

网友:
支持!记号先,买了智跑车机,有空试试,谢谢lz分享研究成果!

网友F:
单片机控制与电脑控制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控制与电脑控制能同时使用吗?

目前版本不支持。电脑版改几行代码即可在带液晶控制板伤运行,只是液晶不显示,飞梭按键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控制车机系列DIY暂告一段落,断断续续差不多4个月。继续改进的方向有:
1. 把控制板与原车机面板结合起 ...

老兄,现在(把控制板与原车机面板结合)的DIY开始没有?要升级CPU或者屏幕吗?非常期待这个DIY,主要多了6-7个数字按键,可以直接储存电台,直接选择储存的电台出来;这样使用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现在(把控制板与原车机面板结合)的DIY开始没有?要升级CPU或者屏幕吗?非常期待这个DIY,主要多了 ...

还在方案考虑阶段,主要结构上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一个版本的DIY软件建议FM波段从87MHZ开始,现在软件从87.5MHZ开始  这样在一些地方可能会少接收了一些台 ...

87.5以下是测试广播还是长期正规广播?你这表哪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87.5以下是测试广播还是长期正规广播?你这表哪来的?

当然是正规的广播电台啊,广电总局批准的;长期稳定发射的,本来中国标准的调频电台频率就是从87MHZ开始的,在测试爱唯欧等几个牌子的车机FM频率是从87.00MHZ开始的,果然照顾中国国情;87.5MHZ开始是欧洲的标准;表格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中国调频广播频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现在(把控制板与原车机面板结合)的DIY开始没有?要升级CPU或者屏幕吗?非常期待这个DIY,主要多了 ...

飞梭可快速旋转,中断方式处理,不会丢失,CH方式几十个台,使劲一转就到了,数字快捷键就不像原车机意义那么大了。
所以完全可用目前版本软件做成内置的控制板。凡是对接收性能提高无关,通过现有操作组合可实现的,都慎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梭可快速旋转,中断方式处理,不会丢失,CH方式几十个台,使劲一转就到了,数字快捷键就不像原车机意义 ...

主要习惯这样使用了,有数字键可以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听到喜欢的台,旋钮旋转还是麻烦一点,比如储存88,3(CH1),如果这时在106.6MHZ要转回88.3 听 就要不停的旋钮转动回88.3,就算CH1 CH2 CH3这样来回旋转选已经记忆的台还是感觉不是很方便,始终习惯了一键对应一个台的形式;所以期待这个结合车机面板按键的DIY,希望功能更全面一些,这样也可以改在原来一些台式收音头的面板里面,台式收音头都有数字直选键的,要求不多,有车机的6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87.5以下是测试广播还是长期正规广播?你这表哪来的?

已经在25楼贴上表格了,另外FL;FM可不可以合并为FM(64-108MHZ)?这样就可以从87一直调谐下去而不用设换频段,虽然87MHZ以下的频率比较少接收,,就是有时会有超远程东欧,俄罗斯,日本的信号频率经过特殊途径传输过来可以接收到或者 接收校园广播,但调谐步长东欧是特殊的30KHZ;而76-108MHZ都可以500KHZ;100KHZ ;25KHZ;5KHZ这样调谐,估计这个也可能比较难弄,调谐到东欧64-74MHZ要自动适应为30KHZ/5KHZ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正规的广播电台啊,广电总局批准的;长期稳定发射的,本来中国标准的调频电台频率就是从87MHZ开始 ...

谢谢你的表格!要是再全一点就更好了,我这里本地台大概缺三分之一。

原来也在87.0-87.4收到过台,不过没有播音员,只播送音乐歌曲,后来消失了,还以为87.0-87.4是测试频率呢。这个下个版本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习惯这样使用了,有数字键可以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听到喜欢的台,旋钮旋转还是麻烦一点,比如储存88,3 ...

看了一下,威霆版本的Flash已经太满了。汉兰达版本空间最大,不过加上的意义不大。
索纳塔8/智跑版本的空间居中,若你决定采用索纳塔8/智跑等前面板改,软件上应该可以加上吧。
硬件上纯粹是加法:把原来接Arduino 管脚A0的6个按键及阻容、二极管,完全复制一份(包括R100也不能共用,只有C100可以共用),接A6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25楼贴上表格了,另外FL;FM可不可以合并为FM(64-108MHZ)?这样就可以从87一直调谐下去而不用设换频 ...

这个是比较难,主要波段是与步长、频率扫描等密切相关的,表面上删除了一个波段,实际上内部的代码更复杂了,根本原因是NXP的射频前端芯片本来就是分波段造成的。

再说分2个波段,就有2个分别的当前波段频率,也有2个分别的当前波段频道号。如果合并了,就只有一个当前波段频率及频道号了,感觉调谐起来更费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表格!要是再全一点就更好了,我这里本地台大概缺三分之一。

原来也在87.0-87.4收到过台,不 ...

这个表格是暂时最新最全的了,有一些频率没有记录可能是当地私下发射没有报批的;我这里也有一些频率表里是没有纪录的,但基本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比较难,主要波段是与步长、频率扫描等密切相关的,表面上删除了一个波段,实际上内部的代码更复杂 ...

嗯,好的,就FL, FM分也行,就FM从87开始就可以了,现在不加按键了,等下次DIY软件一起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威霆版本的Flash已经太满了。汉兰达版本空间最大,不过加上的意义不大。
索纳塔8/智跑版本的空 ...

其实就像把威霆改按键的;威霆改不了暂时不改了;下一个版本用Mega2560 CPU不知如何?想一次解决“容量”的问题,功能越多也不错,扩展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像把威霆改按键的;威霆改不了暂时不改了;下一个版本用Mega2560 CPU不知如何?想一次解决“容量” ...

只要三种存储器各扩大一倍,液晶显示字符数
也扩一倍,就基本无约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三种存储器各扩大一倍,液晶显示字符数
也扩一倍,就基本无约束了

看了一下百度百科:ATMEGA2560-16AU,应该满足了,板子TB价钱4X元

基本信息
类别:单片机(IC、U)
家庭:嵌入式,微控制器,
核心处理器:AVR
内核位数:8-位
速度:16MHz
连通性:EBI/EMI,I2C,SPI,UART/USART
外围设备:欠压检测/复位,POR,PWM,WDT
输入/输出数:86
程序存储器容量:256KB (256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FLASH
EEPROM 大小:4K x 8
RAM 容量:8K x 8
电压 - 电源 (Vcc/Vdd):4.5 V ~ 5.5 V
数据转换器:A/D 16x10b
振荡器型: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
封装/外壳:100-TQFP, 100-VQFP
ATmega2560-16AU 和 Atmel 信息[1]
Manufactured by Atmel, ATmega2560-16AU is a 微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百度百科:ATMEGA2560-16AU,应该满足了,板子TB价钱4X元

基本信息

嗯,这个足够了,配点阵屏应该都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足够了,配点阵屏应该都够了

麻烦你调研一下,是不是这种CPU最好,如果是的话就用它了,如果可以直接驱动像索纳塔8这样的车机显示屏最好了!显示屏也不用买了,这样可以做一台台式主力机型,功能越多越好!最好像R7000面板这么多功能按键,呵呵

Arduino Nano V3适合普通面板简单应用和便携机应用 价格低成本最低

Seeeduino V3.0板适合电脑端调试,测试,玩机的应用

Arduino MEGA2560 R3 适合全功能台式主力机应用,I/O口非常多,储存容量大,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尽量多的功能,同时也适合以后的高性能机器DIY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调研一下,是不是这种CPU最好,如果是的话就用它了,如果可以直接驱动像索纳塔8这样的车机显示屏 ...

好,我查查。
有了电脑版及本贴的控制板,接收性能已有了保障。
界面有很多优化方向,无止境,做的好的DIYer也多。代码开源,不着急,会有改进的。
个人对接收性能更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查查。
有了电脑版及本贴的控制板,接收性能已有了保障。
界面有很多优化方向,无止境,做的好的 ...

要提高性能暂时可以在威霆天线输入回路增加一级窄带调谐高放,这个摩机项目不错;高放管可以用SPF5189Z/5043Z,性能高,价格也不高

网友:
又有新发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调研一下,是不是这种CPU最好,如果是的话就用它了,如果可以直接驱动像索纳塔8这样的车机显示屏 ...

ATMEGA系列里这就是存储器等资源最多的了,一般控制应用应该够了。
国外很多HAM DIY电台或接收机,过去经常用PIC单片机,还没弄清楚确切原因为何。不过随着Arduino的普及,近些年用Arduino板的也多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提高性能暂时可以在威霆天线输入回路增加一级窄带调谐高放,这个摩机项目不错;高放管可以用SPF5189Z ...

利用DAA输出,威霆天线输入回路增加调谐高放肯定要试试。

另外还设想了“室外天线+多级调谐回路天线放大器”:
利用TEF6730的DAA,将DAA的输出电压放大,并将电平转换到6-12V,6-12V沿同轴电缆至天线放大器。
到达天线放大器的电压一路经LDO降到5V,供放大器用。
另一路经6V稳压管,降压至0.x-6V,供变容二极管调谐用。

也就是同轴电缆是三用的:电源供电,调谐电源,射频信号

这样算来12V的电源电压稍微有点低,余量小了点,能到15V最好,威霆的电源部分发热相当小,15V供电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DAA输出,威霆天线输入回路增加调谐高放肯定要试试。

另外还设想了“室外天线+多级调谐回路天线放 ...

设想非常好!等实现!SPF5189Z/5043Z 应该非常适合这样的应用了

网友:
我看不懂啊,觉得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备自做了,已下单买了必要的配件,单电阻就付费49.5,2600颗电阻啊,1602买了那个带6个按钮的,14元,电容 ...

等你的好消息。地线要焊的稍微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FB1\FB2这两个电感的参数是什么,如果不用行吗?

用的2.5x0.6x0.7 超小型磁环,可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显示板的LED控制方试与图上不同,不好拆除,可能要买新的了。
请您给我一个地址我明天去下单,小心又 ...

我那个是多年前实体店买的,一般的1602都可,外形一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正常显示了,可惜没有必要的外部零件,所有的阻容件及飞梭未安装,今早太白痴了,插线时有两条线错 ...

暂时没有按键时,可用几十欧电阻把A0与地短时接一下,应该能到达主界面

网友:
当初我刚刚弄时也有不少问题,好在楼主老兄指点教导很快就弄好了,现在工作一段时间了,都很稳定

楼主:
7x9的板太小了,我用的10x16的
可以慢慢做,Seeeduino上洞洞板是有一组插针对不齐孔
可以买Arduino Nano V3,有家卖十几元,也有1602液晶

网友F:
VIN是什么也是一种单片机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N是什么也是一种单片机供电么

详见一楼原理图及正文

网友:
V  IN

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请人吹下的显示器,开始在洞洞板上安装(四片7*9粘合),感觉由于元件太多,走线非常的困难,已是 ...

越做越大了哈。这个软件没用过,应该能设置格点到50mil吧,Seeeduino那排管脚就对齐了

网友F:
SH应该可能用两个徽劫开关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F:
SH应该可能用两个徽劫开关代替

修改软件后可以,但手感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正在制作验证机,已焊好了显示控制部分,但接入KS1线后,加电无显示,不加则有显示进入测试状态,飞梭调 ...

进入测试界面后,按按键,液晶第二行中间显示值与下表比较一下:
#define ADC_LROT    14
#define ADC_RROT    172
#define ADC_TUNE    343
#define ADC_STEP    501
#define ADC_BAND    655
#define ADC_FILTER  812
#define ADC_NONE    1023

其中LROT是按下左飞梭,NONE是什么都不按下

差别不大的话,就没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难住了,如果加电前接入KS1线,开机后短暂的显示版本信息后第一行显示:
F FM 87500
FS100 AUTO(第 ...

看你这个按键对应的数值,应该是Seeeduino上电源开关没打到5V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打到5V了,但情况是一样的,无耐之下换了威霆的,写入后很难进入测试状态,有一次进入了,数值 ...

汉兰达电源没忘了开吧?
另外仔细检查车机与控制板之间的几条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还没有挂上车机,在茶几上一面看电视一面测试,等10点半电视完了再挂上,谢谢

不连接车机,界面挂起正常

网友F:
是用原车机屏作显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用原车机屏作显示么

用1602显示的

网友F:
智跑的天线2效果觉得不好,好象到130M140M才起作用,表现是连噪声信号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终于响了,响得有些悲壮,因为它的眼睛瞎了,因为没有大板,只能在7*9的洞洞板上安装,所以显示器只 ...

虽然曲折,进展很不错啦。
3.3V运行,R100也要接3.3V才行。不过3.3V的CPU是否与5V液晶完全兼容,需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智跑的天线2效果觉得不好,好象到130M140M才起作用,表现是连噪声信号都没有

超频的范围具体有多大,每一台机器都不同,就像电脑超频一样。
你具体测下起作用的频率,精确到1M,我给你改下软件,看是否有改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超频的范围具体有多大,每一台机器都不同,就像电脑超频一样。
你具体测下起作用的频率,精确到1M,我 ...

您看看,是这样的。您的是从112频率开始起都正常吗

网友:
做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看看,是这样的。您的是从112频率开始起都正常吗

我的是从112M开始都正常的。
你这个不像pll失锁,好像整个ORBCOMM卫星频道完全不工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从112M开始都正常的。
你这个不像pll失锁,好像整个ORBCOMM卫星频道完全不工作了

整个ORBCOMM卫星频道完全不工作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好象是从130M之后才开始重新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ORBCOMM卫星频道完全不工作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好象是从130M之后才开始重新有声音的

是一种卫星频道,国内没有这种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显示器终于来了,安装后一切顺利,就汉兰达在城区,中波用开关电源完全不能收台,短波性能低下, ...

祝贺啊!
SK方式不停,调小SQU2即可,5楼都说了。
不过SK不适合通话断断续续的航空波段。
存台是S&S,CH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成30后会停了,不过如何存台呢。
这次一起买了4个显示器,其中3个是1602,看它再坏?一个是1个是128 ...

12x18板子足够大了。
不同的开关电源对中波影响差别很大,我也有一个12V的,很轻,车机中波几乎无法接收。但另外两个比较重的,基本不影响中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7x9的板太小了,我用的10x16的
可以慢慢做,Seeeduino上洞洞板是有一组插针对不齐孔
可以买Arduino Nano  ...

“可以买Arduino Nano V3,有家卖十几元,也有1602液晶”---意思是Arduino Nano V3板+1602液晶屏,卖十几元,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买Arduino Nano V3,有家卖十几元,也有1602液晶”---意思是Arduino Nano V3板+1602液晶屏,卖十几 ...

某宝搜“Arduino Nano”即可,两样加起来2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Arduino Nano”即可,两样加起来20左右吧

谢谢。。。。。。。。。。。。

网友:
电脑控制干扰太大,也得做个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2014-11-16):
引用 网友E:
[再次用12*18的洞洞板做成了,这次板又太大了,显得太空,因为有两条线错了,所以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排除,想 ...

嗯,看上去不错了。液晶屏可加固下,免得时间长了把连接导线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晚我用汉兰达加上德生那个5米长的天线从六楼放下,收短波还是效果非常的好,SQU2设成35进行自动存 ...

很好!汉兰达本无短波,有这成绩已很不错了。
全电瓶供电,比较奢侈啊

网友:
费了几天才看完,真是好文章。

网友:
看完全部楼面,提起了新奇性,准备网上套一套车机也折腾一番。
到时实践后一起交流。

网友(2015-01-15):
期待您更好的作品

网友H:
SAF7741频响曲线可以改的吗?

网友:
太强大了,一般人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SAF7741频响曲线可以改的吗?

可以。但DSP的车机听收音机音质一般,就没有分析这一块,用的默认曲线

网友:
感觉智跑频响曲线太怪了,而且人声不在中间,听得我很郁闷!

网友I:
这样还能收到短波但是中频不是高中频,那么镜像是不是控制的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还能收到短波但是中频不是高中频,那么镜像是不是控制的不怎么好?

系列一、二的一中频都是10.7M,而且一混频器是镜像抑制混频器,所以镜像控制应该说好极了!
系列三采用低中频,混频器也是镜像抑制混频器,目前还没有发现镜像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系列一、二的一中频都是10.7M,而且一混频器是镜像抑制混频器,所以镜像控制应该说好极了!
系列三采用低 ...

内容啥叫抑制镜像混频器?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短波灵敏度只有50微伏,换算成场强的单位有多少?怎样改造能收到单边带啊或者cw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容啥叫抑制镜像混频器?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短波灵敏度只有50微伏,换算成场强的单位有多少?怎样改造能 ...

抑制镜像混频器请自行搜索,资料大把,不过用分离件实现的话太复杂了

怎样改造能收到单边带啊或者cw?目前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下楼主有7730和7741的资料么?能发我一份么?

TEF6721及TEF6730网上有资料,其他都没有。DIY时采用截获I2C总线数据流,并分析数据的方法

网友I:
内容如果用stc单片机控制,程序需要改么?

网友F: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9952-1-1.html

这些都很便宜,不知道有咱需要的那种芯片组没有

网友I:
看了这么多遍,心动了,准备买了!请问买什么板子好?Arduino MEGA2560 R3与mega328p  r3那个好?你玩的99元的有点贵!那个可以带动彩色液晶屏或者双色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容如果用stc单片机控制,程序需要改么?

STC的没用过,不过改软件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9952-1-1.html

这些都很便宜,不知道有咱需要的那种芯片组没有

我所知道的,都在这4个帖子中写了,其他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这么多遍,心动了,准备买了!请问买什么板子好?Arduino MEGA2560 R3与mega328p  r3那个好?你玩的99元 ...

若直接复制,就Arduino Nano吧。若你自己改软硬件,只能自己判断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若直接复制,就Arduino Nano吧。若你自己改软硬件,只能自己判断了

你说的这个板子有15元左右的,有50元左右的,都可以是吧?

网友:
有空也改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这个板子有15元左右的,有50元左右的,都可以是吧?

我买的时候好像12左右吧,Nano只用过这么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好像12左右吧,Nano只用过这么一种

好的!谢谢!这就下单子!到时有不懂的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2015-03-25):
引用 楼主:
六. 控制板软件使用
没有写详细的使用介绍。下面是设计时的一部分界面资料,仅供参考。
限于液晶屏的大小 ...

希望有利用原机芯片和显示屏的改造方法,原机的屏还是漂亮的。坐等啊。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I:
问下楼主有7730和7741的资料么?能发我一份么?

google没搜到,在文库找到了SAF7741,内有TEF7000引脚图:http://wenku.baidu.com/view/00e2e1d0d0d233d4b14e69cb.html

网友:
买了个索8,原以为比4寸彩屏的2011款凯美瑞省电,拆CD机芯后实测,电压12V,凯美瑞11背光最暗0.64A,FM低音量时0.76A,索8无背光无显示0.78A,FM低音量时0.84A。

网友:
该系列软件经过测试还有一些BUG,但也非常好玩好用!在等待ace919老兄的完善,但ace919老兄很久没有上论坛了,不知忙什么去了,还有便携机等项目想和他继续研究发布,这个弄好了,接收性能很强大,白菜的价格,而且芯片也容易买到,肯定超越Silicon Labs 的si4730--4750系列,应该和最顶级的si476X或者Si479XX系列性能相当,单3.3V电源供电,面积和体积都不大,可以是高性能探索级的便携机

网友:
只有学习的份了,业余爱好还真有点吃力。

网友:
个人感觉DSP的优势在可变的中频滤波器,接收灵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级,改天对比下索8、GRE PSR-200E和松下收音头ST-D50,打算把200E中频接索8DSP试试,另看下能否降低索8空载功耗。

网友:
这个帖子信息量好大!收藏之

网友J:
dxhdtv ace919大侠,请教,汉兰达车机改造的系统,航空波段am 低于125.00mhz的频率无法接收,是高频头的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从大家发的测试图看也没有低于125.00mhz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dxhdtv ace919大侠,请教,汉兰达车机改造的系统,航空波段am 低于125.00mhz的频率无法接收,是高频头的问题 ...

航空波段在汉兰达上,完全处于高频头的正常频率范围之外。而每个高频头的超频性能都不相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航空波段在汉兰达上,完全处于高频头的正常频率范围之外。而每个高频头的超频性能都不相同

多谢回复!那其他车型的如何呢?
按说如果采用软件无线电方式的收音机,前端是采用AD采用的,低于280mhz应该都是可以的。而且fm在此段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谢回复!那其他车型的如何呢?
按说如果采用软件无线电方式的收音机,前端是采用AD采用的,低于280mhz ...

我DIY的这台威霆能覆盖整个航空波段,不知其他威霆表现如何。威霆高频头用的TEF6730芯片,锁相环不能锁定时是自动静音的,因此能“听出来”那些频率可锁定。但汉兰达高频头是TEF6721芯片,没有自动静音的功能。

这些车机都是模拟高频头变频为中频后,输入DSP,在DSP中A/D转换的,频率覆盖范围取决于高频头中锁相环频率范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DIY的这台威霆能覆盖整个航空波段,不知其他威霆表现如何。威霆高频头用的TEF6730芯片,锁相环不能锁定 ...

模拟高频头是不是那个屏蔽盒里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模拟高频头是不是那个屏蔽盒里的东东?

是的,立着的。智跑没有屏蔽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立着的。智跑没有屏蔽罩

谢谢解答。

网友L(2015-11-21):
索8和arduino nano都备齐了,第一次看arduino程序,先用Proteus仿真下,想学习下飞梭和显示部分,楼主可否提供下简化程序,目前程序太大,I2C部分也无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L:
索8和arduino nano都备齐了,第一次看arduino程序,先用Proteus仿真下,想学习下飞梭和显示部分,楼主可否提 ...

把所有I2C写调用都注释掉,读调用改为立即数试试。我没仿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所有I2C写调用都注释掉,读调用改为立即数试试。我没仿真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ace919大侠,测试汉兰达车机AM15MHz-30MHz段也无法接收,都是高频头锁相环的范围问题吗?

汉兰达用的高频头芯片TEF6721资料中SW频率覆盖范围是5.73-9.99M,但从其压控振荡器的频率覆盖范围159.9-248.2M计算,以及SW波段时的PLL分频器系数10,再减去中频频率10.7M,得到SW频率覆盖范围是5.29-14.12M。
也就是超过5.29-14.12M的范围,就需要压控振荡器超频工作了。

网友J:
多谢解惑! 可以根据这几款芯片的资料得出他们应该能够覆盖的频率范围吗?最好能够得出不能够接收的范围。还有一个不太理解的问题,相同频率FM方式可以接收,但是AM方式不能,跟高频头的哪个部分相关呢?中频?混频?解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谢解惑! 可以根据这几款芯片的资料得出他们应该能够覆盖的频率范围吗?最好能够得出不能够接收的范围。还 ...

TEF6721/TEF6730/TEF7000这三种RF前端芯片对应的车机系列中,每个系列当然都有官方的频率覆盖范围。
另外就是通过压控振荡器VCO的频率范围指标,综合考虑PLL分频系数等因素,自己“算”出来的频率覆盖范围,比官方频率范围会宽一些。
这两个频率范围都来自官方数据,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
第三是实测的频率覆盖范围,VCO在部分频率是超频工作的,每台机器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TEF6721(汉兰达等)官方频率覆盖范围:
LW  144-288K
MW  522-1710K
SW  5.73-9.99M
FM  64-108M
WB  162.4-162.55M

TEF6721(汉兰达等)VCO计算频率覆盖范围:
0.001-1.71M
5.29-14.12M
64.0-113.4M
149.2-237.5M

TEF6721(汉兰达等)实测频率覆盖范围:
未详细测试记录

TEF6730(奔驰威霆等)官方频率覆盖范围:
LW  144-288K
MW  522-1710K
SW  2.3-26.1M
FM  65-108M
WB  162.4-162.55M

TEF6730(奔驰威霆等)VCO计算频率覆盖范围:
0.001-266.7M

TEF6730(奔驰威霆等)实测频率覆盖范围:
0.001-281.xM

TEF7000(索纳塔8等)官方频率覆盖范围:
LW  144-288K
MW  522-1710K
SW  2.3-26.1M
FM  65-108M
ORBCOMM  137.2-137.8M
WB  162.4-162.55M

TEF7000(索纳塔8等)VCO计算频率覆盖范围:
芯片资料不足,暂无法计算

TEF7000(索纳塔8等)实测频率覆盖范围:
0.015-1.88M
2.1-29.05M
54.55-186.0M

其中实测的频率覆盖范围,只测试了奔驰威霆及起亚智跑各一台。因为VCO是超频工作的,每台机器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仅供参考。

“相同频率FM方式可以接收,但是AM方式不能,跟高频头的哪个部分相关呢?中频?混频?解调方式?”
这个在TEF7000(索纳塔8等)上,因为FM与AM中频频率的不同,覆盖会相差0.25M左右,其他两个系列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J:
给出如此详细的数据,深表感谢!
手头还有tef7000的机器打算再改装一个试试。从厂方数据看越新的频率覆盖越宽啊。从官方资料看AM和FM的混频使用相同中频,但是混频模块是分离的。如果锁相环无法合成出所需频率就没有中频输出,就覆盖不了相关的频率。从您给出的情况看,后期的芯片远好于早期的啊。TEF6721测试情况看AM和FM覆盖的范围差远超0.25M。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有关静噪问题,芯片是检测载波强度来设置静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出如此详细的数据,深表感谢!
手头还有tef7000的机器打算再改装一个试试。从厂方数据看越新的频率覆盖越 ...

应该是检测到锁相环无法锁定时自动静音吧

网友I:
请问楼主1602的显示是哪个函数,看不懂,我想用诺基亚5110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1602的显示是哪个函数,看不懂,我想用诺基亚5110屏显示

下面这些函数都是有关LCD的:
void LCDEN(void);
void LCDCmd(uint8_t Cmd);
void LCDData(uint8_t Data);
void LCDClr(void);
void LCDClr1(void);
void LCDOn(void);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XY(uint8_t x, uint8_t y);
void LCDXYChar(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
void LCDXYStr(uint8_t x, uint8_t y, const char *str);
void LCDXYStr_P(uint8_t x, uint8_t y, PGM_P str);
void LCDXYStrLen(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str, uint8_t nLen, bool bLeftAlign);
void LCDXYStrLen_P(uint8_t x, uint8_t y, PGM_P str, uint8_t nLen, bool bLeftAlign);
void LCDXYIntLen(uint8_t x, uint8_t y, int32_t n, uint8_t nLen);
void LCDXYUIntLenZP(uint8_t x, uint8_t y, uint32_t n, uint8_t nLen);

嗯,用Nokia 5110屏DIY小型特别是便携的设备,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从LCD1602移植到5110的话,是需要重新安排屏幕显示格式的,那样要改的代码就不仅局限与上面几个函数了。

5110是48x84点阵屏,显示6x8(5x7字符+1空白行/列)字符的话,是6行14列。行数是1602的3倍,但列数比1602少2列。
因为一行最多显示14个字符,比1602少2个,这就需要重新规划显示格式,修改的代码也稍微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些函数都是有关LCD的:
void LCDEN(void);
void LCDCmd(uint8_t Cmd);

好的多谢了!!!

网友L: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你的键值是固定值,电阻为串联,最小电阻值的变化将影响所有按钮,以前彩电的按钮可能就是这样的,时间一长,窜键。飞梭不好仿真,你的程序较长,直接仿真无显示,网上找了个仿真能显示的,我改了一下,用于控制FM1256mk2收FM,有信号,读不到状态值,可否帮忙看一下。这个改好了,准备改控制Pro-405(MB15A01),老收音头(LM7001)等。参考: pe1br.nl/?page_id=178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你的键值是固定值,电阻为串联,最小电阻值的变化将影响所有按钮,以前彩电 ...

按键是为了节省硬件才这么办的,你可改成扫描式的。程序我只能看看大体,没有你的硬件环境不好发现问题。Pro-405准备怎么改?原液晶不用了?我也有这个机器,感觉部分设置不太适合国内的频率分配

网友L:
引用 楼主:
按键是为了节省硬件才这么办的,你可改成扫描式的。程序我只能看看大体,没有你的硬件环境不好发现问题。 ...

内有Proteus仿真,我用的是7.8sp2,按键他取的是一个范围,单独串电阻。写入没问题,读取部分原程序可能有问题,我改了一下,仿真终端能看到数据,就是没显示。
我的405 CPU坏了,打算用FI1256做前级,8MHz步进,中频输出接入405(29-54波段改12.5kHz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内有Proteus仿真,我用的是7.8sp2,按键他取的是一个范围,单独串电阻。写入没问题,读取部分原程序可能有 ...

Proteus我没用,这个就帮不上你了。单独仿真LCD的例子网上应该有,先仿真出显示,再逐渐加别的应该好调一些

网友L:
引用 楼主:
Proteus我没用,这个就帮不上你了。单独仿真LCD的例子网上应该有,先仿真出显示,再逐渐加别的应该好调一 ...

我这个仿真和实物都通过了,无法读取状态字无法自动搜台,手动没问题,谢谢你,我再自己看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你的键值是固定值,电阻为串联,最小电阻值的变化将影响所有按钮,以前彩电 ...

这个1256是菲利普的一体化高频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这个仿真和实物都通过了,无法读取状态字无法自动搜台,手动没问题,谢谢你,我再自己看下吧。

读其他I2C芯片有无问题?I2C的时钟速率是否超过高频头芯片的上限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你的键值是固定值,电阻为串联,最小电阻值的变化将影响所有按钮,以前彩电 ...

你的飞利浦频头是FM1256还是FI1256啊,可否分享一下程序,我也有这些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利浦频头是FM1256还是FI1256啊,可否分享一下程序,我也有这些频头

应该是FM1256,找不到资料,我原以为是FM1216,测试伴音是6.5MHz的,拆自丽台TV2000 XP豪华版,焊盘支持mk3高频头,被我焊了排针座,当测试板了。程序和仿真已分享,程序有待完善,菜单可选择FI1256。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1256是菲利普的一体化高频头么?

是的,一直想做个全波段收音机,楼主用到了Arduino,开源资料多,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其他I2C芯片有无问题?I2C的时钟速率是否超过高频头芯片的上限等等

状态字已能读取,第一次用Arduino,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过了双十二另帖说明,在此讨论跑题了。

网友M(2016-05-13):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准备照葫芦画瓢做一台,画了一个板,刚学的,

板子可以分成两块, 或者就一块,1602显示器用16p接插座,和车机连接我改用了RS232接口

三个系列,九个机型的车机增强接收性能及扩频.lay6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准备照葫芦画瓢做一台,画了一个板,刚学的,

板子可以分成两块, 或者就一块,1602显示器用 ...

画板好啊,过去几个做的网友好像都是飞线,搞起来还是有点小复杂,有PCB仿制容易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鼓励,楼主确实让人仰慕,有能力完成如此难题并公开,如果是12864屏就好了,呵呵!。。。。。再次感谢!我搞完了一定在这里汇报。

网友: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看不懂

楼主(2016-11-07):
Arduino单片机控制板V1.6及控制软件(车机系列二及系列三)发布
与dxhdtv共同完成。

主要变化:
1. 增加单片机Sleep(睡眠)功能
Arduino单片机Sleep(睡眠)后,其晶体振荡器停振,消除原来版本时振荡器16MHz及其谐波对接收信号的干扰。
2. 增加功放音频静音控制
软硬件上增加对车机功放音频静音输入端Mute的控制,消除开机时扬声器的噼啪声。
3. 对车机系列三,改正了短波及航空波段频率偏移几kHz的bug。
4. 增加立体声使能控制。
5. 增加高、中、低音控制。
6. 增加左/右、前/后平衡控制。
7. 增加动态带宽控制。
8. 改进IF滤波器设置机制。
9. 增加状态显示功能。可显示信道噪声、中频当前带宽、中频频率偏移等。

Arduino单片机控制板V1.6:

10线扁平电缆Pin10低电平为功放静音。

相应对车机的改造也有点增加,增加了车机5V取电及功放Mute输入端的控制。

系列二(NXP TEF6730+SAF7730/336芯片),奔驰威霆:
控制软件yacrc33336_ar V0.0.3 Build 1:

系列三(NXP TEF7000+SAF7741/115芯片),索纳塔8、智跑、K5、名图、新佳乐等:
控制软件yacrc04115_ar V0.0.3 Build 2:

网友(2016-12-12):
要不停回来学习

网友N(2017-08-18):
引用 楼主:
Arduino单片机控制板V1.6及控制软件(车机系列二及系列三)发布
与dxhdtv共同完成。

不知道能否不切断原来的i2c,直接并上,i2c可以多主站吧,不知道楼主试验过么,如果可以的话,我的霸道哑巴机就有救了,现在就是不会调整声音,这个版本更新后我看支持声音调节,所以也买了单片机回来,只用它的声音调节功能,收音功能我没有什么要求,原来的就行。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么?还有能否支持音频输入接口的切换功能,充分开发下这个芯片的功能,这个saf7741芯片的i2c寄存器说资料能否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能否不切断原来的i2c,直接并上,i2c可以多主站吧,不知道楼主试验过么,如果可以的话,我的霸道 ...

多个I2C主没试过,你自己试验吧.
霸道车机是否SAF7741/115,这个需要尾号115也一样才行。
SAF7741的寄存器资料没有搞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I2C主没试过,你自己试验吧.
霸道车机是否SAF7741/115,这个需要尾号115也一样才行。
SAF7741的寄存 ...

霸道的芯片后缀是SAF7741HV/135,明天单片机才能到,忘记买液晶屏了,估计要再过几天才能试了。

楼主:
目前版本是SAF7741HV/115,用于/135的需要修改源码及数据

网友O(2017-12-15):
很久才搜到楼主的 帖子!原来总在搜索 电脑 usb 控制 收音机。百度弱智 导航 不过来!等把手里的车机处理掉就淘宝 智跑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久才搜到楼主的 帖子!原来总在搜索 电脑 usb 控制 收音机。百度弱智 导航 不过来!等把手里的车机处理 ...

内部线性电源降压的智跑、K5、索纳塔8,主板及实际安装元器件基本一样,效果也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线性电源降压的智跑、K5、索纳塔8,主板及实际安装元器件基本一样,效果也基本一样

电路上 只会照着焊!等买了车机 一步步来,最后学习 dxhdtv的把收音 部分切割出来,减小体积,放桌子上。。。

网友(2018-06-16):
能收单边带吗?

楼主:
很可能有这个能力,但目前无资料。
SiLab的Si4735手册上也没有SSB,但德生等厂家部分机型通过打软件补丁可以收。
SAF7741等芯片也能打软件补丁,但不知道该如何编写自己的补丁

网友P:
我现在想先玩DXHDTV大佬说的6638这块先。TEF7000,我到下一步再玩。这177楼的是可以控制6638和 t7000的吗?要是这样,那我先玩T7000,我把K5板上的TCC8601和其它没必要的元件用风枪吹下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现在想先玩DXHDTV大佬说的6638这块先。TEF7000,我到下一步再玩。这177楼的是可以控制6638和 t7000的吗? ...

6638的程序不在17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现在想先玩DXHDTV大佬说的6638这块先。TEF7000,我到下一步再玩。这177楼的是可以控制6638和 t7000的吗? ...

177楼的电路图硬件可以控制三个系列,包括6638和t7000。TCC8601吹下来没试过,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77楼的电路图硬件可以控制三个系列,包括6638和t7000。TCC8601吹下来没试过,应该可以

多谢技术大佬的有力回复,我这就准备好东西,开始玩车机之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177楼的电路图硬件可以控制三个系列,包括6638和t7000。TCC8601吹下来没试过,应该可以

楼主大哥,翻遍了帖子没见到6638的Aduino程序啊,刚买了个RAV4的主板,打算做个便携机,能发一份资料到我邮箱吗?schoopin@163.com 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版,还是LCD/飞梭版?

LCD/飞梭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有这个能力,但目前无资料。
SiLab的Si4735手册上也没有SSB,但德生等厂家部分机型通过打软件补丁 ...

大师,我的编码器是30位的,如何修改软件?

网友Q:
大师,我的编码器是30位的,如何修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师,我的编码器是30位的,如何修改软件?

呵呵,大师谈不上,就是玩玩。编码器一圈脉冲数不管多少,软件不用改。一圈脉冲数越多,调谐起来越快捷

网友Q:
引用 楼主:
呵呵,大师谈不上,就是玩玩。编码器一圈脉冲数不管多少,软件不用改。一圈脉冲数越多,调谐起来越快捷

我用的版本前面没有解码模式?后面这25是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版本前面没有解码模式?后面这25是代表什么?

后面这25代表S/N,信噪比

网友Q:
引用 楼主:
后面这25代表S/N,信噪比

谢谢!这个版本扫描没有CC ?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这个版本扫描没有CC ?

一时没明白你的意思,请问你这是哪个版本?扫描及CC都是指什么?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一时没明白你的意思,请问你这是哪个版本?扫描及CC都是指什么?

003版本 k4机子!抱歉,一时记错了是ss :频道自动扫描并存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003版本 k4机子!抱歉,一时记错了是ss :频道自动扫描并存台

ss,即频道扫描并自动存台,三个系列的各个版本都有的功能

网友C:
楼主大哥,我刚买的RAV4主板到了,迫不及待切割之,体积小巧,确实很适合DIY成便携机~ 等控制版搞定后再跟大家报告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我刚买的RAV4主板到了,迫不及待切割之,体积小巧,确实很适合DIY成便携机~ 等控制版搞定后再跟 ...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好消息

好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我刚买的RAV4主板到了,迫不及待切割之,体积小巧,确实很适合DIY成便携机~ 等控制版搞定后再跟 ...

哪买的,我翻边宝宝都没看到,只看到k5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哪买的,我翻边宝宝都没看到,只看到k5的板

我在闲鱼买的

网友B(2018-08-11):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好消息

919兄,我的1602一开机就显示TEST模式,音量那边的选择编码器转快了就死机,不知道什么情况,无法从TEST模式退出,会卡死在询问退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9兄,我的1602一开机就显示TEST模式,音量那边的选择编码器转快了就死机,不知道什么情况,无法从TEST ...

对照原理图仔细检查接线,特别是与按键飞梭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照原理图仔细检查接线,特别是与按键飞梭相关的

接错了ADC引脚,终于工作正常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ADC引脚,终于工作正常了,谢谢楼主

完全正常后记得来说说经验体会,秀一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上天台测试,人在汕尾成功接收香港电台第二台94.80MHZ,这个是我最喜欢收听的电台,十几年前 ...

哇,做的很正规,效果看来很好!
LCD暂时没计划动手改,你可自行改成符合心意的。
J型天线?其他机器也接的这个?好公平比较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昨晚上天台测试,人在汕尾成功接收香港电台第二台94.80MHZ,这个是我最喜欢收听的电台,十几年前 ...

请问收音头模块是您自己做的还是能买到的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问收音头模块是您自己做的还是能买到的成品?

收音板和控制板是他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问收音头模块是您自己做的还是能买到的成品?

         根据论坛里兄弟提供的资料自己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晚上天台测试,人在汕尾成功接收香港电台第二台94.80MHZ,这个是我最喜欢收听的电台,十几年前 ...

看到这个板子就养眼,有HI FI的感觉 如果可以弄到IS2输出接DA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板子就养眼,有HI FI的感觉 如果可以弄到IS2输出接DAC就好了

谁第一个吃螃蟹?若外置DAC能明显改善音质,那目前DSP车机芯片的最大缺点就弥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第一个吃螃蟹?若外置DAC能明显改善音质,那目前DSP车机芯片的最大缺点就弥补了

         如果TEF6638的I2S SLAVE模式能设置出来,这个螃蟹我吃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TEF6638的I2S SLAVE模式能设置出来,这个螃蟹我吃定了啊

好啊,若需要修改软件,应该很简单,设置下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啊,若需要修改软件,应该很简单,设置下寄存器即可

          i2s slave模式设置的寄存器可以找到吗,现在是6638自己输出的I2S时钟,没有MCLK用起来不方便,而且时钟质量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s slave模式设置的寄存器可以找到吗,现在是6638自己输出的I2S时钟,没有MCLK用起来不方便, ...

看了下,I2S输出明确说明是master的,你这要求有可能实现不了。当然缺audio手册,那上面不知如何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第一个吃螃蟹?若外置DAC能明显改善音质,那目前DSP车机芯片的最大缺点就弥补了

可以设置I2S输出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外接DA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I2S输出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外接DAC试试

这几天我看看,原来好像看过可以,但不确定

楼主:
看了下,原理上可以。需要确认下输出格式:
I2S
LSB aligned 16-bit
LSB aligned 18-bit
LSB aligned 20-bit
LSB aligned 24-bit

以上5种格式,有2路输出,每路可分别设置,你根据解码器的选一下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原理上可以。需要确认下输出格式:
I2S
LSB aligned 16-bit

可以在新版本软件增加一个I2S输出bit数的选择设置吗?DAC 有老的16bit 例如TDA1541 ,新的24bit ,也有如PCM58的18bit,如果有选择就方便配不同的DAC搭配,方便多了,如果不能选择,可以暂时一路用16bit输出测试,多数DAC也兼容,另外一路用24bit输出,配比较新的DAC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新版本软件增加一个I2S输出bit数的选择设置吗?DAC 有老的16bit 例如TDA1541 ,新的24bit ,也有如PC ...

这个好弄。
这些收音IC输出的I2S和当年玩HIFI的I2S有点区别,没有MLCK而是一个SD,好像是需要转接芯片才好到1541这些DAC芯片的。
最好是使用7751的同轴输出,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新版本软件增加一个I2S输出bit数的选择设置吗?DAC 有老的16bit 例如TDA1541 ,新的24bit ,也有如PC ...

这样吧,启用2路输出,一路为I2S,一路为LSB aligned 16-bit。
然后在代码处写明注释,只需改一个字节就能修改成其他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吧,启用2路输出,一路为I2S,一路为LSB aligned 16-bit。
然后在代码处写明注释,只需改一个字节就 ...

也可以的,这样自己要改也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的,这样自己要改也方便一些

6638/05 LCD的新版本已发邮箱,请抽空测试。

增加I2S输出0/1,默认设置是:
I2S output 0 format: I2S
I2S output 1 format: LSB aligned 16-bit

可自己很方便地修改源码,选择其他格式

网友:
谢谢!收到了,好的,找一些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好弄。
这些收音IC输出的I2S和当年玩HIFI的I2S有点区别,没有MLCK而是一个SD,好像是需要转接芯片才 ...

6638/05 LCD的新版本已发邮箱,增加了I2S输出,请抽空测试。
不过从现有资料看,没有slav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s slave模式设置的寄存器可以找到吗,现在是6638自己输出的I2S时钟,没有MCLK用起来不方便, ...

6638/05 LCD的新版本已发邮箱,增加了I2S输出,请抽空测试。
不过从现有资料看,没有slav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s slave模式设置的寄存器可以找到吗,现在是6638自己输出的I2S时钟,没有MCLK用起来不方便, ...

今天又看了下7751的数据手册,没有I2S从模式,7751与663X基本兼容,估计663X也没了。
668X的控制方式截然不同,那边设计留了从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6638/05 LCD的新版本已发邮箱,增加了I2S输出,请抽空测试。
不过从现有资料看,没有slave模式

       6638使用master模式的I2S,由于没有MCLK,要使用PCM5102,ES9023,CS4350这类内置PLL或者ASRC的DAC

网友:
ace919  dxhdtv 两位兄台真心不错。

网友(2018-10-06):
引用 网友T:
您好,看到您的天线了。偶然的机会在淘宝上看到销售这个天线的,卖家说的很神奇,什么阻抗自动匹配,增益 ...

这个是个J型天线,卖家可能也不太懂具体的指标含义,增益肯定没那么高,当个一般的全向天线用用还行,用来发射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您好,看到您的天线了。偶然的机会在淘宝上看到销售这个天线的,卖家说的很神奇,什么阻抗自动匹配,增益 ...

        实际使用效果非常好,DX远程接收信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谢告知。
您和其它的天线对比过吗?

fmdx天线,我就在平房屋里平拉5米多电线。T型天线。在北京,是 东南角拉到西北角 拉的,这个方向 fmdx感觉接收到的地区比较多!!
fmdx天线方向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喜欢最好上可旋转八木,感觉 垂直天线 对fmdx 弱信号,没有定向平拉的好!!
地方小 室内可以考虑 三角形loop天线,也有一定的方向性。
最简单就是3米多一根电线,找到喜欢的电台方向平拉。。。

网友(2019-09-21):
我没找到这个天线,买了一个佛山天线的全向玻璃钢天线,增益6.5db,150块,发个链接瞧瞧?

网友:
搜到了,后悔买了6。5db的这个,你这个带反射器,理论上增益比单根的肯定要好点

网友:
楼主厉害的,把车机玩到了极致!

网友(2020-08-25):
关注天线好久,如果不用八木天线,不知道其他什么天线才好。某宝有200多的外观跟收起来的钓鱼竿差不多的,看评价不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

网友U(2022-02-13):
您好,最近想copy您这个控制板,想问下小磁珠FB1和FB2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您好,最近想copy您这个控制板,想问下小磁珠FB1和FB2的型号是什么呢?

已翻到,谢谢...

网友(2022-08-08):
目前还在进行,我跟

网友(2022-09-30):
准备好材料,看看动手能力!

网友(2023-08-14):
厉害,大哥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