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4-10-16):
   信号发生器是一种为电子测量提供具有一定标准和技术要求的电信号仪器。他可以产生频率,幅度均可连续调节的正弦波,调频,调幅信号,还可产生各种频率的锯齿波,三角波,方波等多种信号。
      信号发生器按输出信号频率高低,低频信号发生器,超低频信号发生器,视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生器,超高频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的频段划分:
      超低频  0.0001Hz-------1Hz
      低频   1Hz-------1MHz
      视频20Hz------10MHz
      高频 100Hz-------30MHz
      甚高频30MHz------300MHz
  超高频300MHz以上
  输出信号波形可分: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脉冲波信号发生器,函数信号发生器等。
      性能可分:
标准信号发生器,图像信号发生器,扫描信号发生器等
选用与验电器相同电压等级的验电信号发生器。手持验电器工作部分(验电器头)将发生器的电极头接触被测验电器的电极头,按动“工作”开关,此时验电器发出声光信号表明验电器的性能完好,如无声光指示表明验电器有故障,应修理或更换后使用。检测近电报警安全帽时只须将高压信号发生器的电极头靠近报警器按动“工作”开关即可。
  1、信号发生器设有“电源指示”,使用时指示灯不亮,应更换电池后再使用。
  2、信号发生器不用时应放在干燥通风处,以免受潮。
注意
A、仪器需预热10分钟后方可使用。[1]
B、把仪器接入电源之前,应检查电源电压值和频率是否符合仪器要求。
C、不得将 > 10V(DC或AC)的电压加至输出端。

                                                                   --------------------《文本摘自购线网》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收下了。